关于CAM制作时候的线宽补偿疑问

楼主(2023-02-28):
通过测量,貌似常规补偿是0.015mm

比如0.25mm的线宽,CAM制作后,查看生产稿测量新的线宽,得到0.265mm的线宽

补偿范围大概是: 所有焊盘,过孔、走线,但没有包含铺铜。在cam制作时候,铺铜是无法补偿的吗?

比如下图,看到的5根线,实际上中间那根是铺铜的GND线,如果走线全部做了补偿,但铺铜的GND那根线没有做补偿。
那么实际做出来的板,中间那根就会比旁边的都要细很多。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想到解决办法了。

直接在GND铺铜上描一根线,就能一起补偿了。

网友A:
两边都补偿那间距即是少了0.03mm约等于1.2mil,也就是说设计是6mil间距做出来就是4.8mil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补偿那间距即是少了0.03mm约等于1.2mil,也就是说设计是6mil间距做出来就是4.8mil了? ...

补偿是为了保证结果正确。因为铜层有厚度,按设计宽度来做的话,腐蚀的时候从侧面也要腐蚀掉一点点,实际结果就细了。
对付的方法是把宽度加一点,抵消被腐蚀掉的部分。

网友C:
如果给的是gerber文件,工厂不知道哪个是铺铜的吧。

网友:
其实,没必要太关注补偿。
实际生产出的PCB线的横截面更接近梯形。蚀刻、电镀啥的都会影响实际线宽,甚至此线周围的线路密度也会影响实际线宽。

从我们在其他厂家做的阻抗控制板的切片看,也就要求严格阻抗控制的线的线宽误差较小。其他线甚至有接近20%线宽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给的是gerber文件,工厂不知道哪个是铺铜的吧。

原始gerber文件里面是有走线和铺铜信息的,所以是能区分的。

在AD里面拖一下top层的gerber,走线会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偿是为了保证结果正确。因为铜层有厚度,按设计宽度来做的话,腐蚀的时候从侧面也要腐蚀掉一点点,实际 ...

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