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小封装的NMOS管。

楼主(2023-03-01):
-- 封装小,像SOT-23
-- Vgs要小,例如1.2V,越低超好。
-- 便宜,价格如2n7002一样,几分钱一个。
-- 小结电容,DS结电容小于20pF。
-- 电流500mA以上

网友A:
2302,或者23xx 系列,5分左右一个。

网友B:
一般2302的Cds到不了20pf以内
si2310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2302的Cds到不了20pf以内
si2310可以

谢谢,量过si2301(NMOS),si2302, 测量输出电容有200pF左右,2310没用过,我去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2,或者23xx 系列,5分左右一个。

谢谢, 2301,2试过,都是属于大电流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2302的Cds到不了20pf以内
si2310可以

SI2310,输出电容34pF,差不多还行,但Vgs,最大要2V,有点大。

网友C:
AO7800,双NMOS, SC70-6, Coss=17pF, Vgs(th)=0.75V, Vgs=1.8V时Id=0.7A,但没有Vgs=1.2V时的数据,500mA需要烧香。
AO7801为双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7800,双NMOS, SC70-6, Coss=17pF, Vgs(th)=0.75V, Vgs=1.8V时Id=0.7A,但没有Vgs=1.2V时的数据,500mA需 ...

这个不错哦,应该满足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O7800,双NMOS, SC70-6, Coss=17pF, Vgs(th)=0.75V, Vgs=1.8V时Id=0.7A,但没有Vgs=1.2V时的数据,500mA需 ...

这个很贵呢,要近一块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贵呢,要近一块一个。

貌似没有几分的廉价选择,只能是在追求低成本之前先满足功能需要了,这个还算容易买到,别的一些符合要求的型号都搜不出来啥

常见的便宜的里面像BSS138这种比2N7002更符合楼主需要一些,但是BSS138的Rds(on)太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几分的廉价选择,只能是在追求低成本之前先满足功能需要了,这个还算容易买到,别的一些符合要求 ...

有个一毛多的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一毛多的这样就可以了:)

CJ1012,CJ3134便宜,价格符合,Vgs(th)和Coss符合,但1.2V时电流应该很小

网友C:
要么,用三极管好了,Vbe=0.7V肯定没问题,像MMBT2222的Collector Output Capacitance才8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用三极管好了,Vbe=0.7V肯定没问题,像MMBT2222的Collector Output Capacitance才8pf ...

我是用于模拟开关,g极需要一个比信号高出vgs的电压,BJT不合适,
你上面说的台州的CJ3134KS3, 20V, Vgs1.1V最大,输出电容9pF,这个应该不错。
现在很多厂家的数据手册乱标的,有的更像是抄过来的,不知道台州的品质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贵呢,要近一块一个。

没有吧,AO7800,JLC,批量在,4毛5毛的样子
不过,Vgs 2V最大,没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于模拟开关,g极需要一个比信号高出vgs的电压,BJT不合适,
你上面说的台州的CJ3134KS3, 20V, Vgs1 ...

CJ就长电的,不要找其他杂牌替代,或者用ON的NTK3134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AO7800,JLC,批量在,4毛5毛的样子
不过,Vgs 2V最大,没什么优势 ...

AO7800 Vgs(th)最大0.9V,看Alpha&Omega的,别看国产,国产同型号的参数不一定一样,需要追求极限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