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蜡烛修复损坏的塑料齿轮

楼主(2023-03-01):
白水泥+环氧树脂。蜡烛作为模具。

【如何使用蜡烛修复损坏的齿轮-哔哩哔哩】 https://b23.tv/zRXl3vu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ffVKQsBpu7kakHIf73baw
提取码:dap9
(91mb)

网友A:
我总感觉uv胶更结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总感觉uv胶更结实

缝纫机、打印机内部塑料齿轮可以用这种方式修复么?
修复的齿轮强度是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总感觉uv胶更结实

UV胶固化深度有限,表层固化后就阻隔紫外线了,会导致表面硬里面软,强度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打印机内部塑料齿轮可以用这种方式修复么?
修复的齿轮强度是否不够? ...

用光固化3D打印一个更靠谱,有类尼龙树脂,性能接近注塑齿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光固化3D打印一个更靠谱,有类尼龙树脂,性能接近注塑齿轮。

给定一个破齿轮,各种测量,自己捣鼓出一个stl文件,然后3d打印,
圣手用这种方法给设备换过齿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定一个破齿轮,各种测量,自己捣鼓出一个stl文件,然后3d打印,
圣手用这种方法给设备换过齿轮么{:lol: ...

一般都是按照标准模数来的,数一下多少个齿,量一下外径,查表就知道模数,再量一下厚度,用软件直接生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