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在用桌面贴片机的同学来说说自己使用的感受或推荐

楼主(2023-03-01):
请有在使用桌面贴片机的同学来说说自己使用的情况,准备入手个桌贴,
初筛了几款,
1.某邦 ZB3245TSS
2.某衡 CHM-T48VB
3.某维 BV-T4F
4.某成 YC-D600P
5.某海 T2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推荐的,有用过上面几款的请来说说使用情况,例如速度、抛料情况等,有没有什么大坑?谢谢!

网友:
二手贴片机比桌面机有性价比。

网友:
某帮在用的是ZB3545TP,主要缺点就是贴头同心度差一点,摄像头对电容和三极管的识别不怎么好

网友:
吃灰了,还是给人家贴好

网友:
也在吃灰中,懒得鼓捣,偶尔贴个样板玩一玩是可以,真正生产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
现在小批量贴片很便宜了,还有有自己搞的必要性嘛

网友:
别折腾 桌面机,绝对不是生产力,曾经有一台 ZB,没用几次 便宜 1W 出手了;复杂板子 打不了,简单板子调机时间太大;

网友:
之前用了桌面贴片,有两个焊接工人负责,贴片后有位置不好的手工调整器件,适用与几十片的小批量.焊接比纯手工要好.

网友:
能外发经量外发,这玩意折腾人,太费时间了。时间也是金钱,算下来还是外发划算很多。

网友A:
我在用ZB3245TSS, 100个元件的板子, 8小时能贴三十片左右.(从组装钢网, 刷锡膏, 贴片, 进烤炉, 整个过程)
LQFP-48之类的一直都贴不准, 要手动校位置. SOIC-8一般都能贴准.

打个5-10pcs样品的话, 很好用.
30pcs以上就很累了.

编带上了物料后, 最好不要更换, 换10盘物料就要两个小时以上
锡膏存放需要有个小冰箱, 烤炉需要有风机排烟

用了两年多, 每当客户下急单的时候就会感觉贴片机是值得的

网友B:
用飞达的,换料非常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飞达的,换料非常方便。

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型号推荐吗

我用的在三楼有说明。这个当时售价是31000元,送了5个飞达和放贴片机的桌子。除了三楼说的缺点以外就是自重不够,速度快了整个都会动

    目前贴片机的速度只调在30%,对我来说够用了,也不晃动。

     你们有钱的最好买贵一点的,拉料的最好不要买,换料多了折腾人。

   目前贴的料芯片一般是LQFP44,T SSOP20的SOP8的,电阻电容是0805,0603,还有常用的三极管。

    用贴片机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人越来越懒,以前电解和其他插件的器件手工焊接都不想用了,觉得太累了,改贴片的让机器贴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刷锡膏和回流焊机。

自己搞跟工厂的差的太多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同学,主要用途就是打个小样,一般最多几十块,批量的话就丢给朋友厂里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ZB3245TSS, 100个元件的板子, 8小时能贴三十片左右.(从组装钢网, 刷锡膏, 贴片, 进烤炉, 整个过程)
L ...

请问你是买的是电脑内置的还是外置的?空压机外置内置的?抛料率高不高?
”LQFP-48之类的一直都贴不准, 要手动校位置“开视觉也贴不准吗?手动校准是指在软件里面校准后再贴,还是贴好了拿镊子“手动校准”?
之前也了解了一下,感觉ZB3245TSS还不错,就是能贴装的高度太低了,宣传页上说10mm,问了说才5mm
听到一种说法,说拉料的机器在栈前拉料的地区来回拉容易造成磨损,导致定位不准,你的有这种情况吗?使用了2年,有没有什么易损件或者换过啥东西没?

网友:
几十块真的建议JLC搞定了。我有好几个朋友曾经想入坑,无论是桌面还是二手雅马哈 松下,都被我劝退了。无他,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买的是电脑内置的还是外置的?空压机外置内置的?抛料率高不高?
”LQFP-48之类的一直都贴不准,  ...

请问你是买的是电脑内置的还是外置的?
- 电脑是内置的, 外接显示器, 键盘, 鼠标.

空压机外置内置的?
- 空压机外置

抛料率高不高?
- 调试正常后, 几乎零抛料, 主要注意料带的压紧力度, 料带出口顺畅, 料带的透明覆膜不要卷进滚轮, 吸嘴保持干净,

”LQFP-48之类的一直都贴不准, 要手动校位置“开视觉也贴不准吗?手动校准是指在软件里面校准后再贴,还是贴好了拿镊子“手动校准”?
- LQFP-48的都需要开启高精度的视觉识别, 机贴后, 再拿镊子校准位置, 会偏差半只-1只管脚的位置

之前也了解了一下,感觉ZB3245TSS还不错,就是能贴装的高度太低了,宣传页上说10mm,问了说才5mm
- 贴装高度我没有注意, 太高的元件我都是手放的, 包括贴片电感和贴片电解电容. 主要问题是吸嘴不能吸牢固, 移动过程中容易脱落

听到一种说法,说拉料的机器在栈前拉料的地区来回拉容易造成磨损,导致定位不准,你的有这种情况吗?使用了2年,有没有什么易损件或者换过啥东西没?
- 这个机器的拉料部件是一条铁针, 插到料带的孔上, 把料带拉出, 目前我没有发现铁针和拉料区域有磨损, 也没有发现定位偏差.
    刚买的时候, 料带没对好位置, 就撞坏这个铁针(头部歪掉, 用锤子敲复位的时候整条搞歪了), 后面更换了一个就好了. 其他配件没有损坏, 也没有更换. 就是给导轨刷刷润滑油

网友D:
廉价的原因是不好,任何一个部分想做好那点成本都不够,所以买贴片机是正确的决定 但便宜的肯定不行,干活没干先被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廉价的原因是不好,任何一个部分想做好那点成本都不够,所以买贴片机是正确的决定 但便宜的肯定不行,干活 ...

觉得你说的在理。

所以推论是,业务繁忙三天两头需要打小样、小批量的人才适合多花点钱买好的贴片机,采有投资回报。

而那些偶尔有需要的人为图方便想买便宜贴片机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网友:
一般的公司用不到桌面贴片机,一年是否有那么多样板要打样?是否大多都是火烧眉毛2-3天都等不及?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的。合理规划好项目时间,做好设计过程,避免无谓的返工打样。
真有那个数量需求,JLC满足不了了就该买正规贴片机专人负责打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