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GPS天线的接口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3-03-01):
准备用一个4G+GPS的二合一模块,考虑到应用场合GPS天线会比较长,信号衰减会比较大,决定用有源GPS天线。
下面是某模块厂商提供的有源天线连接参考电路,很难理解的一点:VDD通过电阻和电感,竟然直接接入至GNSS信号端。。。
请教有经验的坛友,有源GPS天线和通信模块间的接口电路,该如何设计比较合理?比如接口电路、功耗要求、天线选型、GPS信号线布线

网友A:
厂家的图没毛病
VDD通过电阻电感给有源天线供电,同时防止有源天线信号污染电源,100pF电容隔离了直流分量,允许GPS信号进入模块

网友:
正确,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图没毛病
VDD通过电阻电感给有源天线供电,同时防止有源天线信号污染电源,100pF电容隔离了直流分量 ...

谢谢!还有个问题,给有源天线供电的VDD,如果是从LM1117-3.3单独引出,不知道提供的功率够用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给有源天线供电的VDD,如果是从LM1117-3.3单独引出,不知道提供的功率够用不

看天线资料呗,都不写功耗的天线你敢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天线资料呗,都不写功耗的天线你敢用吗?

某天线的参数比较猛,功率50W,馈线长度3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天线的参数比较猛,功率50W,馈线长度3米

50mW?50W这是要接收外星系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天线的参数比较猛,功率50W,馈线长度3米

50W的GPS有源接收天线我这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愿你不要看错了啊
另外,3米馈线你是觉得长了还是短了?
长了的话这点长度压根就不叫长度啊,加一个0就比较合适,
短了的话你看他天线增益是多少?3米长的电缆才多少dB的损耗?甚至都可以理解为不用有源天线了,否则你那天线上面标注的几十个dB的增益(我估计或者猜的)来干嘛的?
莫非你弄的所谓北斗天线,功放在天线端,发射信号的。。。

楼主:
再次看了下,是50W,应该是对方标错了。
3米长的馈线,觉得中等长度吧。看了下天线的参数,4G的增益为8dBi,GPS的增益为28dBi。
对了,如果用3米长的天线,直接上无源天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C:
三米线用无源天线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当然要注意连接线的线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看了下,是50W,应该是对方标错了。
3米长的馈线,觉得中等长度吧。看了下天线的参数,4G的增益为8dBi ...

那就换一家的吧,
这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天线资料都还标错,你这么放心的用它的?用哪家的不好,非他的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米线用无源天线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当然要注意连接线的线损

我试过移远的L76K, 半米无源天线啥信号都收不到,虽然它手册上写最长支持1米的无源天线。只能把陶瓷天线连到gps模组天线入口信号才好,串个0欧0805电阻信号也会损失不少。

网友:
画板注意馈线与天线阻抗匹配,查一下天线输入阻抗(一般50欧)   ,天线极化(GPS天线首选圆极化天线),天线方向系数(至少2.17dbi)及增益。  有网络分析仪最好查看天线回波损耗(不小于-10DB)及驻波比(1.5左右)。     天线的专业知识相当多,有条件还是请相关人员指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天线的参数比较猛,功率50W,馈线长度3米

虚标了吧,50W的功率非常非常大了,你看馈线供电端,像是50W给PA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图没毛病
VDD通过电阻电感给有源天线供电,同时防止有源天线信号污染电源,100pF电容隔离了直流分量 ...

请教下专家,现在有个点信号很差,但是距离800m外的地方有信号,在使用4GCat。1的情况下,有啥办法可以扩展下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移远的L76K, 半米无源天线啥信号都收不到,虽然它手册上写最长支持1米的无源天线。只能把陶瓷天线 ...

半米无源天线,就这么大的损耗,看来更坚定了使用有源天线的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专家,现在有个点信号很差,但是距离800m外的地方有信号,在使用4GCat。1的情况下,有啥办法可以扩 ...

最好是想办法让通信营运商做调优覆盖,这样不光是CAT1,普通4G通话和网络信号也会好
退一步的办法就是使用手机信号转发器,这种网上设备很多,关键是看这个设备的对数天线能不能
在你的安装点周围找到一个信号强度还可以的方位,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靠营运商调优了。
你描述的800m外才有信号,估计是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