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识别铅酸电池电压是12V还是24V

楼主(2023-03-01):
淘宝上的铅酸智能充电器标识能自动识别电池电压类型。

但当24V电池严重亏点时都有可能低于10V,这时候如何判断是什么电压类型?

网友A:
低于10V你就12V充啊  能充得高于12V就是24V  外行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于10V你就12V充啊  能充得高于12V就是24V  外行猜的

12V铅酸电池貌似最高好像能冲到13.8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铅酸电池貌似最高好像能冲到13.8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一直挂在电源上浮充是13.8V
充完了断开充电器用的那种充电器是14.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挂在电源上浮充是13.8V
充完了断开充电器用的那种充电器是14.4V的

可不可以这样,一直用14.4V充电,充电完成后断电,12V电池会调到13V左右。亏电的24V电池不会掉(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一直用14.4V充电,充电完成后断电,12V电池会调到13V左右。亏电的24V电池不会掉(不确定) ...

应该不行。24V电池要是亏到那个程度,断开之后掉电掉的比12V还狠。。

如果将电流限制在很低的值,比如阻容降压的电蚊拍,那样倒是可以判断,因为电池充满了之后电压就不会再上升了(正常的电池),这时进去的能量都变成热量

但大容量的电池这么做可能不太适合

网友D:
这种自动识别,大都有误判风险。

我镍氢/铁锂/三元的万能充,遇到过放的铁锂有时就会跑到镍氢档,需要手动切换到锂档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自动识别,大都有误判风险。

我镍氢/铁锂/三元的万能充,遇到过放的铁锂有时就会跑到镍氢档,需要手动 ...

只是针对铅酸电池,只判断12V与24V这两种类别

网友:
上电小电流预充,等电压基本稳定就知道工作电压了

网友E:
充电机上个摄像头,然后通大数据AI 识别出电池上的 12V 或者24V 字眼,然后做出判断

网友:
24V电芯亏电时“空载电压”还能小于14V?这些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机上个摄像头,然后通大数据AI 识别出电池上的 12V 或者24V 字眼,然后做出判断 ...

还不如你自己手动扳下12V/24V切换开关呢

网友:
如果没有亏电,可以通过电压和充电电流判断。如果亏点严重,的确不好判断,尤其是小容量的电池。亏电可以试试先按12V的充,充到14V判断下充电电流,如果充电电流还比较大,则可能是24V的。说不好判断是,24V电池如果亏电严重,一开始充的时候有很长时间电流很小。反正有误判的可能,觉得不对劲就拒充报错。哈哈

网友:
很多年前的充电器是这么搞得,具体细节忘掉了。现在咋整的不知道了。记得当时低于10V的电池,是先提电压试图恒流,提电压到14V左右还是电流很小。就直接报错。客户问的话,就让客户找个傻充或者修复机,先充一次激活下。不能激活的就是电池不行了。哈哈。当时流程也是模仿别人产品,你买个别人的充电器,用假负载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24v是两个12v的把

网友:
如果24V电瓶掉电至14V以下肯定电瓶有坏的了。

网友:
先从责任上看问题,一旦误判后的结果是不是很严重?责任呢,能不能承受?不能的话,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能做自动判断的啊!

网友F:
简单判断的话,可以脉冲28V(1ms)输入,统计到12V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时间比较短,可以初步判断24v电平,也可能是12V电池有内阻偏大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报废电池.
   继续脉动方式,如果很长时间才上升0.1V基本上可以肯定是12V.
   再按照12V充电流程,间歇放电,判断放电能力,如果没有放电能力,判断电池损坏.

这种充电器,一定要有放电电路.这个很关键.

网友:
先小电流 脉冲拉两分钟,然后判断电压,12V 加上 15V 肯定会最大恒流,

网友:
用比较器判断,电源电路是设计成两档调压的13.8V和27.6V,用一个三极管控制反馈下分压电阻,这个三极管给信号就变成27.6V,检测用一个18V稳压管,当电瓶接上输出电压高于19V就变成27.6V

网友:
在你的充电器上加上一个开关,采用“人工”+“智能” 的方式进行切换,就是说通过人工视觉识别后,拨通开关切换12V 或 24V ,由充电器智能识别拨码状态实现充电。特别地,在人工有意或无意将12V电池切换为24V充电,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实施人工识别的模块承担
完美解决,高而大上

网友G:
就用14V阈值判断就行了,24V电池电压低于14V基本上就废了,两块电池分开充电才有可能恢复,直接串联充电,基本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判断的话,可以脉冲28V(1ms)输入,统计到12V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时间比较短,可以初步判断24v电平,也可 ...

接近0V电池,如何判断。可能会误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用14V阈值判断就行了,24V电池电压低于14V基本上就废了,两块电池分开充电才有可能恢复,直接串联充电, ...

长期存放不适用不维护的电池会不会掉到几V,这种情况可以串充吧

网友:
智能识别无非是把人工识别的流程自动程序化而已。你想想你拿到一个电池,在不知道额定电压情况下,用人工操作方案怎么才能搞清电压?这个知道了,自动充电就好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期存放不适用不维护的电池会不会掉到几V,这种情况可以串充吧

这种掉到几伏的电池,串联充电大概率会导致充电不均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近0V电池,如何判断。可能会误判吧

脉冲式充电,对于过放电电池的识别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修复

如果是加上脉冲放电的话,可以初步恢复一部分容量

另外铅酸电池本身不具备均衡能力,过放后,一般都会出现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有能力的,就算开盖做均衡也很难恢复容量.
主要是极板有损伤.均衡也只是当时平衡了,使用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会出现极板开裂,直到挂掉.

网友:
额定恒流充,电压30v,几分钟应该可以试出12和24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脉冲式充电,对于过放电电池的识别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修复

如果是加上脉冲放电的话,可以初步恢复一部分 ...

铅酸电瓶车相对于锂电池基本没人有兴趣讨论均衡冲很大原因就是没有这个需求,铅酸电池抗过充能力比较强大,充满后会把多余的电量会通过发热消耗。所以平衡充吗,不需要的自己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