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超声波检测频率问题

楼主(2023-03-01):
这个是一个功率焊接超声波 ,有3个小的变压器T6-T7-T9用来 ,换能器频率检测  小变压器后面还有二极管和运放 给单片机。。。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和方式检测频率呢?大神门给出个注意,谢谢了

网友:
正弦波通过比较器变成方波,在单片机中断

网友:
超声波还要检测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网友:
正好前几天刚看了超声波驱动电源,那三个变压器,应该有两个是接锁相环的,另外一个是接单片机测频率的。

网友:
我好像也看到过这个图。不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