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潮州事故鉴定结果已出:刹车一直处于“OFF”状态

楼主(2023-03-01):
鉴定结果已出的消息曝光后,博主“ID_韩潮”在微博公开了本次事故的EDR文件。数据显示,在车辆高速行驶的整个过程中,加速踏板开度全程100%,而刹车一直处于「OFF」状态。

2月28日下午,红星新闻曾报道称,特斯拉潮州事故有了新进展,鉴定结果已给到潮州警方。对于鉴定结果,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也不会进行公布。

此前,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涉事特斯拉车主的儿子詹先生曾表示,父亲驾驶车辆准备靠边停车,踩下制动踏板时发现踏板很硬,深踩后依旧无法停车。车子驶上公路后突然自动加速,狂奔了约2.6公里,猛踩刹车也毫无作用,其间撞倒了多台车辆,造成人员伤亡。

网友:
反正我觉得司机和车子比,我更相信司机犯错的概率大多了,毕竟刹车是正规汽车供应商提供的,而且不仅仅提供给特斯拉,还提供给很多别的汽车,经过严格测试和验证的,但是人就不一样了,人犯错的几率大得很。这不就像一个人写程序,一不能正确运行,就觉得是芯片有问题,是自己发现了芯片的BUG,而不是去找自己代码原因

网友A:
这个结果一出,头条的评论99.99%全是批特斯拉造假的,

网友:
人手能全程冷静操作方向盘,打出漂亮的角度曲线试图救车,人腿却要持续压下加速踏板压到100%,完全没有任何反复抬起踏下踏板的救车动作?

网友:
数据应该不太可能出错吧,我觉得执行和记录应该是两套独立的系统,不会两个都错吧

网友B:
会不会是 特斯拉的电位器 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 特斯拉的电位器 坏了???
数据显示,在车辆高速行驶的整个过程中,加速踏板开度全程100%,而刹车一直处于「OFF」状态。

看加速踏板, 油门当刹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加速踏板, 油门当刹车

这么块的速度 , 不会松一下吗???

前几天 江西那边 特斯拉也出事了。。。。

我不知道 别的 新能源车有没有  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 特斯拉的电位器 坏了???

刹车和油门不可能同时坏吧

网友:
特斯拉的刹车不全是是电子的,也是有机械的,刹车泵,刹车油,和油车一样的,不是纯电子

网友E:
网上有传言加速踏板都踩断了

网友:
人有事在慌张时,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很正常。

网友:
我就想知道究竟有没有车后方的视频,有没有拍到刹车灯亮?

网友:
就算特斯拉没问题,当前媒体各种分析已经把人弄混沌了,没问题也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传言加速踏板都踩断了

那东西可以踩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块的速度 , 不会松一下吗???

前几天 江西那边 特斯拉也出事了。。。。

2022-02-17

蔚来高速失控狂飙2公里连撞5车?

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 ... 07c&f=weixin_mp

网友G:
客观来说,软件日志,不能完全反映硬件的故障状态吧

比如一个开关短路故障,软件日志记录就是那个开关一直被按下,这样也就不能说是一定有人一直按着开关了。。。。

网友:
刹车据说是物理刹车,这个最基础的安全设备,出错的概率太小。说自燃我还可能会信,电动车都有一定概率。说刹不住,我是一点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块的速度 , 不会松一下吗???

前几天 江西那边 特斯拉也出事了。。。。

【踩刹车!踩刹车!踩刹车啊!盘点副驾驶的绝望N连吼】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649fa48ac9234af708

网友:
那个潮州老司机是燃油车和特斯拉混着开的。然后肌肉记忆就失效了。

以前看到的自动挡汽车,油门当刹车的案例,99.99%以上都是短距离撞墙撞车撞人的。
从来没见过开了几公里持续油门当刹车的。

最该反思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
TSL最近会不断出事的,原因你懂得……
没有开一年的手动档直接开自动档很容易刹车油门弄混
为什么没人真给脚底下安一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东西可以踩断吗?

专门设计了,可以踩断的,不然极端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人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观来说,软件日志,不能完全反映硬件的故障状态吧

比如一个开关短路故障,软件日志记录就是那个开关一直 ...

但是如果踩了刹车,刹车肯定会有记录。油门和刹车同事损坏的概率很低吧。

网友:
好想有个研究吧,中国油门当刹车踩,出的事故很多。只不过这么多的事故中特斯拉最亮眼。https://www.163.com/dy/article/HM7P69BV0547MJI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东西可以踩断吗?

油门很多都是塑料的,刹车绝大部份都是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刹车和油门不可能同时坏吧

甚至怀疑代码当中存在微小的死锁,导致特殊情况下根本不采样/不更新踏板传感器数值。

前一步采集到了 100% 油门,然后死锁了,ReadPadels  根本就执行不到,会怎样?

这种时候只有踏板摄像头可以令人信服,否则死无对证。

网友I:
刹车及时电动助力部分不工作,也有机械结构连着,只要足够的力也能踩下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观来说,软件日志,不能完全反映硬件的故障状态吧

比如一个开关短路故障,软件日志记录就是那个开关一直 ...

一个刹车坏了,出错,可能
再遇上 油门同时出问题,一直呈现深踩状态

你觉得可能性有多大

刹车 电子助力失效,也是可以踩,并且可以刹车的。硬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甚至怀疑代码当中存在微小的死锁,导致特殊情况下根本不采样/不更新踏板传感器数值。

前一步采集到了 10 ...

就算瑕疵,油门锁死,但是 刹车 电子助力失效了,也是能起作用的啊。

网友:
主要是狂飙了这么远,而且还会打方向盘
这个比较难理解的,不是车短路就是人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一出,头条的评论99.99%全是批特斯拉造假的,

剩下的0.01%   才是人类的希望

网友:
再来看下这个最近温州。可以发现这个司机,潮州那个司机,还有河南闹得很凶的女车主他老爸(当时他开车出的事),都是超过十年驾龄的老司机,但他们以前都是开大货车的。
开惯大货车,货车加速慢,老司机轻车熟路。但特斯拉电车加速极快,加速起来有坐过山车的感觉,老司机也可能会头脑一片空白最多只专注眼前避让躲闪,可能根本没有脑力想到自己可能踩错油门而去松油门换踏板了

温州特斯拉事故驾驶员已苏醒,曾做过驾校教练
https://c.m.163.com/news/a/HUPCM7A5051492LM.html

网友J:
我反而觉得一直深踩更不能解析事实,只要是个正常人,深踩无效,本能反应都是反复踩,不是一直踩,一直保持100%油门,反而不符合常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反而觉得一直深踩更不能解析事实,只要是个正常人,深踩无效,本能反应都是反复踩,不是一直踩,一直保持 ...

深踩,车子不动,才会反复踩。
车子狂飙起来,注意力全部集中到 如何躲避撞击了

个人想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刹车和油门不可能同时坏吧

win10同个文件夹下,遇到过可以同时存在2个相同文件名和扩展名的bug。。。。当然重启后就恢复正常了,想复现都复现不了

还有时钟停止,鼠标那些可以正常移动,但是操作窗口那些越来越慢,半死不死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10同个文件夹下,遇到过可以同时存在2个相同文件名和扩展名的bug。。。。当然重启后就恢复正常了 ...

你这根本就不同的概念,特斯拉的刹车和其他车的其实是一样的,机械结构摆在那,只要踩下去,就算电子部分坏了,也一样能有刹车。。

网上说的什么系统把刹车识别成油门,根本就是胡说一通

网友:
赞同楼上的一个观点。要不是车短路就是人短路,哪有反应不过来的,哪有拿人命去开玩笑的。

网友G:
看图中,全程100%油门踩下,跑了几秒,时速才/却一直稳定在160km左右?

网友K:
如果是软件问题,刹车检测失效,油门程序卡在100%位置,以TSL电机的动力,把刹车踏板踩弯都没用,电机动力太强,没助力的刹车根本不管什么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软件问题,刹车检测失效,油门程序卡在100%位置,以TSL电机的动力,把刹车踏板踩弯都没用,电机动力 ...

那是不是可以检查刹车片是否磨损严重就能得出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传言加速踏板都踩断了

这类传言你信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L:
那是不是可以检查刹车片是否磨损严重就能得出结论?

看过一个vx流传的视频,一台宝马,刹车片都通红了,但是还在继续路上走。。。。。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是不是可以检查刹车片是否磨损严重就能得出结论?

出错前的刹车片状态是未知的,分析刹车片磨损,并给出标准,难度很大吧。
只有完全独立于车内系统的另一套可靠的监控系统,才能证实实际情况,比如外加一个摄像头监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软件问题,刹车检测失效,油门程序卡在100%位置,以TSL电机的动力,把刹车踏板踩弯都没用,电机动力 ...

软件有问题,也没关系。
刹车是独立的系统,车辆设计的时候,刹车的制动功率一定大于发动机的功率;不信你看一下刹车盘+刹车卡钳+助力泵,每个排量的车大小都不同,排量越大,盘和卡钳越大,电动车的比同级别油车更大(车重大)。
如果真是踩着刹车160KM/H的速度彪,就算没助力,刹车片早就过热、起火了,检测人员会看不到刹车的烧蚀痕迹?

网友N:
引用 网友G:
看图中,全程100%油门踩下,跑了几秒,时速才/却一直稳定在160km左右?

这可能是个破案点, 是不是车本身软件有BUG导致100%油门,车主拼命踩刹车也只是没有助力的纯机械刹车,才导致100%油门也只有160的极速。     否则不可能平路2公里百分百油门才160极速,一定有较大的阻力存在!

车主可以这样复现这种BUG--去掉刹车的传感器保证踩刹车只有机械刹车,然后一手用条杆压住油门到100%,用力踩刹车,如果极速也是160左右。  那么可要求特斯拉交出软件待查了。

10小时前 来自YYDS 已编辑
潮州特斯拉事故的edr数据,数据显示全程电门100%,但在5秒内速度先降再升这是否合理,我印象中全力加速的话时速只能上升无法降低吧,当然了,这得专业人士来说,没准特斯拉就是这样的特性..(部分人说这是因为车身稳定系统介入导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4.6~-3.6中没有sc介入,为什么车速始终保持在162...)

补充: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 ... e048e9f092b12271c9f(我的浏览器无法上传图片)
这里的图片显示最后5秒百分百油门,车速没增加,是不是说明有较大阻力?  否则以这车的功率不可能160KM/H就是100%油门的极速!

网友O:
我好像发现个商机,可以做一个监控脚踏板的摄像头,卖给TSL车主,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我好像发现个商机,可以做一个监控脚踏板的摄像头,卖给TSL车主,哈哈。

晚了,某宝上的行脚记录仪,都是tsl车主在买…

网友P:
引用 网友H:
甚至怀疑代码当中存在微小的死锁,导致特殊情况下根本不采样/不更新踏板传感器数值。

前一步采集到了 10 ...

这个就是你做软件的思路吗?
读取和应用根本就不可能在一个进程里面做.
即使是while函数里面用, 肯定也是分时间片分别进行的.
麻烦了解一下MISRA标准再说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可能是个破案点, 是不是车本身软件有BUG导致100%油门,车主拼命踩刹车也只是没有助力的纯机械刹车,才 ...

如果这个“较大阻力”是刹车的话,刹车片会有烧蚀痕迹,不是磨损痕迹。
能量守恒定律
电动机产生的动能=车的动能+刹车的制动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M:
软件有问题,也没关系。
刹车是独立的系统,车辆设计的时候,刹车的制动功率一定大于发动机的功率;不信 ...

“刹车的制动功率一定大于发动机的功率”,你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真空助力刹车,熄火也有一脚助力那种,博世的电助力刹车泵,在软件出错的时候,不保证有刹车助力,只有最基本的油传动机械刹车,没助力时刹车力量真不大,没有短时间让刹车片过热烧蚀的能力。

网友:
强烈建议特斯拉电车,在交车前,给电车司机,提供刹车流程培训,及实际操作培训。没经培训不准予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晚了,某宝上的行脚记录仪,都是tsl车主在买…

看好多人买,看来这些人是真的对特斯拉没信心。问题是买了这个也没用,只能在底下拍到脚,还需要另一个镜头同步录制外面的画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就是你做软件的思路吗?
读取和应用根本就不可能在一个进程里面做.
即使是while函数里面用, 肯定也 ...

我指实际意义上的死锁,不是编码阶段遵循严格标准就能杜绝的。

代码很棒,为什么还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这个“较大阻力”是刹车的话,刹车片会有烧蚀痕迹,不是磨损痕迹。
能量守恒定律
电动机产生的动能= ...

烧蚀需要的是高温, 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你的第一句不成立

很久之前看过一个大功率4缸摩托车后胎悬空烧刹车测试,要十秒左右刹车片才变红。跑起来空气流速大,刹车片散热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就是你做软件的思路吗?
读取和应用根本就不可能在一个进程里面做.
即使是while函数里面用, 肯定也 ...

标准是标准,标准规定不能这么做,但是实际上说不定的,建议你看看美国丰田的刹车门事件的调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4%B8%B0%E7%94%B0

网友Q:
刹车失灵的事情中99.9%是人为原因,人比设备出错的概率大太多,特斯拉相关的在国内会被放大。

网友:
天天有人喊着要装刹车摄像头,赶紧去装吧,拿出证据来,省的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刹车失灵的事情中99.9%是人为原因,人比设备出错的概率大太多,特斯拉相关的在国内会被放大。 ...

曾看过米国有做过关案例调查,不是99.9%,100%所有刹车失灵的事故中,全是人为原因。。。

网友:
期待踏板摄像头石锤特斯拉,罚他个倾家荡产

网友R:
引用 网友I:
刹车及时电动助力部分不工作,也有机械结构连着,只要足够的力也能踩下去吧 ...

这个你可以找个小坡试下就知道了,先踩几脚让真空放完,我自己试过,差点就踩不住了,比平时重太多了,车速度起来根本刹不住

说起来是 能踩下去,有刹车,但是我感觉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可能是个破案点, 是不是车本身软件有BUG导致100%油门,车主拼命踩刹车也只是没有助力的纯机械刹车,才 ...

我也是这样想的,把沿途的摄像头里面的速度算出来,在实际或者差不多路段重现出来,要是真是油门踩死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刹车助力失灵是什么样的效果,从正面证明

鉴定的应该都是专业人士,不会想不到这些,希望能看到全部鉴定报告, 里面到底说了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中,全程100%油门踩下,跑了几秒,时速才/却一直稳定在160km左右?

关于这个我感觉报告上说右前轮碰撞后产生了制动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限制了速度?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个你可以找个小坡试下就知道了,先踩几脚让真空放完,我自己试过,差点就踩不住了,比平时重太多了,车 ...

不知道早年得北京212一类有没有助力哦?他们当年方向盘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中,全程100%油门踩下,跑了几秒,时速才/却一直稳定在160km左右?

途中有ESP 或AP介入,会损失一点速度的。

网友:
开面包车试过一次怠速马达顶死,启动后,不用踩油,100%加油,当时修不了,断续开300公里高速+50公里系道,还好不堵车,全程造离合配合档位,踩离合,转速马上爆表。
同辆面包车,还试过刹车泵漏液,没有刹车,当时在半夜,加满刹车漏,踩几下刹车,就没阻力了。当时继续跑400公里高速+50公里乡道,乡道只能开一、二档,相当痛苦。
自动波试过两次油门当刹车,一次倒车,一次开车出车位,还好没撞到东西。开车习惯喜欢踩刹车踩到底的,碰到油门当刹车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早年得北京212一类有没有助力哦?他们当年方向盘好大。

212 方向估计没有助力,刹车我感觉还是有真空助力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N:
这可能是个破案点, 是不是车本身软件有BUG导致100%油门,车主拼命踩刹车也只是没有助力的纯机械刹车,才 ...

特斯拉APP上可以设置车子的最高速度,会不会是设置了导致速度不能继续攀升?看来我得设置个120,以防万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过一个vx流传的视频,一台宝马,刹车片都通红了,但是还在继续路上走。。。。。 ...

这个是手刹,力不如脚刹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晚了,某宝上的行脚记录仪,都是tsl车主在买…

有没有声控一键烧卡功能,有必要时候把卡瞬间销毁,还伪装成正常损坏。关键时候大吼一声自定义声控指令"菠萝菠萝蜜"。同时增加物联网功能,可以把录像存远程服务器。当发生事故后主动上传录像然后卡销毁,这样避免车辆燃烧后录像损坏。就这功能贵1000元不怕没人买。

肯定有这种邪需求的存在,可以标准强制行车记录仪必须拆卸带螺丝外壳才能更换tf卡,或者强制emmc禁用tf卡,然后增加断电还有拔卡与开盖日志存在24c02里面。海康威视录像机好像就没办法段时间彻底销毁数据唯一办法就是拆卸硬盘砸碎磁盘,但是这么做就留下销毁痕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特斯拉APP上可以设置车子的最高速度,会不会是设置了导致速度不能继续攀升?看来我得设置个120,以防万一 ...

增加油门音效功能估计能有所提高安全性,潜意识听到模拟的发动机吼叫声就会松油门了。学车时没少踩离合加油门都是听到发动机吼叫后潜意识就松开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