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tf卡延长线靠谱么?

楼主(2023-03-01):
想改下tf卡的安装位置

网友:
不太靠谱,特别是震动环境

网友:
tf卡本身就不怎么靠谱,你又还延长一下

网友A:
我以前的汽车上用了这个,还行,没有发现出过啥问题

网友B:
现在为啥串口屏都改成TF卡更新程序了?装在外壳的屏更新程序特别麻烦,还要打开外壳插卡。以前都是usb口。
我也找过类似的延长转接线,感觉不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汽车上用了这个,还行,没有发现出过啥问题

你用的延长线有多长?

网友C:
感觉不错,我现在用的一个迪文屏更新程序特别麻烦,如果用这个就方便多了。赶紧去整一个。

网友D:
吃过亏,用杜邦线延长了一段,调TF驱动结果发命令死活都不对,折腾了好久才发现是线的问题

网友E:
在数据线有串电阻的情况下,超过20cm就不靠谱了!

网友:
不过它加了那么多pin,应该是加多了屏蔽地,比如每根数据相邻两个地,这个帮助会很大的,可能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错,我现在用的一个迪文屏更新程序特别麻烦,如果用这个就方便多了。赶紧去整一个。 ...

现在大彩,中显都改成TF卡更新程序了,太麻烦了。前几年还是USB口,可以用USB延长线引到壳体开孔即可。

网友F:
车载上经常都是用这样的排线。CLK的频率不能跑太高(25M左右),最好实测下信号质量。有时需要调整IO的驱动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彩,中显都改成TF卡更新程序了,太麻烦了。前几年还是USB口,可以用USB延长线引到壳体开孔即可。 ...

大彩可以串口更新程序

做一个TF卡转成他家串口协议的小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延长线有多长?

长度30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数据线有串电阻的情况下,超过20cm就不靠谱了!

有60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过亏,用杜邦线延长了一段,调TF驱动结果发命令死活都不对,折腾了好久才发现是线的问题 ...

换个好的延长线是否就没问题了?

网友:
十多年前,为了方便给汽车导航内部插的TF卡随时做地图升级,准备用这个,买了,一直没安装,后来就没怎么用汽车导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好的延长线是否就没问题了?

后面我直接打样板,PCB走线就没有问题了。如果用FPC延长线,信号线被地线间隔应该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过亏,用杜邦线延长了一段,调TF驱动结果发命令死活都不对,折腾了好久才发现是线的问题 ...

tf卡座+杜邦线么
延长了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座+杜邦线么
延长了多长?

做好共面阻抗,30CM没什么问题,前提是CLK不要太高,或者接收端的波形不能失真,比如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为啥串口屏都改成TF卡更新程序了?装在外壳的屏更新程序特别麻烦,还要打开外壳插卡。以前都是usb口。

弄成圆线强度是否更好?
这种排线感觉是比较容易撕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数据线有串电阻的情况下,超过20cm就不靠谱了!

这个线好像有40厘米的,不知道是否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载上经常都是用这样的排线。CLK的频率不能跑太高(25M左右),最好实测下信号质量。有时需要调整IO的驱动 ...

手机tf卡CLK有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好像有40厘米的,不知道是否靠谱

我说的是没多加地的情况下。
不过它加了那么多pin,应该是加多了屏蔽地,比如每根数据相邻两个地,这个帮助会很大的,可能靠谱
我认为25MHz 40cm 所有信号线串电阻(没有也未必会很大影响),应该没问题,最好是30cm。

参考的例子是,我以前做过TF卡延长,12.5MHz (如果没记错的话),10pin两根地,每个信号在串20欧姆电阻,20cm很稳定没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