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变慢,CPU频率降低0.5xGHz,有遇见过吗?

楼主(2023-03-02):
W541的本子,i7-4810MQ 2.8G,有时候速度变慢,放视频变卡,音画不同步,看资源管理器CPU频率降下来了,0.5-0.8xGHz,散热孔吹出来的风也不算很热。
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有经验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能不能降到这么低不清楚,但是有一种奇葩情况可能可以导致类似的症状:
热管漏了,然后热管失去了传热能力,风扇吹出来的风是凉的,但是CPU是热的,CPU为了防止过热触发了Thermal Throttling,装个Intel Extreme Turning Utility看看CPU的温度和是不是触发了什么限制条件(还有电流限制什么的)。

当然这种情况风扇可能处于最高转速,要排除也算容易。

也可能有软件问题可以导致这种情况,毕竟有软件可以人为限制频率来限制功耗,所以也是软件可以控制的。

网友A:
这种降频一般是CPU供电电路问题,供电电压过低。4代CPU的供电一般是1.7V,不过一般4代CPU很少出现降频这种,主要是6代以后,CPU的供电一般在0.9V左右,如果降到0.6V,CPU会锁锁在0.5GHz,如果降到0.7V,CPU锁频0.8GHz。像DELL的,会有适配器识别信号,如果适配器不能正常识别,或功率低,会降频到0.8GHz。

网友B:
电池废了,供电不足就会这样。

网友C:
我出差都带着电脑的主机,然后到别人那边用他们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实在受不了笔记本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出差都带着电脑的主机,然后到别人那边用他们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实在受不了笔记本的速度。 ...

跑啥软件需要那么高性能?

网友:
检流电阻故障或者温度传感器故障,CPU在最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废了,供电不足就会这样。

插适配器工作的,经过反复验证,和网络有关系,内网传输或百度网盘传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传输完成速度就回来了,win10的bu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出差都带着电脑的主机,然后到别人那边用他们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实在受不了笔记本的速度。 ...

笔记本般大小的主机吗

楼主:
空闲中,主频还能超过2.8G。

网友:
睿频,平时没有什么事处理降低主频,降低功耗。我台6700H也是有时降到1个G以下

网友:
我的DELL笔记本电脑,当时电源适配器有问题,就是这样
应该就是供电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适配器工作的,经过反复验证,和网络有关系,内网传输或百度网盘传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传输完成速度 ...

我也遇到过,这个应该是 插适配器和不插 在切换过程导致,属于WIN的系统问题。  大概猜测是电池电量反馈错误,导致系统认为现在是电池工作状态,而且电池电量低。
重启也解决不了问题。

后面是用电池供电 很久,等电池耗尽,重新充电才恢复的。

网友:
T420电池废了,如果接65W电源就会这样,接90W就正常。

网友:
前几天刚碰到一个这种故障,DELL的一体机,插适配器提示无法识别。CPU被降频至0.4G。怎么调都不行。
刚好3年上门服务还剩十来天。DELL的人过来直接换了块新主板,问题解决。也不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降频一般是CPU供电电路问题,供电电压过低。4代CPU的供电一般是1.7V,不过一般4代CPU很少出现降频这种 ...

还有这样的事。。。。我就是DELL的本

我说怎么有时候发现用电池的时候速度飞快插上电源反而速度慢了

之前就发现有时候一插上电源就降频率。有时候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样的事。。。。我就是DELL的本

我说怎么有时候发现用电池的时候速度飞快插上电源反而速度慢了

DELL适配器不识别就会降频0.8GMHz,DELL通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适配器工作的,经过反复验证,和网络有关系,内网传输或百度网盘传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传输完成速度 ...

现在很多笔记本标配的适配器不足以提供峰值功率,需要靠内置电池补充,内置电池老化内阻大了就跑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笔记本标配的适配器不足以提供峰值功率,需要靠内置电池补充,内置电池老化内阻大了就跑不动了。 ...

W541的适配器是135W的大砖头,应该是供电足够的。

网友:
根据经验,大概率是cpu原装水泥干透了,过热。。买点顶级水泥自己刮干净换吧。

网友E:
电源管理里面选择最高性能或卓越性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里面选择最高性能或卓越性能试试看

是接适配器状态,一直选最佳性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适配器状态,一直选最佳性能的。

那个是整体的的吧?你看看具体电源设置里面,处理器的最小状态时多少,如果设置100%应该就是不会变频了,始终在最高速运行。

楼主(2023-04-25):
真正原因已找到,是CPU的导热硅脂完全干了,清洁后重新涂上,速度就恢复正常了。
虽然软件显示CPU温度依然很高,但丝毫不影响运行速度。
待机时75-85度,使用中90-98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正原因已找到,是CPU的导热硅脂完全干了,清洁后重新涂上,速度就恢复正常了。
虽然软件显示CPU温度依然 ...

如果处理器空闲温度还这么高显然有问题,是不是热管漏了,最好的办法是热管与风扇一起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处理器空闲温度还这么高显然有问题,是不是热管漏了,最好的办法是热管与风扇一起换一套 ...

小黄鱼看了一下,二手的要88块钱,新的260左右,太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黄鱼看了一下,二手的要88块钱,新的260左右,太贵了。

以前换过笔记本散热模组才60元左右,这机器价格超出了散热器的实际价值,应该是属于溢价,看来配件很有市场。这款机器网上都说发热非常大,看来换热管也不一定有作用。可以测量出风口温度与处理器温度对比大概比处理器低15度的样子,如果差别太大估计确实热管有问题,如果不大换热管也无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换过笔记本散热模组才60元左右,这机器价格超出了散热器的实际价值,应该是属于溢价,看来配件很有市 ...

估计换热管也不顶什么用,发热确实大,出风口温度不高,45度左右,核心温度软件显示90多度。

楼主:
经确认,换了13.8热阻的导热硅脂后,CPU温度仍在95度左右,出风口温度不高,拆下后,确认CPU背后温度超高,不能摸,散热器处的热管只是温的,大概40-50度。
莫生帮忙请供应商找了一个散热器总成送我,装上后温度马上就下来了。

网友:
我也遇到降频了。发现是笔记本合盖后,频率会降为0.3GHz。打开盖就会恢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确认,换了13.8热阻的导热硅脂后,CPU温度仍在95度左右,出风口温度不高,拆下后,确认CPU背后温度超高, ...

看来热管里面干了,用久了还是一起换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热管里面干了,用久了还是一起换效果好

热管不是真空的吗?

网友G:
硅脂干了导热性能就下降吗?
我一直以为只要填平了微观缝隙,即使干了也能良好导热
不拆的话也不用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硅脂干了导热性能就下降吗?
我一直以为只要填平了微观缝隙,即使干了也能良好导热
不拆的话也不用 ...

总结下来,这次是因为热管故障,导致CPU的热量不能传到散热片位置,CPU长时间高温,硅脂中的硅油快速挥发变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正原因已找到,是CPU的导热硅脂完全干了,清洁后重新涂上,速度就恢复正常了。
虽然软件显示CPU温度依然 ...

哈哈。遇到过一次,找了好久的根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