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批量用电脑,想买散件回来自己装,请问主板哪家强

楼主(2023-03-02):
设备上批量用电脑,想买散件回来自己装,请问主板哪家强,用在小主机外壳中,不要风扇

网友A:
intel集成atomCPU的主板。以前厂里配的主机都是这种,加机箱,电源,硬盘,内存就是一台小型电脑

网友B:
这个东西主要找靠谱的供应商,随叫随到的售后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主要找靠谱的供应商,随叫随到的售后很重要。

这个还有啥售后啊?坏了的部件肯退换,肯修,就已经是很好服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集成atomCPU的主板。以前厂里配的主机都是这种,加机箱,电源,硬盘,内存就是一台小型电脑

不良率高吗?现在用的供应商,一百台里面总有几台不好的,出去售后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良率高吗?现在用的供应商,一百台里面总有几台不好的,出去售后成本太高 ...

这是2012年的事情了,是intel自己的品牌主板,因为在办公室里用,环境不恶劣,所以也没遇到坏的

网友C:
主要批量是一笔还是持续的。我觉得量大直接和一些电脑的原厂去谈肯定没问题的。
如果一定要买工业级的那就找工控机吧。

网友:
能用安卓尽量用安卓。
广告机主板功能很强大,要便宜的话,普通电视 盒也没问题。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是要工控机,优先考虑稳定性吗。
j1900现在500多块。

网友:
起码要说明啥上面用的,用途是啥?否则范围太宽泛了。

网友D:
目前单板工控机,不要求性能的话,业内最成熟的还是J1900的主板,不要图便宜,遇到过便宜的莫名其妙的黑屏死机。虽然这东西看着很简单,选定合格的型号供应商后尽量不要更换。要不然会被坑死。售后不是简单更换那么轻松,来回邮寄的费用都远远超过不同品牌的差价了,还不算故障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友:
不要风扇那的多低的性能,或者说多巨大散热片。
楼主说的是x86平台用itx小主板?

网友E:
台湾研华,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批量是一笔还是持续的。我觉得量大直接和一些电脑的原厂去谈肯定没问题的。
如果一定要买工业级的那就 ...

持续用,工业设备用,环境不好,高温、粉尘、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湾研华,不解释

太贵,自己组装希望能把控制控制在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单板工控机,不要求性能的话,业内最成熟的还是J1900的主板,不要图便宜,遇到过便宜的莫名其妙的黑屏 ...

的确是这样,现在整机换个供应商都能搞死人,新供应刚开供好好的,合作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最怕设备发出去一年半载批量出问题,自己搞也是这方面考虑,

网友F:
600的样子,不带硬盘与ddr。能运行w10w11,w7是不可以的。外壳121可以定做开孔,加一个铝合金凸台用导热胶把凸台贴在外壳内,然后用相变导热贴把cpu温度导热到凸台然后到外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600的样子,不带硬盘与ddr。能运行w10w11,w7是不可以的。外壳121可以定做开孔,加一个铝合金凸台用导热 ...

这个研域的工控机,五年前用过,J1900的cpu,当时采购了两个主板,装上去都是随机的死机花屏。他们还认为自己没问题。
换了其他供应商,一直稳定到现在,返修率低于千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研域的工控机,五年前用过,J1900的cpu,当时采购了两个主板,装上去都是随机的死机花屏。他们还认为 ...

毕竟便宜没办法,以前用过研华的专用工控电脑也一样出现过电源与主机损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