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阵屏画圆环,哪种方式好

楼主(2023-03-02):
最近用160*80点阵屏,需要画如图进度圆环,不想用GUI  哪种算法比较好,CPU占用,请推荐,感谢!

网友:
哈,这不是我现在用的屏和显示内容么?我是根据比例算圆周角度,超过角度的显色点变灰~

网友:
就是画圆了

网友:
160*80这个分辨率能行吗?还不如老老实实进度条来的简单快捷

网友:
用 参数方程

网友:
点阵规模不大,圆环也不粗,我觉得查表比较好,每个角度对应几个坐标就可以了,查表数据可以先用EXCEL算好

网友:
为毛大家都想着程序来画圆呢?程序画圆很难做抗锯齿的。我是先ID设计好一张全貌的圆环图片,我在程序加载这些图片的时候按比例来算角度,超过角度的点如果是前景色就变灰。如果想做漂亮点,每个数值设计成单独一张图片就好,反正一个flash芯片可以存很多图片内容

楼主:
感谢坛友的支招   主要是想省程序空间和减少CPU的计算量

网友A:
画圆需要用到三角函数,运算量非常大。如果MCU不带浮点数则更慢,还是用进度条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圆需要用到三角函数,运算量非常大。如果MCU不带浮点数则更慢,还是用进度条简单。 ...

是的呀  计算量太大了    ID决定了   改不了

网友B:
     要求不高M0可以的,我320*240的屏中间没加波浪的时候也是用64M的M0。
把端点和其他地方分开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M0可以的,我320*240的屏中间没加波浪的时候也是用64M的M0。
把端点和其他地方分开处理。 ...

你这个圆,感觉不圆

网友:
最笨但是最简单的方法,保存1/4个圆的图片,  按照1% 递进, 就是25张照片; 其他3/4 的转换下坐标贴图进去;

显示效果好不好就看你们的美工水平,  这波下来, STC 都能做出酷炫效果

网友:
嗯。。。前几天刚干过这个事情,三角函数算,240M主频,带F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圆,感觉不圆

  客户给的图片就是这样,显示这个就是给图片给蒙板处理

网友:
单纯画圆的话Bresenham圆弧算法比较高效,整数运算就可以实现,但这圆环进度应该不合适
可以按13楼的建议先算好再贴图,另外只用做1/8的圆弧贴图就行了,也就是13张图片,其余7/8换算下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M0可以的,我320*240的屏中间没加波浪的时候也是用64M的M0。
把端点和其他地方分开处理。 ...

这波浪咋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波浪咋做的

一张正常的波浪图片加上一张单通道的圆形图片混台,单色图当波浪图的alpha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