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4A可以通过二极管转换到4V使用吗

楼主(2023-03-02):
外部给我板子5V4A能力,我板子输入电压打算使用4V,因为电源芯片最高输入5.5v,为了保证系统安全,可不可以通过
一个二极管压降1V,降到4V的样子使用,管子通流5A,求推荐

网友A:
你板子消耗多少电流

网友:
5A,压降1v,5w的损耗啊!
玩得起?

网友:
4W功率的二极管  体积不小 考虑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消耗多少电流

我板子大概16W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板子大概16W的样子

二极管,电阻串联,再把几个串联的组件  并联,可以不使用散热片。

网友:
你怕是对4W的热没啥概念,建议先串联个电阻,带负载,试试4W的温度。

网友B:
二极管不同电流下压降不一样,现在DC-DC便宜集成度也高,建议搞DC-DC,算上散热面积比二极管还实在

网友C:
方法一,不如增加个PMOS过压保护的线路;
方法二,并联个5V1稳压二极管;

网友D:
那些要求4V供电的联网的模块就是在里面串二极管实现的,4V-0.7V=3.3V,其实里面是3.3V的芯片。很恶心的做法。

网友:
要是没有体积和散热的要求那就是可以,搜索 “降压硅链”,“硅堆降压装置”

网友:
以前做了张300来平方厘米的板子,耗散功率六七瓦,板子摸上去试着温乎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不同电流下压降不一样,现在DC-DC便宜集成度也高,建议搞DC-DC,算上散热面积比二极管还实在 ...

看样子还不如让外面直接给我4V,我总不能再加一个5V转换4v的DC/D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一,不如增加个PMOS过压保护的线路;
方法二,并联个5V1稳压二极管;

外部过来5V,电源允许输入最大5.5V,这么小的区间怎么设计呢,外面波动一点就过压了,
挺奇怪的它电源芯片手册写的典型输入5V,写的损坏电压6.5V,参考设计给的却是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过来5V,电源允许输入最大5.5V,这么小的区间怎么设计呢,外面波动一点就过压了,
挺奇怪的它电源芯 ...

那你用TVS+5A的DIP自恢复保险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些要求4V供电的联网的模块就是在里面串二极管实现的,4V-0.7V=3.3V,其实里面是3.3V的芯片。很恶心的做法 ...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打开了的EC600N模块,我等下回去拍照片看看到底是不是二极管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打开了的EC600N模块,我等下回去拍照片看看到底是不是二极管降压 ...

现在新的可能内部不是二极管而是LDO之类的了
这个发现是很久之前的

网友:
想想早期的电烙铁也就15W。。。4W可不是小数字。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从0.3-0.7不等,根据电流和温度有关。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网友:
上二极管,这个电流,温度会受不了

网友:
试过将可以过5A的贴片肖特基二极管上4A的电流,一会引脚焊锡直接熔化了。

网友F:
TTL芯片供电不就是4.5-5.5V范围嘛,楼主前面进来的5V4A是不是没有稳压?

楼主:
这个要看电源板那边了,我这边电源模块MAX 5.5V,不知道5V给过来会不会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TTL芯片供电不就是4.5-5.5V范围嘛,楼主前面进来的5V4A是不是没有稳压?

这个要看电源板那边了,我这边电源模块MAX 5.5V,不知道5V给过来会不会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