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胶封本安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3-03-03):
如题:有个产品很少部分电路有高压,想用灌封胶把这部分电路封住,用什么样的胶可以?另外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703、704硅胶就可以,浇封厚度要1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3、704硅胶就可以,浇封厚度要1mm以上。

好的,谢谢。

网友B:
不行,  要做限能隔离后,从符合要求AB胶浇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要做限能隔离后,从符合要求AB胶浇封。

就一个小电容充电,104的, 限能后估计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