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给图纸来方便地定位器件位置?

楼主(2023-03-03):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给图纸可以方便定位器件位置?
使用某字母画图软件,普通的图纸转PDF只有原理图不便于定位器件位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给源文件的情况下通过原理图来定位器件位置?

网友:
装配输出->Assembly Drawings,出坐标文件的上一个,出位置图

网友:
InteractiveHtmlBomForXX-master 插件,这个可以PCB定位器件bom, 不知道和你需求是不是一样

网友:
InteractiveHtmlBomForAD 这个遇到排针和一些铜柱物料焊盘无法定位。大家有遇到这个类似情况?

网友:
pcb文件中,file -assembl ouput-Gxxxx  这个就可以到处一个csv表格,有器件名称和对应的坐标

网友A:
其实lz是不是就是想要个丝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lz是不是就是想要个丝印层

导出表格很简单,问题人工不好找,比如测试人员,如果只有pdf原理图想找对应器件在什么位置,只能人工一点点找。所以想通过某种方法自动定位到具体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出表格很简单,问题人工不好找,比如测试人员,如果只有pdf原理图想找对应器件在什么位置,只能人工一 ...

那导出丝印到PDF,在pdf中搜索就好了。
一般我顶层的就到  Top overlayer,  top past  , keep out
底层就加个镜像 bottom overlayer,bottom past,keepout,
按喜好

网友B:
华硕有个维修软件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有个维修软件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啥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导出丝印到PDF,在pdf中搜索就好了。
一般我顶层的就到  Top overlayer,  top past  , keep out
底层 ...

Top overlayer生成PDF经常搜索不到~~

网友:
我回去找一下,直接扫描,输入bom  坐标

网友:
给图纸,删除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