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 目前大家还能访问吗?

楼主(2023-03-03):
我这搞了好多办法,都是显示拒绝访问

网友A:
在vs code里面挺顺利,浏览器里面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s code里面挺顺利,浏览器里面不太稳定。

对话的,有插件????还是只代码补全?

网友:
据说chatGPT被重点关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话的,有插件????还是只代码补全?

对话,不过有范围限制,它会提醒你对话范围与编程有关。

网友B:
一直正常啊。提示拒绝应该是节点IP的问题,有些节点怎么搞都是拒绝,可能是被记录了

网友:
换个美丽国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话,不过有范围限制,它会提醒你对话范围与编程有关。

VSCODE没有记忆功能,上一句问完,他不会根据上次问的继续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CODE没有记忆功能,上一句问完,他不会根据上次问的继续回答

那就不行了,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包括前面用的好好的,后来就拒绝了。还好我这个月买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CODE没有记忆功能,上一句问完,他不会根据上次问的继续回答

是这样的,不过可以主动限定,比如:将上面的例子改成 xxx ... 但一退出 VSCode,结果就没了。

除非自己导出问答内容,export 出来就变成一个自动打开了的 “.md” 文件,需要自己保存。

网友:
地点选择台湾,也可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话,不过有范围限制,它会提醒你对话范围与编程有关。

可以写诗,写小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写诗,写小说。

当你反驳它几次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了:交互内容限制在编程方面,否则无法正确理解。

但是在网页版上交互时就不会看到这种限制上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反驳它几次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了:交互内容限制在编程方面,否则无法正确理解。

但是在网页版上交 ...

VSCODE 版功能还是有限,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正常啊。提示拒绝应该是节点IP的问题,有些节点怎么搞都是拒绝,可能是被记录了 ...

每次打开那个网址都是提示要手机号,输入手机号提示不支持中国用户

网友:
据说api访问方式已经被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