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SIM 仿真维也纳

楼主(2023-03-03):
好久没逛论坛了,分享点近几年比较火的充电桩大功率PFC仿真,控制基本采用传统的DQ正交控制+SVPWM控制算法。

网友A:
这是用什么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仿真?

标题写的psim呀

网友:
我以为是分享软件下载的

网友:
一张图纸,确实是分享?

楼主:
附件怎么无法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仿真?

psim仿真,奇怪是的我附件无法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im仿真,奇怪是的我附件无法上传

压缩成Zip或Rar应该都可以上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成Zip或Rar应该都可以上传啊。

附件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仿真?

用的PSIM此仿真软件也可以仿真FOC电机控制,并且里面集成TI DSP运行模块

网友:
实物已经实现了么?

网友C(2023-06-04):
请教楼主为什么电流D控制环输出值后面要叠加一定量的电流Q才作为反变换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为什么电流D控制环输出值后面要叠加一定量的电流Q才作为反变换的输入? ...

你说的那个-1吗,你是调相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1吗,你是调相位的

-1前的累加器SUM14,而且电流Q的PI控制输出值也叠加了Id值(SUM12)。我删除了SUM14,SUM12,让D,Q各自进行PI控制后信号接着往下走,再仿真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