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元掏了个4万小时,健康度100的MLC企业800G固态,可惜看不到读写量

楼主(2023-03-03):
Secure erase之后的读写:

网友A:
不过怎么是sata1模式

网友B:
41027小时/64次=641小时/次=26.7天/次
这连续运行能力大概率是Windows机器。
平均每次连续运行一个月,你说它是在干什么呢?

网友C:
这固态怎么测出来的读写速度和机械硬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固态怎么测出来的读写速度和机械硬盘一样

USB插的,受限USB了

也可能因此导致看不到读写量,建议楼主插主板SATA再看看

楼主:
插的是老笔记本SATA接口,可能是笔记本速度受限了

网友D:
大牌子新的1t的才400元左右。 没必要买二手的了

网友:
好点的全新的1T也300多了,235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027小时/64次=641小时/次=26.7天/次
这连续运行能力大概率是Windows机器。
平均每次连续运行一个月,你说 ...

4.5年,因为看不到读写量,不知道是不是矿渣,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怎么是sata1模式

前面三个图插的是USB移动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牌子新的1t的才400元左右。 没必要买二手的了

可能是因为比较钟情于MLC吧

网友:
查了下规格书

smart明确是有读写记数的

网友A:
参照我s3610的smart数据,里面raw一个=32MB

LZ图里有个值 0xDB6516
算下来=460TB,575PE 好像还行

虽然官保写入量就450TB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比较钟情于MLC吧

但是这个16nm 的2dMLC真的不如本时代的3dTLC

网友E:
用intel官方的工具应该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我s3610的smart数据,里面raw一个=32MB

LZ图里有个值 0xDB6516

这么大啦?那健康度100就有点想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16nm 的2dMLC真的不如本时代的3dTLC

不会吧,不了解这些

网友:
不要迷信SLC MLC TLC这些,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ntel官方的工具应该能看到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笔记本只有一个SATA接口,本来想装个系统到这个硬盘看一下,但用硬盘盒 ghost不成功。有空再装个系统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啦?那健康度100就有点想不通了

总之在纯sata,而不是usb硬盘盒上试试看看smart内容有变化吗
因为没有看到参考的读写数据,所以健康度说100%也不奇怪

网友F:
清零盘无疑。。而且smart被js改过,删掉了项目。。贵了,而且说暴毙就暴毙。

网友:
SSD也的健康度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看样子翻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参照我s3610的smart数据,里面raw一个=32MB

LZ图里有个值 0xDB6516

mlc理论寿命3000pe这 600pe应该还很新嘛。
我的u盘都是支持ddr的slc主要是全盘写入不掉速舒服。tlc那个锯齿速度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零盘无疑。。而且smart被js改过,删掉了项目。。贵了,而且说暴毙就暴毙。 ...

可以单独删掉读写量和健康度,而保留上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单独删掉读写量和健康度,而保留上电时间?

看厂家破解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牌子新的1t的才400元左右。 没必要买二手的了

新的是tlc,不是mlc?

网友:
引用 网友G:
mlc理论寿命3000pe这 600pe应该还很新嘛。
我的u盘都是支持ddr的slc主要是全盘写入不掉速舒服。tlc那个锯 ...

slc优盘,你的优盘容量多大?

楼主:
英特尔的磁盘工具也看不到读写量?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怪不得有那么多厂商定义项目,这个是dell的定制盘∶

楼主:
根据hwinfo检测的写入的逻辑扇区数和读取的逻辑扇区数,可以算出:
总写入量:942461226742*512/1024/1024/1024 = 449400GB
总读取量:14318479993962*512/1024/1024/1024 = 6827583GB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怪不得有那么多厂商定义项目,这个是dell的定制盘∶

两百多用起来提心吊胆的

网友:
属于电子 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百多用起来提心吊胆的

450T写入量应该还好吧?况且寿命还是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T写入量应该还好吧?况且寿命还是100

我用了快两年的电脑,现在才7T多的写入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T写入量应该还好吧?况且寿命还是100

我这120G系统盘经常爆内存往盘里写虚拟内存,1662日,4年半才写了26TB,健康97%,海力士MLC,供参考。。

楼主:
跟店家协商退回去了。主要是这么大写入量健康度还显示100有点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我s3610的smart数据,里面raw一个=32MB

LZ图里有个值 0xDB6516

这样算出来是差不多一样的,要是买之前会这样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