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发明,八音盒调速机构

楼主(2023-03-04):
【天才的发明,八音盒调速机构-哔哩哔哩】 https://b23.tv/t2LHaqO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LoJJal8_yTkLdFFMrXD9A
提取码:1cdh
(9.3mb)

网友:
我还以为是使用钟表的擒纵机构做的,结果就是用空气阻力?这还真不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网友:
没用的知识又多了一点之玩八音盒所不需要知道的

楼主:
真没有想到竟然利用空气阻力来匀速播放。

网友:
科普错了,早期的八音盒确实是利用空气阻力控制速度的,air brake music box,长这样:

by clockpart@NAWCC

但是视频中的以及现在能买到的八音盒是centrifugal governor music box,是1982年US4464969A专利的设计,
与依靠空气阻力的设计相比它可以提供更大的制动力,而且上下调节那个零件在轴上的位置就可以调节播放速度。
如果只是依靠空气阻力工作,那就只需要叶片了,但是可以看到旋转的部件上有2个体积较大的配重,所以它一定不是视频所说的那样。

在US4464969A中清楚的描述了它是依靠离心力、变形和摩擦刹车来控制速度的。

网友:
1996年,当时我读一年级,经常能才垃圾堆捡回来一些音乐盒
有一次有一台拧紧以后不到1秒就放完了,当时发现是这个风页歪了,装正就能修好,当时能知道是靠风的阻力降低发条速度
但1:2400这种没用的知识,还是靠这个视频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