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用Tplink易展mesh路由器后改用ac+ap的?

楼主(2023-03-04):
农村自建房,得考虑到上下楼之间WiFi能漫游,要不然一直连着弱信号不断开会非常麻烦。

也算是比较早的易展MESH用户了,用了两年多,开始的时候不太稳定,折腾了一下,一直稳定用了两年左右。光猫后有主路由的,5个mesh都是关闭DHCP当ap用。这段时间又开始异常了,挺莫名其妙的,路由器之间拓扑结构也没有更改,就是感觉某些无线设备接入情况下就会导致这种异常。

故障现象表现为手机或者笔记本非常难连接上异常mesh路由器的WiFi,即使耗时很久连上了,也是不能上网或者速度非常非常慢,不过此时走到其他组网mesh的路由旁边,是能快速连上WiFi并且流畅上网的。这时候有线网络都是正常的,异常mesh路由器的几个网口也是正常通讯的。

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把路由器盖子拆开,并且加了散热片,并且加了风扇也是会网络异常。

接着以为是这个路由器位置有问题,然后我换了一个相同型号路由器,替换到这位置也是会网络异常。

昨晚我把这个异常的路由器挪到其它房间,结果还是发生异常。

至于试着更换有线回程跟无线回程,更新固件,更换大一点功率电源这些办法都尝试过了。

能用的招数已经都用上了,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故障原因,现在只能说是玄学问题了。的确不行就得上AC加4个AP了,但是好贵,至少得四五千以上,也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空闲时间没什么业余爱好,就喜欢折腾一下家里的网络,弄稳定一点点。

网友A:
原来是两个路由做桥接,后面就一直是AC+AP了,最开始是H3C的wifi5的套装,这两年换成锐捷的wifi6的了,最近在关注2.5G路由和交换机,打算全屋升级到2.5G

网友B:
试试不要组 mesh?全部当ap使用,WiFi名称密码一样,调一下ap信号功率,错开以下,设备通过 kv 协议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两个路由做桥接,后面就一直是AC+AP了,最开始是H3C的wifi5的套装,这两年换成锐捷的wifi6的了,最近 ...

我当时建房时候,埋了5类线,勉强跑千兆,没上升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要组 mesh?全部当ap使用,WiFi名称密码一样,调一下ap信号功率,错开以下,设备通过 kv 协议自动切 ...

是个办法,值得试验下

网友C:
AP哪要四五千,K2P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哪要四五千,K2P走起

现在的K2P,估计都是被人玩了好几年淘汰的了

网友D:
主路由一定要用好的,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上一个x86的软路由。另外AC+AP不要京东买,可以去1688或者是咸鱼去买,全新的最少比京东便宜一半,这玩意没假货,放心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K2P,估计都是被人玩了好几年淘汰的了

K2P这玩意多少年的东西了,还在玩有点落伍了,随便买个新一点的AP都能秒掉他。关键是还不便宜,妥妥的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路由一定要用好的,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上一个x86的软路由。另外AC+AP不要京东买,可以去1688或者是咸鱼去 ...

我的主路由是几十块钱的小娱路由器,不过轻松跑千兆
我试了下TPLINK的易展路由如果不加入MESH,单独做一个热点,也是支持KV的,比MESH状态少一个I。
估计也是能漫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路由是几十块钱的小娱路由器,不过轻松跑千兆
我试了下TPLINK的易展路由如果不加入MESH, ...

无缝漫游是需要k、v、r的,仅支持kv就只能做有缝漫游,比如3楼那个方案,路由器设置好信号门限,然后根据信号强度来强制漫游,除了切换时耗时略大,别的没毛病,当然如果你不是玩游戏的需求,也没有太大影响的。最后就是TP的设备是需要定期重启的,路由里设置下每周重启一次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路由是几十块钱的小娱路由器,不过轻松跑千兆
我试了下TPLINK的易展路由如果不加入MESH, ...

mesh 路由器肯定有 kv,r一般不开,对有些设备兼容不好。

有 kv 基本上就能无缝漫游了。

网友B:
另外,手机或者笔记本非常难连接上异常mesh路由器的WiFi……是5G吗?曾经试过将5G设置到了国外频段,刚好手机也不支持,症状就是死活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手机或者笔记本非常难连接上异常mesh路由器的WiFi……是5G吗?曾经试过将5G设置到了国外频段,刚好手 ...

是5G,不过信道不会错的。组网的路由器都是相同信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两个路由做桥接,后面就一直是AC+AP了,最开始是H3C的wifi5的套装,这两年换成锐捷的wifi6的了,最近 ...

我家的H3C 小贝 AC+AP,我在考虑升级到WIFI6, 楼上的锐捷稳定吗?哈哈

网友:
是不是周边邻居装了大功率无线路由导致的干扰?

网友F:
我印象中楼主连优科都玩的这个不至于搞不定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印象中楼主连优科都玩的这个不至于搞不定叭

优科,ubnt这些高档货,1,2个玩玩还凑合,但是整套AC+几个AP太贵,家里用,显得太小题大做了。
这些便宜的MESH,异常时候就是玄学问题,普通的折腾排错办法没什么作用。
不过实在不行,也是会换AC+AP。
我现在5个易展  TPLINK路由器都没有一个 ubnt的AP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科,ubnt这些高档货,1,2个玩玩还凑合,但是整套AC+几个AP太贵,家里用,显得太小题大做了。
这些便宜 ...

哈哈哈蹲个最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H3C 小贝 AC+AP,我在考虑升级到WIFI6, 楼上的锐捷稳定吗?哈哈

稳定性很好,和H3C一样,装好无感,两年多除了升级没有重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要组 mesh?全部当ap使用,WiFi名称密码一样,调一下ap信号功率,错开以下,设备通过 kv 协议自动切 ...

我还是小看了这易展路由器,我关闭掉易展的DHCP,改成跟主路由(非TPLINK的)同一个网段,当纯AP,只是不组MESH而已。
结果令我很意外,这会让我的主路由重启,是重启,不是断线,我想不出两者之间还能有这种因果关系。
但是易展开DHCP,开辟自己的子网段挂在主路由下面,这倒是相安无事,挺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小看了这易展路由器,我关闭掉易展的DHCP,改成跟主路由(非TPLINK的)同一个网段,当纯AP ...

LAN口不需改同一网段吧?AP模式就会自动同一个网段。就算改同一网段也不至于干到重启吧?IP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N口不需改同一网段吧?AP模式就会自动同一个网段。就算改同一网段也不至于干到重启吧?IP冲突? ...

重启原因找到了,错怪路由器了。
以前在外面打工,怕家里网络有时不正常,所以搞了个网络看门狗,10分钟网络不通就对主路由和光猫断电一次。
这网络看门狗也是坛友公司的产品,看门狗IP设置为动态获取的,没想到昨天夜里它出BUG了,不能获取192.168.0.x网段IP,变成了出厂默认192.168.1.x网段,所以认为网络不通隔几分钟重启。
这也是中午才发现,局域网里面怎么多了不同网段的设备,一查发现是看门狗自己先失灵了。

再次试了,易展路由单个不组网当纯AP,的确也是跟组MESH时候一样,断WIFI,或者很难连上WIFI,但是几个网口通讯是正常的。
此时手机能很快连接上同网段其它普通无线路由,说明也不像是主路由DHCP的问题。

楼主:
增加到6个易展组网了,都是有线回程,还有一个闲置备用。
拆了路由器壳子,加液压轴承的12V小风扇主动散热。
保证家里每个地方5G信号都在-65dbm以上,wifi5速度够用了。
不追求100%稳定了,偶尔无线断下网,有线还正常不影响电脑做事就无所谓了。
有时漫游切换不理想,要到-70dbm以下才切换,凑合用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网友(2023-04-26):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H3C 小贝 AC+AP,我在考虑升级到WIFI6, 楼上的锐捷稳定吗?哈哈

AC+AP布线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原因找到了,错怪路由器了。
以前在外面打工,怕家里网络有时不正常,所以搞了个网络看门狗 ...

网络看门狗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路由是几十块钱的小娱路由器,不过轻松跑千兆
我试了下TPLINK的易展路由如果不加入MESH, ...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H:
PDD或者 转转 APP,买K2P A2版,让卖家刷好集客AC和AP固件,我就在用非常好用,每个大约100元,我是1AC  3AP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什么软件?

图片左上角有名,winfi

楼主:
引用 网友H:
PDD或者 转转 APP,买K2P A2版,让卖家刷好集客AC和AP固件,我就在用非常好用,每个大约100元,我是1AC  3A ...

实验证明只要支持802.11kv的路由器,不用管什么mesh或者ap ac,只要相同ssid和密码,就能快速切换。
我现在几个wdr7650就相互独立不组网,断流几率小了很多。

楼主:
经过2个多月验证,我居然发现了TPLINK的易展路由器一旦组MESH,跟安卓电视盒有冲突。
我家2个安卓电视盒子,只要任意一个开机,易展路由器wifi就会异常,表现为断流,或者一直获取ip中。我尝试断掉所有网络设备来试验,才不可思议定位到机顶盒上面。只要机顶盒关机或者拔网线,wifi立刻恢复。

如果易展路由器不组mesh,就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