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易的NTC控制风机线路

楼主(2023-03-04):
如题,不希望用单片机实现,求电路图(搭配三极管(MOS也可以)或者运放实现)。
12V直流风机。不需要调速,能开和关就可以了
用自锁的比较器电路实现的话,是不是温度降低后,不会自动关?不带自锁的比较器,是否会不停的开关风扇?

网友:
用突跳温控器,贴在需要控温的地方,选择合适温度 ,温度到了接通,降低断开

网友:
用比较器或者运放搭个滞回比较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直接上555做调速吧,成本也没差别

网友:
用LM311搭个滞回比较器就行了。

网友:
用这个,连导热浇水都省略了

网友:
如果只要开关控制的话,电子方案确实做不过温控开关,
温控开关一个零件解决问题,电子控制怎么都的一大把零件,
而且温控开关触点电阻小,三极管打不过,mos打得过但没必要。

要说机械温控开关有寿命限制,那风扇也是机械的有寿命限制啊。。他俩配一起没啥毛病。。很可靠的

要风扇随温度逐渐变化的再考虑电子方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