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用过电位器方式的角度传感器?推荐一下厂家!谢谢!

楼主(2023-03-04):
如题!如图!
防尘防水咋样?

网友A:
这种长期使用寿命咋样? 长期摩擦碳粉会不连续吧,造成阻值突变

网友:
用编码器精度都高过这个吧

网友B:
防水防尘不是电位器做的,外部要装联动机构和外壳的,这些要求都是外壳完成的,防水防尘编码器也做不到,泡水后也一样报废

网友:
要耐粗暴的环境,只有旋转变压器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期使用寿命咋样? 长期摩擦碳粉会不连续吧,造成阻值突变

是的,主要是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防尘不是电位器做的,外部要装联动机构和外壳的,这些要求都是外壳完成的,防水防尘编码器也做不到,泡 ...

有用过吗?
主要是问下耐用性(不考虑防尘防水)。

网友C:
村田的有类似产品,不过官网上都写着快停产了。
https://www.murata.com/zh-CN/sea ... gsubRotarPositSenso
现在应该慢慢被霍尔角度传感器替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村田的有类似产品,不过官网上都写着快停产了。
https://www.murata.com/zh-CN/search/productsearch?cate= ...

这种电位器方式的处理起来简单一些。

网友D:
温度系数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系数贼大

三线方式,取比例值应该还好!

网友:
用过,线性不好,做成角度需要多点修正,后面换编码器了

网友E:
我用过,有认识的厂家,私信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有认识的厂家,私信我吧

似乎VIP++都发不了短消息了!

这种电位器方式的角度传感器的效果合寿命如何?

网友F:
用过数量2k类似的东西,后来都陆续换掉的。很少部分是你所谓的磨损了坏掉的,大多数是因为进水坏的。
个人觉得如果有特殊要求必须选择之外,尽量用编码器或者霍尔吧,这东西价格尺寸精度等都优势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数量2k类似的东西,后来都陆续换掉的。很少部分是你所谓的磨损了坏掉的,大多数是因为进水坏的。
个人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以考虑我们的霍尔旋转角度传感器方案。
360°绝对角度输出,也可以相对角度输出。
也可以作为数度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