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侠RC20装软件时候温度有78℃显示不良,正常吗?

楼主(2023-03-05):
(图片)

网友:
加散热片

网友A:
笔记本?没装散热片吗?

网友B:
RC系列的就存在高温问题....尤其是大容量读写,最好加上散热片.....不知道最近980PRO安全?我还要买两条....1T的,不知道换啥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系列的就存在高温问题....尤其是大容量读写,最好加上散热片.....不知道最近980PRO安全?我还要买两条... ...

那个B站up“小飞机DIY”测三星的盘,当场炸0E,烧保护隔离管。。。

不敢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B站up“小飞机DIY”测三星的盘,当场炸0E,烧保护隔离管。。。

不敢买。

哈哈哈,我也是看他,三星、闪迪祖传锁匠尽量别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没装散热片吗?

mini主机,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散热片,估计没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主机,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散热片,估计没啥用。

SER5 5800吗?看看能不能改装下,我看网上图里面是中间塑料架上嵌了一块金属片?好像金属片下面与机械SATA座之间还有点空间,是不是能加点什么。还有确定导热垫够厚不是隔了层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5 5800吗?看看能不能改装下,我看网上图里面是中间塑料架上嵌了一块金属片?好像金属片下面与机械SAT ...

我上面加了sata盘,以前的旧三星860evo

860evo温度低的很,只有40+

kioxia开机就有60+

网友:
硬盘要装散热的,不做散热大写入就高温。
m.2硬盘本身没散热功能,性能又强。sata硬盘性能不强发热也不小的,搭配铝合金外壳也是为了散热

网友C:
m.2硬盘上面需要用导热垫子把温度传递到sata支架上面,就是那个塑料支架上单独一块铝合金的地方,然后导热垫子把铝合金的温度传递到sata硬盘金属外壳上,然后风扇吹sata硬盘外壳。散热设计很巧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硬盘上面需要用导热垫子把温度传递到sata支架上面,就是那个塑料支架上单独一块铝合金的地方,然后导热 ...

原盒附带的导热垫子只有一块吧,是在这个图的下面。

那我自己要弄一个导热垫子,把这块区域的热量弄到sata固态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盒附带的导热垫子只有一块吧,是在这个图的下面。

那我自己要弄一个导热垫子,把这块区域的热量弄到sa ...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设计,需要量一下空隙高度,还有sata固态的金属外壳能不能与下面金属散热片重合。

wifi模块如果发热大下面可以加导热贴,把温度导到主板上。

这样可以一起购买导热贴,导热贴可以重叠起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加了sata盘,以前的旧三星860evo

860evo温度低的很,只有40+

我台式机用赠送的散热片,室温27度,开机33度,一直开着稳定下来是42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设计,需要量一下空隙高度,还有sata固态的金属外壳能不能与下面金属散热片重合。

wifi ...

暂时先这么弄了。
手边没有更合适的金属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台式机用赠送的散热片,室温27度,开机33度,一直开着稳定下来是42度左右。 ...

你这硬盘温度比我的sata固态还低,台式机散热就是好,这是笔记本还有盒子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硬盘温度比我的sata固态还低,台式机散热就是好,这是笔记本还有盒子比不了的。 ...

改了之后还可以了,开机40+,稳定50+

网友D:
估计做系统盘温度会高很多。
我笔记本上RC20做从盘才40度,比系统盘SN530还低5,6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还可以了,开机40+,稳定50+

这温度已经很好了,我笔记本sata固态都比这高。

处理器散热效果如何,beelink为了解决amd soc盒子性能与发热的平衡在bios上给了用户很多设置选项,让用户自己设置cpu tdp与风扇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先这么弄了。
手边没有更合适的金属片。

那个台阶看起来没有网上别的图深

看样子它设计是从风扇分一部分气流给那金属片散热

导到SATA外壳上去增大面积可能确实很有优势,如果这样做还没有多大变化的话,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固态与金属片之间的导热垫没有接触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还可以了,开机40+,稳定50+

那不错了,估计换个尺寸合适的铜片铝片的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做系统盘温度会高很多。
我笔记本上RC20做从盘才40度,比系统盘SN530还低5,6度。 ...

应该是,我的42度也是从盘,照现在的系统看,系统盘是闲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硬盘温度比我的sata固态还低,台式机散热就是好,这是笔记本还有盒子比不了的。 ...

很可能也因为我是从盘吧
另外是沾了点气流的光,但这个目前也是问题,CPU干活的时候会把固态也给吹热……一直想鼓捣鼓捣这个问题来着,但一直都没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的42度也是从盘,照现在的系统看,系统盘是闲不下来的

装的WIN11,系统盘平均一个月差不多有一个T的写入量。
而从盘经常下载电影和软件,也没多少写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台阶看起来没有网上别的图深

看样子它设计是从风扇分一部分气流给那金属片散热

我垫了4片0.5mm的硅胶垫+一片1.5mm厚的铁片

算起来高度有3.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垫了4片0.5mm的硅胶垫+一片2mm厚的铁片

算起来高度有4mm

淘宝整个尺寸跟下面那个差不多的1060纯铝或紫铜,3mm厚,上下再加2个0.5mm硅胶导热垫,应该还能拉下来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整个尺寸跟下面那个差不多的1060纯铝或紫铜,3mm厚,上下再加2个0.5mm硅胶导热垫,应该还能拉下来不 ...

还可以买石墨导热膜整个覆盖塑料支架上面拆下风扇开孔,把固态硬盘热量均匀开。这样sata固态外壳加石墨导热膜加风扇估计固态要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买石墨导热膜整个覆盖塑料支架上面拆下风扇开孔,把固态硬盘热量均匀开。这样sata固态外壳加石墨导 ...

找到一个2mm厚度的铝片,尺寸刚好合适,重新改一下散热。

网友E:
三星SN550 570,1T  挖硬盘币,体验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星SN550 570,1T  挖硬盘币,体验良好。。。

SN550 570 不是西数吗?

楼主:
第二次改散热的效果算是非常好了。

连续拷贝12G的大文件,最高温度也只到61℃,室温是23℃。

网友:
引用 楼主:
SN550 570 不是西数吗?

记错了,是西数~

楼主:
新改的第三版本固态硬盘散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改的第三版本固态硬盘散热。。。

不要sata了?前面61度的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sata了?前面61度的可以了

Sata走线转接太多次,有缺陷,CRC报错频繁,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