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抗干扰测试方法问题

楼主(2023-03-05):
最近看小视频https://m.toutiao.com/is/SSQpAqB/  - 今日头条  无意中看到别人的单片机用电警棍来测试抗干扰 自己手里没其他条件来测试干扰 自己也有一个项目单片机刚好位于一个12v 10A的大电机下面 工作极限电流可能会30A 想一想说不定单片机会被干扰打死 但是淘宝买个电警棍回来压根不是视频里面电警棍噼里啪啦的效果 大伙有推荐的视频里的警棍的型号吗?

网友:
电棍无法代替电机。
1.正常PWM驱动电机,会出问题的话那就回炉重造。
2.把电机加到最高转速,然后短路电机(不要把电路也短路了),电机会猛地刹车,看在附近的板子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如果电路有驱动电机正反转或刹车的能力,还要看一下有没有能力应对刹车发出来的电,会不会干爆板子。机械负载可能存储相当多的能量。
当然,这个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
其实还有个经典的测法:用打火机的那个压电陶瓷点火器来测静电。
很多压电陶瓷可以超过1万伏,比真实静电枪的8千伏更狠。

网友B:
视频看了,比较怀疑测试的真实性。esd官方给出的才2kV左右。直接干上万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了,比较怀疑测试的真实性。esd官方给出的才2kV左右。直接干上万伏。 ...

肯定不能直接打到mcu的io上了

网友:
打火机5mm电弧电压太高了。买个ESD测试枪,4kv-8kv没有太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有驱动电机正反转或刹车的能力,还要看一下有没有能力应对刹车发出来的电,会不会干爆板子。机械负 ...

电机是直流电机 由三个继电器控制 一个通电12v做起停控制 两个切换12v和gnd做正反转控制 有三个这样电机 物体两个瞬间最大电流小点10A 电机正反转或者不同电机切换软件有做大概200ms的停止操作防止切换两个电机一起驱动和续流间隙 由起停继电器断开操作 起停电机继电器有并联3个10A的续流二极管 物体6个换向继电器有加高边驱动的四个1A的续流二极管 目前运动暂时没有问题 但是极限运动电机带一个两百斤重的负载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直接打到mcu的io上了

这种电压是拿来打地线或者打金属外壳的。打io肯定不用这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直流电机 由三个继电器控制 一个通电12v做起停控制 两个切换12v和gnd做正反转控制 有三个这样电机  ...

也可以,布局好了干扰不到单片机那边也行。
就是吧……
这么大电流最好用MOS控制起停,方向控制用继电器没问题,但起停最好不用继电器,因为直流尤其是大电流直流,一般继电器触点容易粘连,用汽车的可能贵点。

你可以用2个PC817一类的光耦或者1个光耦+1个小整流桥,做成“检测交流电的那个电路”,并在电机上,只要光耦输出导通,就代表电机没停止,那就不要切换方向,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延时了,也可以适应不同的机械负载。

继电器这种方案不好像H桥那样同步整流刹车回收到电源,继电器的话,刹车可以用大功率电阻接到电机两端实现。

网友: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先通过燃气电打火枪测试一下。

网友:
可委托机构测这几个:群脉冲、浪涌、射频场感应、工频磁场、静电、高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