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阳台摆一张桌子,买什么桌子好呢?

楼主(2023-03-05):
在屋里拆焊搞的乌烟瘴气,某人意见很大
准备平时拆焊什么的把烙铁搬到阳台上搞,
需要在阳台摆一张桌子,买什么桌子好呢?
阳台下雨桌子可能会打湿,是否最好不用木质的桌子,
那么,买什么桌子比较好呢

网友:
也有这个想法,升降桌墙上再立个洞洞板

网友:
著名的八仙桌。

网友A:
搞啥都不如去外面租个房,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网友:
也得在家里弄一个,最好是移动的多功能工作台

网友:
买几个折叠支架,然后根据面积裁一块板子。省钱,又省空间

网友:
越南水磨石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啥都不如去外面租个房,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你这话中有话,男人这点小心思女人能不知道

网友:
要买一个带门的,工作完后,门放下来,里面如何乱都看不见,这样才能及格,不然迟早还是会被掀摊

网友:
304不锈钢

网友B:
室内舒适很多,建议上抽烟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舒适很多,建议上抽烟管道

你家为拆焊专门做了抽烟管么
可否上个效果图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
去定制一张不锈钢桌子。

网友C:
玻璃桌最简单,不怕烫,还容易清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桌最简单,不怕烫,还容易清洁。

不怕不小心敲坏了

网友D:
4040铝合金骨架,304不锈钢桌面,桌子上带3层仪器架,还带门,不用时把门一锁,谁也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40铝合金骨架,304不锈钢桌面,桌子上带3层仪器架,还带门,不用时把门一锁,谁也动不了。 ...

你diy过这种桌子么

网友E:
去厨房,油烟机一开就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diy过这种桌子么

以前在单位,设计过这样的一张测试桌子,不用时关门锁起来还可以避免积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单位,设计过这样的一张测试桌子,不用时关门锁起来还可以避免积灰。 ...

原来坛上也有焊304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厨房,油烟机一开就解决

在食物边上搞拆焊会被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单位,设计过这样的一张测试桌子,不用时关门锁起来还可以避免积灰。 ...

可否说下设计桌子用什么设计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说下设计桌子用什么设计软件

什么软件都行啊,SolidWorks,Inventor,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软件都行啊,SolidWorks,Inventor,UG,

为造桌子,专门去学solidwork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