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上海工厂只是个迷你小厂,特斯拉随时可以抛弃

楼主(2023-03-06):
目前美国德州特斯拉工厂的规模是上海的12倍。

【特斯拉墨西哥工厂宣布,比上海超级工厂大20倍!-哔哩哔哩】 https://b23.tv/XXEL4tJ

网友A:
厂相对来说是小厂,但估计人家看中国的是市场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相对来说是小厂,但估计人家看中国的是市场的市场。

中国武力收复台湾,中美必有一战。
到时还有人敢买特斯拉?

开特斯拉的只能中午的时候出去。早上和晚上都不敢,因为早晚都会被U型锁砸破脑袋。

网友:
招中国农民工吗?

网友B:
其实我想买特斯拉,但是媒体天天宣传,我老婆他们都不想买,所以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买特斯拉,但是媒体天天宣传,我老婆他们都不想买,所以没办法

早买早用,反正我是买了,一年多,香得很,缺点有,但我能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买早用,反正我是买了,一年多,香得很,缺点有,但我能忍

说说啥缺点,看看我能不能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说啥缺点,看看我能不能忍

1.避震硬,平路一条龙,烂路一条虫。。
2.异响,老是不知那有响声。
3。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避震硬,平路一条龙,烂路一条虫。。
2.异响,老是不知那有响声。
3。没有了 ...

地盘是有点低,我现在纠结买长续Y还是P版M3,  Y空间大,造型丑,3好看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地盘是有点低,我现在纠结买长续Y还是P版M3,  Y空间大,造型丑,3好看多了 ...

家用长Y,要是年轻个人用M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家用长Y,要是年轻个人用M3.。

今年37,可是我觉得我还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年37,可是我觉得我还年轻

同岁   兄台好

网友:
不脱钩还好,脱了的话,墨西哥厂已经建好了。这边到3年后的时候随时可以放弃。

网友:
ai难道真的就一点挽回的希望都没有吗?

网友:
本来也想搞个特特,就怕U锁,所以搞了亚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早买早用,反正我是买了,一年多,香得很,缺点有,但我能忍

买的哪个型号?
Model 3么

网友:
现在开始练铁头功和金钟罩铁布衫还来得及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买的哪个型号?
Model 3么

我买的是标续Y

网友F:
话说媒体在吹嘘现在一年出口几百万辆车……这里面包括特斯拉交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媒体在吹嘘现在一年出口几百万辆车……这里面包括特斯拉交付的吧

是的,当然包括特斯拉的数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标续Y

直接无视比亚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无视比亚地么

直接特斯拉,其它杂牌,连看也没看一眼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避震硬,平路一条龙,烂路一条虫。。
2.异响,老是不知那有响声。
3。没有了 ...

我的是新买的车,两只大灯里就有灰尘,透镜里都有。异响是安全带卡扣磕碰座椅吗?自动泊车、召唤功能有很多苛刻要求,当你想让它来的时候,它不能。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就是吹牛的,前久泉南高速撞上隔离墩那个事我看过,后来高速驾驶时,我就特别注意这种类型的,还就真被我遇上几次,它是靠车道线来辅助驾驶的,如果前面有橡胶路锥改道,很大概率会撞上去。你有在用它的随车充、挂式充电桩吗?我想搞清楚它7KW的充电功率用的是哪几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新买的车,两只大灯里就有灰尘,透镜里都有。异响是安全带卡扣磕碰座椅吗?自动泊车、召唤功能有很 ...

自动泊车、召唤功能得要3W4,我可没买,用不了,不知道行不行,完全自动驾驶得要6W8吧,更不知道行不行,国内也不允许使用。。但从国外的视频看过,识别能力比免费的强太多了,估计是硬件一样,只是软件上限制了识别能力。 免费的AP,只在高速上用,能大大减轻疲劳,但我还是时刻留意路况,小心使用。

我没买原装的充电桩,随车充,装了国产的3相,11KW 充电桩,一样有70多公里每小时的充电速度,7KW充电功率,不大可能是单相的,应该是3相了,Y最大11KW充电功率,是按3相算的,每相16A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自动泊车、召唤功能得要3W4,我可没买,用不了,不知道行不行,完全自动驾驶得要6W8吧,更不知道行不行, ...

你的3相充电桩,怎么充电功率才7KW,不应该啊

补充:另外,第三方的交流充没法给它自动补电吧?听说原装充一直插着的话,车辆用电优先从充电桩上取电,不会再消耗电池电能了,这样长期停放,可以一直插着,电池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3相充电桩,怎么充电功率才7KW,不应该啊

补充:另外,第三方的交流充没法给它自动补电吧?听说原装 ...

不是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70多公里每小时,11KW的充电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新买的车,两只大灯里就有灰尘,透镜里都有。异响是安全带卡扣磕碰座椅吗?自动泊车、召唤功能有很 ...

我用的就是随车充,后面淘宝买了650插头,变成7kw了,一小时50公里左右。听说好像哪哪加个电阻也可以变成7kw,但是想想还是买插头吧,万一烧掉了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就是随车充,后面淘宝买了650插头,变成7kw了,一小时50公里左右。听说好像哪哪加个电阻也可以变成 ...

650元的插头是那个220V32A 的工业蓝色插头吗?输入端有检测电阻,以识别输入的插头类型,相当于识别充电功率。你有没有试一下一直插着随车充看看电池电量会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650元的插头是那个220V32A 的工业蓝色插头吗?输入端有检测电阻,以识别输入的插头类型,相当于识别充电 ...

用的这种。
插上掉电没有试,我觉得特斯拉这个大厂,应该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