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电流声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3-03-06):
原先听说零刻SER6 7735有电流声,
为了避坑,买了SER5 5800,结果也有。
但声音已经很弱了。需要耳朵靠近5cm听才能听清楚。

之前买过5V 2A的usb充电头,也有电流声,换货后没有了。

然后看了B站,有人拍视频说拯救者也有电流声。

这里电流声是谁的锅?是给CPU供电的开关电源不稳定,还是现在的CPU功耗变化太剧烈?

楼主:
手上还有3个24V 3A的热敏打印机电源适配器,其中一个的电流声,隔了2米都能听见。另外两个则完全听不见声音。

网友:
电感吧 cpu负载不同 电流变化大 还是说mlcc响?

网友:
是主板上CPU供电电路的声音,可能电感和MLCC都有。
我最开始怀疑是不是用了垃圾ATX电源供CPU的那个12V电源不太好折腾狠了会叫,后来换了台达的电源发现也是一样有吱吱声,是主板上出来的。
手边有2台8代i5的机器是只要cpu有动作就会吱吱响,华硕比较低端的主板。
有一个11代i7是只有部分任务会吱吱响,好像是动用了AVX指令集才会响,这个算华硕中端的主板吧,这个主板换过一次货,换货之前的那个吱吱响的比较多,一般任务也会响,换过的这个最开始好像完全不响,装机箱里之后才发现也有响声。不知道是不是与MLCC损伤有关,可能生产运输和组装过程中对MLCC有损伤,估计都是耐压极低容量极大的MLCC吧,可能很容易坏。
只有新机器会响,老CPU的都没有这种声音(至少可以确定3代没有)
网上有人说BIOS里关C-State有效,但对我来说无效。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感,多路供电的cpu部分任务响应该重点关注相关部件的供电回路。
既然是音频,应该能够通过侧震动测出来吧?

网友:
这个主板电流响声正常的,amd soc主板上大概率出现。英特尔soc主板也有可能会出现。声音来源主要是圆柱固态电容,电感,陶瓷电容。

这个据我所知不会影响质量的,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基本无解,设计成型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了也很难解决,不解决也毫无影响的,不是特意贴着耳朵也是听不到的。

网友A:
轻载的时候   DCDC 时工作,时不工作, 导致 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  一下有一下无, 这个一下有一下无的频率刚好落在人耳的范围内,加上 电感胡啸音 以及陶瓷电容的原因 就会听到电流声了

另外 我自己的产品上轻载  和重载都会有声音, 普通使用反而没声音

网友B:
LZ说的电流声是吱吱声还是50Hz那种交流声?

一般经过DC-DC的话,50Hz交流生基本没有,有的话,也是因为接线不好导致环地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说的电流声是吱吱声还是50Hz那种交流声?

一般经过DC-DC的话,50Hz交流生基本没有,有的话,也是因为接 ...

不是,是杂音。。我的雷蛇也有,特别是晚上安静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杂音。。我的雷蛇也有,特别是晚上安静的时候!

电池供电的时候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供电的时候会吗?

没有试,拔了没有也说明不了问题。拔了电脑会自动运行在低功耗,如果强制高性能运行,其实和插电源的性能也是不一样的。

雷蛇的适配器是180W,体积很大的那种。DC输入的质量应该不至于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的时候   DCDC 时工作,时不工作, 导致 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  一下有一下无, 这个一下有一下无的频率 ...

你这个是设计缺陷。一般出现在COT(恒定导通时间)的DCDC中。

我也遇到过。反馈回路增加纹波电流叠加就好了。

国产开关电源手册一般不会提到这个。但自己要凭经验加上,否则吱吱响,PWM波形表现为断续模式。

一般使用TYPE 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设计缺陷。一般出现在COT(恒定导通时间)的DCDC中。

我也遇到过。反馈回路增加纹波电流叠加就 ...

降压的我没看过 波形,但是升压的  芯片上 我确实看到这个现象了, 尤其是输入电压 接近输出电压的时候  这种开断的情况会很明显

降压的那个回路我倒是没看到过 因为没声音

网友E:
遇到或一款英特尔soc的主板,一开始贴的钽电容后来为了降低成本用了圆柱固态电容就出现了老鼠一样的间歇不规律的吱吱声,电容pcb pad是可以兼容两种电容的,其它啥也没有改就这样。也没发展啥不可靠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或一款英特尔soc的主板,一开始贴的钽电容后来为了降低成本用了圆柱固态电容就出现了老鼠一样的间歇不 ...

用是可以用,就是听到了糟心。

其实有没有声音,那是频率的问题。频率落在20kHz以下,就有声音,频率跑到20kHz就没声音。

如果刚好设计的频率在20khz附近,由于离散型,就会出现一半的有声音一半的没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是可以用,就是听到了糟心。

其实有没有声音,那是频率的问题。频率落在20kHz以下,就有声音,频率跑 ...

不是贴耳是听不到的,如果真的大到坐立旁边都能听到那肯定有问题。

处理器多相供电本身电流就很大,一个drmos大概可以提供20a电流,奇怪的无规律吱吱声大概率来自主供电电路,电容与合金电感嫌疑最大。瞬间脉动的巨大电流会形成很强的电磁力作用加上电路板很脆会放大声音。这就像把电容与各种小马达进入音频功放都能听到声音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是可以用,就是听到了糟心。

其实有没有声音,那是频率的问题。频率落在20kHz以下,就有声音,频率跑 ...

确定能听到20Khz? 来做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能听到20Khz? 来做个测试

20kHz是标准人耳听觉范围。。。

我之前测试,大概只能听到15kHz

网友:
10000元的T14 GEN3,电流声也很明显,

网友:
这种非连续的噪音考虑听觉范围频率没有用。

100khz,以1khz间断播放,一样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