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地方海康的萤云石无线网络摄像头,能接多少个?

楼主(2023-03-06):
海康的萤云石无线网络摄像头,好象只有2.4G频段的,没拉网线,只靠无线网络,能接多少个呢?

网友:
看数据存储在服务器还是摄像头内部tf,前者对网络带宽需求高,所以一般是tf卡与wifi组合还是很不错的,只有查看的时候才占用wifi。

2.4ghz有13个信道,如果摄像头多,可以开13个路由器每个路由器分一个固定信道单独连接摄像头

楼主:
忘记了是13个信道,这样算最多是13个摄像头同时传送图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