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有人说特斯拉只有“单踏板”模式,而且还不能关,是没有刹车踏板吗?

楼主(2023-03-06):
1. “特斯拉没有刹车踏板,紧急情况要刹车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题听起来像开玩笑,但实际真有很多人这样认为的,记得换特斯拉半年后,小舅子结婚摆酒,去老丈人家,闲聊时小舅子一本正经地问,“特斯拉只有一个踏板,开着会不会不习惯”,一开始还以为他开玩笑,后面才知道他真的以为就是这样,最后带他去他们附近小学操场(结婚来太多车,就停这边)的车上面看,他才相信。

2. 特斯拉动能回收能不能设置?

特斯拉有3种动能停止模式可以设置:

1)“缓行”选项:

提供更加接近传统自动挡燃油车的操控特点,在车辆挂入前进或倒车挡后,松开制动踏板(加速踏板也是松开状态时),车辆将始终提供一定动力输出来保持低速行驶。速度大概5-10千米每小时(与油车怠速时差不多)。

2)“转动”选项:

提供更加简单直接的车辆动力控制逻辑,即车辆在松开加速踏板和松开制动踏板下,不输出动力,也不会自动提供刹车制动。

3)“保持”选项:

提供更节能的驾驶和简单便利的控制能力。在车辆停止状态下,会自动开启驻车保持。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踩刹车踏板,车辆也会慢慢减速,直到停止(即使是下陡坡路段也是这样),并保持驻车制动状态,以便降低车辆在坡道路面发生溜车风险。

网友A:
单踏板 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真的有很多人以为特斯拉,只有一个油门踏板,没有刹车踏板, 这些人根本没见过,就胡说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踏板 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真的有很多人以为特斯拉,只有一个油门踏板,没有刹车踏板, 这些人根本没见 ...

新能源车都有这个,根本原因是特斯拉是流量密码,自媒体个个上去说,一没有刹车踏板, 二刹车踏板软件控制的没有硬件连接,三iBooster 特斯拉改了软件优先,踩了等于没踩等等。
典型的为了流量说得好像他们亲自参与设计一样。

网友:
动能回收相关的3个模式,有段时间,有些车型这设置功能被取消了,不能改,后来这设置又加回来了,又增加了一个在回收受限时刹车踏板自动踩下模仿动能回收的制动力。
缓行、保持、转动,是停止模式设置,在model 3上(其他车型我不知道),是在车几乎停下时才起作用,车速不是特别慢时那个动能回收力度不能调,也不能关,松油门就是踩刹车的感觉,非新手在熟悉几次后,可以只通过油门踏板控制车,包括红灯起停,而停止设置3个选项的大概区别是,车几乎停下时,是否需要踩刹车踏板让车完全停住。这就是所谓的单踏板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踏板 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真的有很多人以为特斯拉,只有一个油门踏板,没有刹车踏板, 这些人根本没见 ...

但是从操作方式来看确实是只踩一个踏板即可满足日常大多数驾驶场景,以至于突发需要急刹时很容易忘记把脚挪到刹车踏板上,误把油门当刹车。

网友:
这个之前还真误会过。后面实在不能理解,找资料才理解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从操作方式来看确实是只踩一个踏板即可满足日常大多数驾驶场景,以至于突发需要急刹时很容易忘记把脚 ...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前天晚上,我这附近又发生了一起 特斯拉全程不踩刹车直接起飞的事故。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j411g7tH/

网友:
从监控视频看,跟潮州特斯拉类似,应该也是全程100%深踩电门,在狭窄的巷道里面狂飙,最后把一家店铺给犁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54y1g7f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从操作方式来看确实是只踩一个踏板即可满足日常大多数驾驶场景,以至于突发需要急刹时很容易忘记把脚 ...

是的。会形成肌肉记忆。我开了多年的手动挡,左脚踩惯了离合器,开始开自动挡的车的时候,在缓慢停车时,左脚会一脚踩到刹车上去急刹。因为左脚形成了肌肉记忆,停车去踩离合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前天晚上,我这附近又发生了一起 特斯拉全程不踩刹车直接起飞的事故。

开这车的司机不是车主,是代驾小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这车的司机不是车主,是代驾小哥。

听说代驾小哥都不敢接特斯拉代驾的单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选型一不吉利:缓刑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这车的司机不是车主,是代驾小哥。

一般来说 代驾小哥的驾驶经验要比普通车主要多的多啊。

怎会如此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会形成肌肉记忆。我开了多年的手动挡,左脚踩惯了离合器,开始开自动挡的车的时候,在缓慢停车时, ...

难道你开自动档是左脚踩刹车右脚踩油门的?不然左脚再怎么肌肉记忆也不会踩到右边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代驾小哥的驾驶经验要比普通车主要多的多啊。

怎会如此呢?

可能他形成肌肉记忆是紧急情况一脚踩到底,而不是刹车踩到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从操作方式来看确实是只踩一个踏板即可满足日常大多数驾驶场景,以至于突发需要急刹时很容易忘记把脚 ...

能睬错的都是动作习惯不好的不合格的司机,就算是油车减速也是先放油门再踩,而不是直接踩,况且平时踩油门和刹车的角度,大小,力度都不一样,脚感根本是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他形成肌肉记忆是紧急情况一脚踩到底,而不是刹车踩到底吧。

对,这就是不良习惯,不合格司机的表现,尽管是老司机

网友E:
就是一个自动挡车,我手动自动都是无缝切换,开自动挡也只允许一只脚来回操作,坚决不允许2只脚分别控制刹车和油门

特斯拉有刹车和油门,只是这个油门带微亮刹车减速的动能回收罢了,国家也不允许没有刹车踏板的车生产。。。

特斯拉车主遇到刹车失灵的时候,试着去踩死旁边的“油门”,没准能有奇效,哈哈

这么多检测报告出来,这几个车主都要赔钱+判刑了,有一定的概率是被刹车失灵的谣言害了自己,以为自己遇到刹车失灵

网友E:
建议国内的特斯拉取消动能回收,松掉油门踏板就是自由滑行状态,这各回收才能回收机毛钱的电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个自动挡车,我手动自动都是无缝切换,开自动挡也只允许一只脚来回操作,坚决不允许2只脚分别控制刹 ...

被这种传闻害了,遇上的时候,真以为是失灵了,忘记了自己在踩油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被这种传闻害了,遇上的时候,真以为是失灵了,忘记了自己在踩油门  ...

100%记得,只是不承认,推到特斯拉那里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00%记得,只是不承认,推到特斯拉那里罢了。

特斯拉是唯一外商独资车企,而且是米国的,这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是唯一外商独资车企,而且是米国的,这才是重点

纯外资税高,不然上海又给免费的土地,又给0息贷款,上海可不傻

网友G:
我的电动三轮车和2轮车,永磁电机在下坡松油门时,只有车速超过油门到底时的最高车速,电机会变成发电机给电池充电而产生制动效果,电流过大时还会烧毁控制器,导致短路的话,还会让你在平路上都很难推动车辆。然而动能回收却能在很低速度时就能产生高于电池组的电压,进而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能睬错的都是动作习惯不好的不合格的司机,就算是油车减速也是先放油门再踩,而不是直接踩,况且平时踩油 ...

对的,我开车的时候,除了踩刹车的时候脚在刹车踏板上,其他时候脚都在油门上,需要踩刹车的时候都是条件反射的有个脚向左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国内的特斯拉取消动能回收,松掉油门踏板就是自由滑行状态,这各回收才能回收机毛钱的电费 ...

发电的电量是非常可观的,有人做过实验用油车牵引特斯拉发电,发电效果杠杠的。估计就是松开油门就发电刹车,所以越是老司机越难以适应容易油门当刹车。
这个电子刹车发电功能很早在绿源电动自行车就有,只是电动车太轻效果感觉就是心里作用,后来很多电动自行车都有了电子刹车功能,但是发电功能去掉了,发电效果不咋地但是电子刹车特别好用,大大降低了机械刹车的损耗提高了刹车可靠性增强了安全。

网友:
特斯拉开能量回收,降速有多快??
比如速度60,不踩刹车和油门,多久降到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动三轮车和2轮车,永磁电机在下坡松油门时,只有车速超过油门到底时的最高车速,电机会变成发电机给 ...

电动自行车的电机本身就是发电机,可逆使用。电动三轮有齿轮减速功能所以发电效果更好。

在末世只要找到新国标带脚踏的电动三轮车,直接电机主线接三相整流桥,然后打起大支架快速踩踏板电机就能发电了,然后接汽车电瓶一个汽车点烟器就能给手机充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对的,我开车的时候,除了踩刹车的时候脚在刹车踏板上,其他时候脚都在油门上,需要踩刹车的时候都是条件 ...

我的习惯是和你相反的,除了是保持速度或加速的时候脚是在油门上,其它时间都是在刹车上,那怕是在滑行时油门松了脚就会马上向左移到刹车上.
平常开车只要上了车,右脚就是踩着刹车的,除非是拉手刹了才会松开脚,然后踩下脚刹后才会松手刹.起步都是先松脚刹启动起来后再切换到油门上加速到正常行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习惯是和你相反的,除了是保持速度或加速的时候脚是在油门上,其它时间都是在刹车上,那怕是在滑行时油 ...

正常应该就是这种方式啊,只要不是加速,脚就放在刹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常应该就是这种方式啊,只要不是加速,脚就放在刹车上。

这种就很容易油门当刹车,而且是一脚猛踩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的习惯是和你相反的,除了是保持速度或加速的时候脚是在油门上,其它时间都是在刹车上,那怕是在滑行时油 ...

再优化一下正踩刹车,斜踩油门,我之前常踩错油门。。。

网友:
开车永远是脚上油门上的时间比刹车多,不管是哪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习惯是和你相反的,除了是保持速度或加速的时候脚是在油门上,其它时间都是在刹车上,那怕是在滑行时油 ...

我也一样?

网友:
我感觉我是滑行溜车的时候脚在油门上,踩刹车需要一个向左的动作,要是随时放刹车的话 刹车踏板比较高,放上去脚累

网友L:
特斯拉把加速(提速)调慢,就可以免避免大多数事故了。
3.8秒起步百里时速,其实就是吓一跳的时间,车就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特斯拉把加速(提速)调慢,就可以免避免大多数事故了。
3.8秒起步百里时速,其实就是吓一跳的时间,车就飞起 ...

销量最大的3和y,都在6秒以上,y更是6.9秒,如果默认的舒适模式,在7.7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再优化一下正踩刹车,斜踩油门,我之前常踩错油门。。。

对,就是正踩刹车,向右斜踩油门.经常跑高速需要长时间均速就把脚尖靠在最右侧护板上,右脚就可以很自然的放松状态,还可以抖脚(坐着无聊就会抖腿不良习惯)不影响开车.
左脚一直踩在离合器位置的那个坡道上,实在太无聊就有时抖腿,有时踩在门框下面,或盘坐卷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量最大的3和y,都在6秒以上,y更是6.9秒,如果默认的舒适模式,在7.7秒左右 ...

我调成舒适模式,起步也能甩后车一大截,现在我开车都踩一半电门。这种高加速确实不太对新手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前天晚上,我这附近又发生了一起 特斯拉全程不踩刹车直接起飞的事故。

如果是别的车就不算新闻了
http://xhslink.com/zzyhU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开自动档是左脚踩刹车右脚踩油门的?不然左脚再怎么肌肉记忆也不会踩到右边去的呀。 ...

我的手动挡离合比较高,制动踏板的窄,自动档车制动踏板宽,左脚往下踩的时候估计没感觉接触到离合踏板,自动往右修正了一点。。。就踩到制动踏板了。不过开了一个月自动,现在习惯过来了,没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正常应该就是这种方式啊,只要不是加速,脚就放在刹车上。

确实正确的驾驶习惯就是只要不是加速,脚就应该放在刹车上,但是很遗憾,通过上面网友的亲自体验和描述,特斯拉的那3种模式,都是在车速很低接近停下时才生效,然而发生事故都是在车速较高的时候才会导致事故发生,这就导致驾驶者被逼着去适应和习惯特斯拉的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单踏板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说特斯拉特或者其他品牌设计的,而是驾驶者的习惯自然形成,这样一来那些事故完全可以理解了,油门当刹车的错误操作发生概率自然比燃油车要高得多,难怪特斯拉要对新用户进行培训。期待电动车技术进步的那一天,只有踩下刹车才会回收动能,并且不需要机械刹车,回收能量的减速体验也可以做到机械刹车一样的线性效果。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确实正确的驾驶习惯就是只要不是加速,脚就应该放在刹车上,但是很遗憾,通过上面网友的亲自体验和描述, ...

油车把油门当刹车踏板踩的不会少,只是大多数事故没上热搜而已。以前泉州的万达那有一辆大奔越野车开到路边车的顶上,在一排车的顶上走了一圈。性能车踩错搭板才有希望上头条,其他牌子没什么人关注,不是性能车出的小事故更没人关注了。现在怎么感觉除了特斯拉,其他牌子的车主都不会踩错油门,以国内驾驶员的训练情况来说,你们不觉得怪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油车把油门当刹车踏板踩的不会少,只是大多数事故没上热搜而已。以前泉州的万达那有一辆大奔越野车开到路 ...

如果特斯拉是合资或国产你觉得还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国内的特斯拉取消动能回收,松掉油门踏板就是自由滑行状态,这各回收才能回收机毛钱的电费 ...

几十年前的铁路电力机车就有再生制动, 当时就能做到回收30%的动能, 现在不至于赶不上这个水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确实正确的驾驶习惯就是只要不是加速,脚就应该放在刹车上,但是很遗憾,通过上面网友的亲自体验和描述, ...

踩错踏板引发交通事故占比高达12.6%,只不过如果是油车踩错踏板,最多也只是会被说驾驶习惯不好,如果是特斯拉就说是设计问题。

踩错踏板引发交通事故占比高达12.6%,老司机也逃不开的魔咒!

https://www.sohu.com/a/608516362_384315

网友F:
引用 楼主:
踩错踏板引发交通事故占比高达12.6%,只不过如果是油车踩错踏板,最多也只是会被说驾驶习惯不好,如果 ...

设计问题增大了这个单独车型的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问题增大了这个单独车型的概率。

特斯拉死亡事故占万分之一,媒体报道却占,交通事故的95%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 东莞阿莫电子网站) - 手机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8B%89&mobile=2

网友:
是控制不了3.9秒还是刹车失灵?

http://xhslink.com/pxK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