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先上电,导致CPU IO电源轨存在灌电流

楼主(2023-03-06):
1.设计中经常使用核心板+底板设计方式,核心板设计为最小系统,底板加入外围拓展的芯片,底板的网口PHY芯片(或其他芯片) io 3.3V先上电(相比CPU IO),会存在灌电流,推高cpu IO电压.
2.核心板上加了一片CPLD控制cpu上电时序(CPLD肯定要先上电才能控制上电时序),还用于电平转换接到了cpu的IO口,也会推高CPU IO电压

这种如何规避呢,难道设计中外设IO要和CPU io同时上电,接插件保留共用外设io电源
网上卖的那种最小系统核心板怎么设计的呢,没看到对底板有什么要求啊,难道不存在外设IO的问题

网友:
要是简陋点可以参考STC的datasheet里串口防倒灌电路,要是豪华点可以用点什么三态输出的bus buffer挡一下,buffer直接上电,但CPU没准备好就不让它输出。

网友A:
核心板先上电,再使能外设电源开启。。。。

网友B:
有些CPU上电时序严格的如果有灌电流是有很大概率没法启动的,比如NXP 1052。
方法就是CPU要最先给电,其他外设默认没电,由CPU供电或CPU管脚使能外设供电。如果从外部进来的总线,加buffer.

网友:
上电先逻辑后驱动,断电先驱动后逻辑,以前是不是这么说的

网友C:
让主ⅠC睡眠,只要每次上电保让主ⅠC还在唾眠,就能保持IO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时序控制

网友E:
PHY 的数据先和CPU 连接加继电器隔离, CPU 启动后,接通继电器器,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时序控制

现在就是用CPLD控制上电时序的,兼有cpu接口电平转换,但是CPLD一旦先上电,必然推高 CPU IO电源轨,感觉不能用于电平转换了,但是又好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PHY 的数据先和CPU 连接加继电器隔离, CPU 启动后,接通继电器器, 完美

倒是一种方式,继电器能过多高速率,有百兆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主ⅠC睡眠,只要每次上电保让主ⅠC还在唾眠,就能保持IO

一上电就工作,没有睡眠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CPU上电时序严格的如果有灌电流是有很大概率没法启动的,比如NXP 1052。
方法就是CPU要最先给电,其他 ...

现在倒是能工作,担心后续出问题。CPU io电源轨没使能,就有1.3V电压了,正常电压为1.8V
连外部时钟振荡器先工作,都会推高cpu io电源轨单压
看样子只能协商底板外设供电晚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板先上电,再使能外设电源开启。。。。

核心板先上电,CPU IO有电会不会影响外设电源轨呢,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感觉CPU IO和外设共用电源轨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心板先上电,CPU IO有电会不会影响外设电源轨呢,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感觉CPU IO和外设共用电源轨是不是 ...

1、一般只管CPU正常启动就好;再使能外设供电,目前没遇到过啥问题;如果真有这个问题,估计用个二极管隔断加上拉那种,就好了;
2、用MOS管加使能,可以衍生很多受控电源轨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