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USB噪声消除办法

楼主(2023-03-06):
做了一个ADC采集电路板,需要通过USB供电和传输数据,现在发现USB接到电脑上后噪声明显增加了很多,求好用的USB供电滤波的方法,多谢
网上看到一个AudioQuest线圣AQ JitterBug FMJ USB线 噪音过滤器 不知道有用过的吗?效果怎么样?感觉好贵

网友:
真不是共地或者电源质量导致的? 和线有啥关系。。。

网友A:
隔离解千愁。
直接上个隔离电源最简单。
确实也不是非得隔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需要ADC安静的情况下滤USB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买的小主机,插上USB小音箱就滋滋啦啦响,不想解决成本太高,从外面用了个手机充电头供电,基本解决

网友B:
不好解决,因为就算用隔离电源也要共地,而很可能是地干扰。但又没有USB2.0的测底光电隔离器(不是光电转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用全速usb,有全速usb光电隔离芯片,再加个5v-5v隔离电源(不缺钱TI的非常好用)

网友B:
两三年前我用过可能是全球唯一一款USB2.0光电隔离芯片,但通信质量和隔离效果并不好。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网友:
通讯可以走USB低速的话,信号线ADI有USB的低速磁隔离器件,电源走金升阳电源隔离,这样也没共地干扰啥事了~~~

网友:
5v不能直接使用,要通过隔离电源模块把地与usb分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解决,因为就算用隔离电源也要共地,而很可能是地干扰。但又没有USB2.0的测底光电隔离器(不是光电转换 ...

都共地了还叫隔离电源?USB上隔离电源肯定也上隔离收发器,地线肯定隔离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共地了还叫隔离电源?USB上隔离电源肯定也上隔离收发器,地线肯定隔离了的 ...

是这样的,想要用usb供电与通讯直接上usb全隔离当然电源与信号都隔离了。
楼主买一个成品usb隔离器先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共地了还叫隔离电源?USB上隔离电源肯定也上隔离收发器,地线肯定隔离了的 ...

因为他还有数据通信,所以如果地也隔离了就没法通信了。所以数据通信也必须一起隔离才行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隔离可以考虑WCH的,不过应该没必要。
CH317 是USB2.0 延长器控制芯片,突破USB 传输距离不超过5 米限制,通过低成本的网线实现USB 信号百米以上延长,使用光纤线,延长距离可达公里级,支持USB 高速,全速,低速,支持设备热插拔,无需安装驱动程序,兼容所有操作系统,支持HUB扩展,支持交换机穿透,可广泛应用于电脑周边产品,工业控制,医疗设备,安防监控等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解千愁。
直接上个隔离电源最简单。
确实也不是非得隔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需要ADC安静的情况下 ...

有支持480M通信和电源同时隔离的方案吗?最好小一点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三年前我用过可能是全球唯一一款USB2.0光电隔离芯片,但通信质量和隔离效果并不好。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

有支持480M通信和电源同时隔离的方案吗?最好小一点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想要用usb供电与通讯直接上usb全隔离当然电源与信号都隔离了。
楼主买一个成品usb隔离器先试试 ...

有推荐支持480M通信和电源同时隔离的成品吗?最好小一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支持480M通信和电源同时隔离的方案吗?最好小一点的,谢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帖子里大家都在研究怎么隔离USB……

完全没必要隔离USB……

只需要把ADC和模拟电路部分隔离了就可以了……用正常的好一些的隔离电源,光耦或磁耦就行了。。

数字电路和USB通讯部分不需要隔离……

网友:
信号隔离
电源独立  纹波按要求进行采购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