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图片编辑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23-03-06):
拍摄的图片太大,经常是10M左右,
想把图片文件缩小为500K以下,
安卓上用什么app干这事比较好呢?

网友A:
微信发送,自动压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信发送,自动压缩

压缩效果确实好,个头小图片清晰。唯一缺点图片会不会过服务器,那样照片会不会被别人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效果确实好,个头小图片清晰。唯一缺点图片会不会过服务器,那样照片会不会被别人看到 ...

你平时压图用vx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平时压图用vx么

微信自己发给自己然后保存就压缩了,缺点就是图片会过服务器,不好看的图片不要发

网友:
直接截图不行?

网友:
用法:

打开图片后,选分享,选“图像缩小”,选合适的分辨率...
然后再到图库里找ImageShrink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