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60evo有个C7警告,如何解决?是盘有问题吗?

楼主(2023-03-06):
查百度说是线的问题
但这个是老硬盘,原先当台式机上计数是3。
现在装在mini主机里面,计数增加到5了。

楼主:
跑个分,增加到15了

网友A:
这个就是指的sata接口crc错误,换根线

有强迫症就降到sata2用

网友:
这个应该没影响,我刚看了一下,我的有块硬盘都好几千了。

网友B:
短期没有明显增加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期没有明显增加可以不用管

刚又跑了一次分,增加到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指的sata接口crc错误,换根线

有强迫症就降到sata2用

大概是零刻小主机的sata FPC排线没屏蔽导致。

换USB硬盘盒来跑分多次,计数没再增加。

网友C:
试试FPC外面贴铜胶带接到GND再贴聚酰亚胺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FPC外面贴铜胶带接到GND再贴聚酰亚胺胶带?

它是2层排线,sata信号线三面包地,就差了1面。

这个就不折腾了。

随它去吧。

网友D:
这个是sata数据线传输过程中出错,不会丢失数据,也不会有啥问题。

以前470买了东芝pc p300 3t台式机硬盘,买回来就绿联硬盘盒hd tune跑扇区测试结果第二天就发现软件卡住了,重启后识别了硬盘,硬盘就出现报警 c7  crc错误15直接smart黄了,当场傻眼了硬盘黄了直接不值钱了不值钱了不值钱了~心里不痛快客服让走售后检测。考虑到dma crc问题不致命也没啥大不了的,硬盘盒160买的够好了应该不是硬盘盒问题,后来就这么用了也没增加了,硬盘盒还是那个硬盘盒。后来分析是这块硬盘发热较大特别是连续工作温度太高造成了。全新机械连续扫描是有风险的特别要加强散热用风扇吹不然就会过热了。p300性能确实不错190MB的连续读写能力,但是磁头声音也比较大发热也非常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FPC外面贴铜胶带接到GND再贴聚酰亚胺胶带?

用三星魔术师软件升级了固件,又点了一下优化驱动器,

再进行了多次跑分,C7没再增加。

这样看上去,零刻小主机的sata线也没问题,
先前硬盘盒毕竟读写速度比sata600要慢三分之一,不增加C7也在情理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sata数据线传输过程中出错,不会丢失数据,也不会有啥问题。

以前470买了东芝pc p300 3t台式机硬盘 ...

你这个就是太热了。。3.5盒子很坑的,基本没有散热。我热坏过一块硬盘。。

楼主:
又折腾了几次跑分。
没再增加了,最终就是32了。

楼主:
没啥用,隔了一晚上,又跑了一圈,还是继续增加。现在34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啥用,隔了一晚上,又跑了一圈,还是继续增加。现在34了。

硬盘sata接口触点用橡皮擦轻轻擦一下,还有fpc也擦干净试试。我的gk55也是同样的fpc连接方式没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sata接口触点用橡皮擦轻轻擦一下,还有fpc也擦干净试试。我的gk55也是同样的fpc连接方式没出现这个现 ...

那个看上去非常干净,不太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sata接口触点用橡皮擦轻轻擦一下,还有fpc也擦干净试试。我的gk55也是同样的fpc连接方式没出现这个现 ...

我现在大概可以确定是零刻sata转接板的问题了

以前客户用db9转接板来连接串口,高波特率下也会出现数据错误,跟这个同理了。

我已经把它给拆了,不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大概可以确定是零刻sata转接板的问题了

以前客户用db9转接板来连接串口,高波特率下也会出现数据 ...

sata线,从南桥出发
路径:
PCB线路
fpc座子
fpc线
fpc座子
PCB线路
sata公
sata母
PCB线路
固态硬盘主控

走了这么多的弯路,转接了这么多次,信号完整性能好才怪了。

楼主:
拆完sata座子,换成这个散热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