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无线路由是什么接法的?

楼主(2023-03-07):
光纤到户,光猫一般在弱电箱中,无线路由作为拔号路由的话,也就只好放弱电箱了,但这样信号肯定不好,于是又弄了个有线路由放那作主路由拔号,开DHCP服务放弱电箱,无线路由作AP接入点放外高处,这样的好处是无线,有线接入的设备都是同一子网下,网络结构简单方便,坏处是浪费了无线路由的管理功能,另一种就是无线路由作为次级路由接入有线路由,觉得这样,网络延时会长了,但可以使用无线路由自带的各种服务,到底是那种会好一点呢?

网友A:
既然可以插网线到弱电箱里的路由器了,那为什么不直接把网线插到光猫上面呢?

网友:
我也是第一种,同一网段好用过不同网段,至少投屏、共享等方便。
不过不清楚LZ说的第一种会导致“无线”路由自带的啥服务不可用?

网友:
光纤接入 拨号,   dhcp  和 路由  都配置在光猫上面.
拉一根网线到 wifi ,     把 wifi 配置成 桥接模式,     家里的台式机 通过网线接到光猫上面.

可以换一个性能好点的光猫.

网友:
用路由器拨号,因为这样才能用外网ipv6直接访问到路由器下面的设备,比如群晖等,而不用多绕一级。

网友:
搭车顺便问一下,老家的光猫带无线路由,我现在的新房方案是这样,光猫无线路由>5口交换机,网线>房间无线路由大家提个建议

网友:
你弱电箱的主路由除了拨号,还要分出其它口用途?

网友:
我是这样用的: 电信在弱电箱装了个带WIFI的光猫,但放那里信号显然不好,所以电信另外送了个无线路由放客厅电视柜(有网口连到弱电箱)  然后我书房的台式电脑用WIFI网卡速度跑不上去,也不好拉网线,就买了个路由无线中继也网线连电脑基本可以跑满90%。要注意中继发出的WIFI不要用同一SSID否则可能造成连主路由的设备卡

网友:
把弱电箱的有线路由换成交换机,用无线路由器做路由

网友:
你想管理功能强。就把有线路由换个强一点的,用软路由或者是刷OP的硬路由。

网友:
光猫仅作桥接功能。。。。。

主路由选个华硕中高端拨号

网友:
我直接买的POE路由器,省事!

网友:
我家的:

光猫 <--- OpenWRT --> 交换机 --+--> 台式电脑组
                               |
                               +--> 1 楼无线路由(AP 模式)
                               |
                               ·--> 2 楼无线路由(AP 模式)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
1.把电信送的无线光猫路由 配置成桥接模式,即只是起一个光电转换作用。
2.从弱电箱里面的无线光猫拖一根网线到家里的 主无线路由器,这个路由负责拨号和DHCP。
3.主无线路由器 到交换机,各房间电脑通过交换机的网线上网。手机通过 主无线路由器 的无线信号上网。

网友:
我家:
光猫<----网线--->路由器<----网线--->NAS
                                     | <----无线--->手机、打印机、门铃、电脑

网友:
弱电箱光猫一根线到客厅路由,客厅另一根线接客厅路由到弱电箱与房间网线短接,房间再接路由,这样漫游才有效果,不然只是切信号,视频游戏都会重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可以插网线到弱电箱里的路由器了,那为什么不直接把网线插到光猫上面呢? ...

弱电箱还有其他房间的网线。客厅路由器拨号的话其他房间的网线没网

网友:
一定要拉两条网线到客厅(电视)处
没有的话用vlan单线复用交换机

网友:
恐怕没人比我更奇葩了:
5G插sim卡路由器(关wifi)---有线路由器1(关wifi)---有线路由器2(无wifi)---无线路由器AP模式(插移动硬盘)

网友B:
弱电箱里有到各房间的网线,还有光纤进来的光猫,虽然现在光猫都带有无线路由器功能且可以拨号,但是太弱了,所以需要改成桥接功能,买一个强大的无线路由器功来拨号上网,但是此路由器不适合放在弱电箱里,因为那里会影响无线信号,要把无线路由器放在电视那边。可是无线路由器的LAN接口还需要返回到弱电箱,弱电箱那里再放一台前兆交换机,来接其他房间的网线。这个样就需要两根网线到电视那里,一般只有一根,可以考虑把有线电视的那根同轴线抽出来换成网线。
这样做无线路由器的其他千兆网口用不上了,还得多买一台千兆交换机,多拉一根网线从弱电箱到电视那边。但是要想发挥自己买的强大无线路由器功能也只能这样,比如华硕的RTAX86U,不想多拉那根网线也可以WAN单线复用,但比较麻烦,可能网速也会有影响。如果没有有线上网需求就简单了。

网友:
  我家的是这样的。
   ---ITV --------------------
  |                                       |
光猫 <--- OpenWRT --> 交换机 --+--> 台式电脑组+ NAS
                                                      +--> 1楼交换机 ------> 无线路由(AP 模式)
                                                      |                            |
                                                      |                             ----交换机(WIFI 电源开关) --->电信ITV机顶盒+安卓电视盒+电视
                                                      ·--> 2 楼无线路由(AP 模式)

修改原因: 画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电箱里有到各房间的网线,还有光纤进来的光猫,虽然现在光猫都带有无线路由器功能且可以拨号,但是太弱了 ...

开始也是这样想的,vlan交换机都买好了,后来办了千兆宽带,复用肯定会降速,所以最终在弱电箱放了拨号路由器,lan口到客厅和各房间,客厅的无线路由作为子路由

网友:
我是预留了光纤,直接从弱电箱引出。你这种情况,可以加个交换机,从光猫引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也是这样想的,vlan交换机都买好了,后来办了千兆宽带,复用肯定会降速,所以最终在弱电箱放了拨号路 ...

拨号路由不强大也影响网速吧,拨号路由器买贵的,就不舍得无线路由买贵的了。看你无线需求重要还是有线需求重要了。

一般使用都可以,但是我的需求是主路由器足够强大,因为我经常需要手机电脑都能访问家里的网络和电脑及NAS等,且主路由可以开VPN SERVER等,有的电脑又是无线连的,所以需要主路由的无线功能也够强大,所以最终只能把主路由放电视那里。

网友:
我家最简单,弱电箱在厨房,直接光猫拨号,也开WIFI,弱电箱有两根网线出来,一根接到客厅电视机,因为有IPTV,所以固定占用了;另外一根网线到主卧,所以路由器就放主卧了。老婆丈母娘他们只会连卧室的路由器,我是两边都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