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输出12V1.5A时 加在锂电池上的电压是否大于4.2V

楼主(2023-03-07):
首先向莫总和各位给予的学习和帮助致谢!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没搞明白。那就是手机快速充电的时候,充电器通过各种协议,输出12V
,9V,5V等电压给手机,但是手机收到这个电压电流之后,最终加在4.2V锂电池上面的充电电压是多少呢?
有人说需要超过最高4.2V才能实现快充,这个不太理解。有知道的坛友不妨解答一下。

网友A:
手机内部有DC/DC的充电管理IC的工作的,不是直接怼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内部有DC/DC的充电管理IC的工作的,不是直接怼进去的。

那么如果充电器输出12V1.5A时,经过手机DCDC处理之后,实际 加到锂电池上面的电压有可能超过4.2V 极限电压吗 ?

网友B:
锂电池的充电电压就是4.2V,只是电流不一样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充电器输出12V1.5A时,经过手机DCDC处理之后,实际 加到锂电池上面的电压有可能超过4.2V 极限电 ...

你觉得的呢?

充电管理IC的作用就是管理充电的,肯定不会超出电池的、额定值。
你的问的有点尴尬了。

网友:
电压不变,4.2或者4.35 ,是电池的类型偏向动力电池。内阻小,充电电流大,

内阻大的电池,无论怎么冲,都不会快速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的呢?

充电管理IC的作用就是管理充电的,肯定不会超出电池的、额定值。

是的,我认为不会超过4.2V。但是也有人说超过4.2V ,但是同时监控电池温度,只要不超过某一温度即可控制。这个想法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手机快速充电,就是为了实现高压小电流而已,从而减少传输损耗而已吧?

网友C:
握手协议的快充,是因为低压电流大,USB数据线承受不了,才是用快充高压协议,内部还是给电池4.2或者4.35

例如 120W快充,5V得30A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握手协议的快充,是因为低压电流大,USB数据线承受不了,才是用快充高压协议,内部还是给电池4.2或者4.35

知道了。120W快充,电池充电电流几十A,电池发热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充电电压就是4.2V,只是电流不一样而已。

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认为不会超过4.2V。但是也有人说超过4.2V ,但是同时监控电池温度,只要不超过某一温度即可控制 ...

短时间超出,是充电管理的事情,人家专门研究验证过的,由于电池内阻的关系,极耳上的电压可能会超出4.2或4.35,只要人家是验证过安全可靠,就OK了。
如果你要研究充电算法,可以找电池厂家讨论更多细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120W快充,电池充电电流几十A,电池发热严重吗?

内阻越小发热越小,甚至还有电容特性的锂电池,隔壁再卖14500 电容款式的锂电池,1.6元一节。

不过发热是肯定的,充电和放电都会产生热量,必须存在一定的能量转化成热量,因为不存在100%的转化率

动力电池都支持大C数充电、放电,新能源车,手机,航模电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超出,是充电管理的事情,人家专门研究验证过的,由于电池内阻的关系,极耳上的电压可能会超出4.2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越小发热越小,甚至还有电容特性的锂电池,隔壁再卖14500 电容款式的锂电池,1.6元一节。

不过发热 ...

看来还是动力型锂电池能够耐受大电流。等有时间买一个sony的动力电池试试看。

网友D:
“咨询一个手机快速充电电压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咨询一个手机快速充电电压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 ...

收到,已经更改标题。谢谢!

网友E:
一般锂电池充电管理,不管多少V输入,首先是恒流给电池充电,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当电池电压接近4.2V就恒压充,电流会逐渐变小,小于某个值就判定充满。但是也有持续恒流给电池充电,允许短时间电压高过4.2V,间歇性的降低电流检测是否充满(电流降低电压就会回落),这样充电速度很快,但是需要算法去保证不会过充。

网友F:
现在这种可以支持高压输入的充电IC应该基本上都是DCDC的,输出应该会限制在4.2V或4.35V。
但是对于“加在锂电池上的电压是否大于4.2V”这件事其实并不绝对。

比如MAX1879,它仅仅是通过一个MOS间歇的控制电源是不是往电池上怼,它没有降压功能,甚至没有限流功能(它要求接入的5V电源适配器具有限流功能),像这种,会出现5V直接加在电池两端的情况。但是它在MOS关闭期间会测量电池电压,不会过充,就结果而言是OK的。

在诺基亚的时代,我做过快充,那时候电池和保护板的内阻似乎不算小,就算直接5V怼手机电池上去,也不会有很大的电流,我做的快充有一种极限版本是5.6V怼电池上的,当然有限流。但实际上那时候一般手机的电池在5.6V下最多也都只能达到1.8A,同时这也是保护板上的8205MOS不烧毁的极限了。
那时候学校不准带手机,而且住校一住就一星期,当时这快充造福不少同学,下课10分钟,一两个课间就可以利用饮水机的电源插座把电池充个80%,非常安全老师根本抓不到,基本解决了普通同学的用电荒。作为代价牺牲的电池寿命,在成本上也还算能接受。

现在的电池应该不再需要这样加高压才能大电流充电了,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我相信现在手机充电管理应该不会像我的快充那样充。
但如果说“锂电池两端能不能施加大于4.2V的电压来充电?”,稍微增加肯定是可以的,我没有一个同学的电池被充炸过,只要能控制住最终不要过充和接受蒸发电池寿命的代价就行。

编辑补充:反过来看MAX1879其实我的快充也没有非常疯狂,MAX1879的datasheet里它作为1节电池的充电IC竟然支持22V输入(极限26V),而且datasheet里典型条件的VIN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种可以支持高压输入的充电IC应该基本上都是DCDC的,输出应该会限制在4.2V或4.35V。
但是对于“加在锂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锂电池充电管理,不管多少V输入,首先是恒流给电池充电,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当电池电压接近4.2V就恒 ...

我估计恒流充电阶段,输出的电压可能很高,比如充电器空载12V电压,电流设定为1A,加到电池时,电池两端的电压从充电式最低电压比如3.5V开始逐步升高,就是说在充满电之前,空载输入电压可以很高的。

网友:
TI 的MaxCharge快充技术是有可能让充电电压高于4.2V/4.35V的,TI的这个技术主要是补偿了横流阶段电池内阻和导线的压降。

网友G:
另外三星手机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早就提升到4.4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三星手机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早就提升到4.4V了。

电池截止电压极限是应该有的,即使提升也有限。
我考虑了一下,充电器12V 1.5A 直接加到待充电的电池上时, 此时测量电池两端电压应该略大于充电前的电压,短时间不可能充到大于极限电压的。
然后电池管理芯片,控制电池充电快要达到4.2V, 逐步减小电压到恒压4.2V涓流充电。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截止电压极限是应该有的,即使提升也有限。
我考虑了一下,充电器12V 1.5A 直接加到待充电的电池上时 ...

不用猜,大多充电控制很简单的,输出限压4.2V,限流1A(举例),只要电流要超,它就把输出电压降低,但如果电流不超,它就会输出4.2V,在这之后当充电电流小于0.1倍限流设定值时,就显示充电完成。
其实三极管+TL431或普通DCDC+运放也可以实现。
这基础上复杂点就是如果电池电压小于一定值,就先以非常小的电流充电,当电池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再用正常电流充,对过放了的电池友好点。

网友:
高压快充,是电池不一样

电池内部会自己串联,支持高压,当然,DCDC还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截止电压极限是应该有的,即使提升也有限。
我考虑了一下,充电器12V 1.5A 直接加到待充电的电池上时 ...

看过电池充电曲线就知道了,前一段是恒流充,不受电压影响的,电池能抗住的前提下,电流越大充电越快。后半段恒压充,电流不受控制,各家基本上就都一样了。刚才提到的TI的快充技术,是通过电压补偿,延长恒流充电的阶段,达到快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