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里有电焊机么?

楼主(2023-03-07):
如果有个电焊,再有个切割机,
想搞点结构啥的会不会方便很多

网友:
多看手工耿。

网友A:
推荐无气二保焊

网友:
首先要有个大地方...

网友:
你想搞点啥结构,网上找人做,专业又便宜
完全没必要在家里搞,乱七八糟的

网友:
主要是家里得有场地,然后要注意防护,引起火灾什么的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还是在农村搞这个方便,空间大,可以在院子里作业

网友B:
我电焊机有好几台,等离子切割机,无气保护焊,氢氧焊机都有,还有小车床,3D打印机等,这两年折腾DIY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焊机有好几台,等离子切割机,无气保护焊,氢氧焊机都有,还有小车床,3D打印机等,这两年折腾DIY少了 ...

这么多工具怎么摆放的?需要的空间是不是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荐无气二保焊

有推荐的型号不,要干不锈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推荐的型号不,要干不锈钢

其实不推荐无气气保焊,成型没有有气的好。这款机器通常用在场外施工,不方便用气的场合。
不过,相对于电焊条,对于新手,确实比较友好,焊丝细,电流小,不容易焊穿工件。

如果是不锈钢,薄件还是得用氩弧焊机。如果不差钱,那就手持激光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推荐的型号不,要干不锈钢

你家有耿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推荐无气气保焊,成型没有有气的好。这款机器通常用在场外施工,不方便用气的场合。
不过,相对于 ...

有气说的是氩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推荐无气气保焊,成型没有有气的好。这款机器通常用在场外施工,不方便用气的场合。
不过,相对于 ...

手持激光焊机是不是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气说的是氩气么

气保焊通常指“熔化极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MAG/MIG)”,极个别情况也会使用混合气(加氩气或氧气),或其它气体(He...)
99.9% 的情况都是 Co2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持激光焊机是不是非常危险

危险性都差不多。
激光别对着人就行。另外也有安全锁,枪头要搭上工件才出光。

网友:
无气保护焊是什么原理,里面弄个气泵来吹吗?

网友E:
关注中,最近计划买台焊机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中,最近计划买台焊机家用。

是不是也买个切割机呢,不切割焊不动结构啊

网友F:
我家有电焊机和离子切割机,家用220v电经常跳闸很麻烦,而且电焊需要焊工证,被举报要进小黑屋的,我为此还办个焊工证,离子切割经常烧嘴子也很麻烦。

网友:
所以不如在钢材市场直接下料雇人焊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电焊机有好几台,等离子切割机,无气保护焊,氢氧焊机都有,还有小车床,3D打印机等,这两年折腾DIY少了 ...

你好,你的小车床是什么品牌型号,用着怎样?能加工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有电焊机和离子切割机,家用220v电经常跳闸很麻烦,而且电焊需要焊工证,被举报要进小黑屋的,我为此还 ...

z在家里焊也需要焊工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工具怎么摆放的?需要的空间是不是很大

租的店里放了大部分,少部分放村里老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小车床是什么品牌型号,用着怎样?能加工什么材质?

210车床,目前使用感觉不够用,很多都加工不了,应该买大一号的钻洗车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10车床,目前使用感觉不够用,很多都加工不了,应该买大一号的钻洗车床

能加工什么材质,我像加工合金钢,45#钢,能加工吗?我看到有人说只能车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车床,目前使用感觉不够用,很多都加工不了,应该买大一号的钻洗车床

你这车床平时是不是都放着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加工什么材质,我像加工合金钢,45#钢,能加工吗?我看到有人说只能车珠子 ...

铝,铁没问题,用数控陶瓷刀片可以勉强加工不锈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车床平时是不是都放着吃灰

是的,车床加工活接的比较少,还没回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车床加工活接的比较少,还没回本呢

你用这个车床加工过什么,可否分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中,最近计划买台焊机家用。

具体买什么焊机看好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这个车床加工过什么,可否分享一下呢

,加工过代步车刹车泵活塞,维修一些机械设备改轴径,内圆,反正凑合用吧,精度不太好,振刀严重,已经搞坏好几颗陶瓷刀粒了,直径稍大的也加工不了,你买大一号的,重量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过代步车刹车泵活塞,维修一些机械设备改轴径,内圆,反正凑合用吧,精度不太好,振刀严重,已经搞 ...

地没耿大,怎么装下这些重型装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车床,目前使用感觉不够用,很多都加工不了,应该买大一号的钻洗车床

你焊过304么
焊304的焊机是不是要买贵一点的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电焊机有好几台,等离子切割机,无气保护焊,氢氧焊机都有,还有小车床,3D打印机等,这两年折腾DIY少了 ...

等离子切割割圆孔后可不可直接攻丝?切割表面也相当于淬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离子切割割圆孔后可不可直接攻丝?切割表面也相当于淬火了吧?

等离子切割,你家有这么高大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