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图的气压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3-07):
做余压测量的,,用来监测房间压力。。看着像大气压力传感器,但是这个现在是用来测表压。测试房间压力,,,应该就是一个表压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类传感器是什么。压力范围很小0-100Pa。我看能1Pa.2Pa的测。。准不准不知道

网友:
这类低压差传感器    霍尼韦尔不二选择

网友A:
1. 压差传感器一般有两个孔的,这图片上从哪里看出来是压差传感器?
明显是测量大气压的,用一般的BMP280 这类的就可以了
2. 压力范围很小0-100Pa?你是不是看错单位了.
拜托,基础知识一定要懂的,一个大气压力是101.325k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压差传感器一般有两个孔的,这图片上从哪里看出来是压差传感器?
明显是测量大气压的,用一般的BMP280  ...

所以,这个不认识啊。是楼上说的压差,我可没说是压差传感器哈,我知道压差有二个嘴,    打电话给产品售后说这个是测绝压的,也不好多问,,,淘宝上这类产品很多。电梯前室压力传感器,都是用这种,一个产品几十块钱

消防使用的,,量程都0-100Pa,用来监测 25Pa/30Pa的一个房间压力值。发生火灾时的泄压控制

也有可能他测出来的就是一个大气压值,然后人为减去一个标准大气压,得出压力值 ,,如果这样,那应用就受限了。换地区还不行了
而且大气压传感器也可能不能精确到1P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不认识啊。是楼上说的压差,我可没说是压差传感器哈,我知道压差有二个嘴,    打电话给产品售 ...

正压送风压差控制只能用差压的。绝压表压都不行。1m的海拔高度差就将近10pa了。更不用提不同季节和温度的气压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压送风压差控制只能用差压的。绝压表压都不行。1m的海拔高度差就将近10pa了。更不用提不同季节和温度的 ...

是的,正常应该用差压,简单,也更灵敏 ,但是压差要接气管

但现在用在楼梯/电梯前室的余压传感器,都成了这种免接气管的,一直好奇怎么实现的。。买了几个回来拆,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压送风压差控制只能用差压的。绝压表压都不行。1m的海拔高度差就将近10pa了。更不用提不同季节和温度的 ...

测了下,这个应该是测量大气压的
无压力的时候,上电采集一个当前大气压值,有气压变化的时候,相减得出的一个差值 ,当成房间压力

这个解决了海拔的影响气压的问题,但是温度变化,引起的气压变化,好像没解决,不知道这种温度影响有多大,冬天和大夏天还是有至少30度的温差,,不过好像气压传感器内部有温度测量,不知道能不能补偿一下

没用过大气压传感器,不知道能不能分辨出1Pa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了下,这个应该是测量大气压的
无压力的时候,上电采集一个当前大气压值,有气压变化的时候,相减得出 ...

气压计本身肯定都做了温度补偿的,至少说补偿的好坏罢了,也就是说气压计本身温度变化(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测量差异,理论上是做了尽可能的补偿;
然后测量1pa也好或者多少也好,就是分辨率的问题,我要说一般的气压计都能做到分辨10CM的高度导致的气压变化你信吗?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工程上的使用,比如同一地点的气压,你要把它理解成任何时刻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就好了,比如冬天和夏天,差的一塌糊涂,白天和晚上也可能很大差异,这是天气气候本身导致的,和气压计无关。
所以,你要真的测量前后时间的气压差,那么你得仔细考虑了,并不是气压计本身不准或者变化,而是被测环境量自己在变化导致的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压计本身肯定都做了温度补偿的,至少说补偿的好坏罢了,也就是说气压计本身温度变化(环境温度变化)引 ...

是的,所以我很奇怪,这个行业的用这种传器,他们是怎么处理的。。还是消防行业的。。那个传感器,像是欧姆龙的绝压传感器,就是大气压传感器,具体型号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很奇怪,这个行业的用这种传器,他们是怎么处理的。。还是消防行业的。。那个传感器,像是欧 ...

我觉得和使用那种具体器件没有太多关系,更多的是我前面说的如何应对这种坏境自然变化导致的气压改变,所以这里不是在考研传感器本身,而是考虑工程实施算法或者方法,
测量1pa如果按前面同学说的1pa约等于1米的话,那么随便找个气压计都还可以的,只是具体的准确度参差不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