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5T上电读取状态寄存器偶发低电压错误

楼主(2023-03-07):
程序逻辑是上电后读取8025T的状态寄存器,位VLF或位VDET被置1时,说明8025T出现过低电压错误,就会恢复成默认时钟重新配置8025T,这是个偶发现象,比如我现在设置好时钟后,过段时间重新上电,
就会出现某一个设备的时钟被恢复成默认的时间,初步怀疑是上电时硬件问题导致的,帮忙看下硬件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A:
VDSL是否设置成了0,VDETH是1.9Vmin, 2.1Vtyp, 2.3Vmax,而电池3V-0.7V=2.3V

要不要看看类似DS1302/1307那种专门有个电池引脚的?

像这个串个二极管,还是3.6V的锂亚硫酸酰氯电池比较适合,CR2302这种3V的经过二极管可能太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L是否设置成了0,VDETH是1.9Vmin, 2.1Vtyp, 2.3Vmax,而电池3V-0.7V=2.3V

要不要看看类似DS1302/1307那 ...

"VDSL是否设置成了0,VDETH是1.9Vmin, 2.1Vtyp, 2.3Vmax,而电池3V-0.7V=2.3V"

你说的这个VDSL是哪个寄存器的,我怎么没在手册里找到,还有这个VDETH参数也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SL是否设置成了0,VDETH是1.9Vmin, 2.1Vtyp, 2.3Vmax,而电池3V-0.7V=2.3V"

你说的这个VDSL是哪个寄 ...

噢!草率了,我的不对,我刚才翻的手册是RX-8025 SA/NB的,RX-8025T不一样。

编辑补充:
VDET max 2.2V, VLOW max 1.6V,好像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草率了,我的不对,我刚才翻的手册是RX-8025 SA/NB的,RX-8025T不一样。

编辑补充:

RX-8025T手册上关于低电压检测的阀值的说明没在其他地方找到,只有下面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草率了,我的不对,我刚才翻的手册是RX-8025 SA/NB的,RX-8025T不一样。

编辑补充:

按你这个参数就是电压低于2.2V就有可能认为检测到低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X-8025T手册上关于低电压检测的阀值的说明没在其他地方找到,只有下面这句话 ...

没给具体值,但我理解可能是那个最大2.2v或1.6v(就是 Backup and Recovery那里和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那里),
可以试试挂个示波器看看电压上跌下去多少,或者上个3.6V的电池看看还有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给具体值,但我理解可能是那个最大2.2v或1.6v(就是 Backup and Recovery那里和 Recommended Operating ...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