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一下号称性价比之王的PY32F003

楼主(2023-03-07):
8脚, 32k rom/6k ram, 批量不到1元, 似乎还有更低端的PY32F002能做到批量五毛.

库感觉是从STM32L0xx改的, LL还好, HAL没必要抄过来了吧, 估计没人会在这东西上用HAL吧.

配置GPIO, MCO, 没问题, USART折腾半天就是不发送... 最后死马当活马, 把所有的USART1替换成USART2, 居然能用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这个问题.

实测一下dhrystone:

24M主频, -Os编译时10.7DMIPS, 0.45DMIPS/MHz; -O3编译时17.6DMIPS, 0.73DMIPS/MHz.

不怎么样, 只比16M的AVR稍快一点(8DMIPS左右). 看来M0+核也就这个水平了. 好在这东西也不主打性能, 做个小东西玩玩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大佬:这个产量不稳定吧,过几年说不定就见不到这个产品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产量不稳定吧,过几年说不定就见不到这个产品线了,

啊, 这是为什么?

网友B:
用的ST的工具和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ST的工具和库?

工具链我一直用gcc, 库是PY32自家的. 和STM32L011的外设还是不太一样, 直接用肯定是不能运行了.

国产MCU的一贯德性是只提供MDK和IAR的启动文件, 所以得自己改一个gcc的启动文件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这是为什么?

我随口一说我的担心的事,国内三和大神厂很多,出现的快,消失的也快。

网友:
这家抖音一直在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随口一说我的担心的事,国内三和大神厂很多,出现的快,消失的也快。 ...

PY还行吧, 也是造spi flash起家的, 这一点倒是和gd有点类似.
他家的spi flash不知道用了什么黑科技, 几十ms就能全片擦除, 我是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PY还行吧, 也是造spi flash起家的, 这一点倒是和gd有点类似.
他家的spi flash不知道用了什么黑科技, 几十 ...

是的,他家的spi flash口碑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PY还行吧, 也是造spi flash起家的, 这一点倒是和gd有点类似.
他家的spi flash不知道用了什么黑科技, 几十 ...

特意去看了一下,如果单位没标错的话,好像跟容量有关,低容量的很快,大容量的就慢了。

网友C:
这价格还有什么好说的,趁现在价格好,买个三五十K放着管个三五年没问题,到时用完了没货再换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还有什么好说的,趁现在价格好,买个三五十K放着管个三五年没问题,到时用完了没货再换也无所谓。 ...

总之, 能出自己特色的型号, 说明起码实力不是最弱一档.

国内三和大神厂基本就是三把刀, 克隆f103, 克隆f030, 照着stm8s003的管脚搞个m0核的003. 这些厂倒也不怕它垮, 垮了另换一家就是.

网友:
用MDK编译会快一些。虽然对比AVR的DMIPS差不多,但16位、32位变量的运算会差个量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之, 能出自己特色的型号, 说明起码实力不是最弱一档.

国内三和大神厂基本就是三把刀, 克隆f103, 克隆f ...

py 厂家还是有实力的,002现在跑巨量,tssop20 封装的才6毛多,

网友E:
这个芯片我就在用,特点就是非常之便宜,用着还好

网友:
这个用来替st的stm8的吧 。

网友:
有个专门驱动数码管的,

网友F:
8个脚,少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8个脚,少了点吧

封装规格很多的,16脚,20脚的都有的。

网友D:
给大家透露一下,他家的不管是PY32F003 ,还是6毛钱的PY32F002, 其实内部晶圆都是PY32F030的,
主频可以跑到48Mhz,  用030的库就好,PY32F002 可以直接当030 用,6毛钱能买到 32K Flash + 4K RAM的 m0内核TSSOP20封装,性价比之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大家透露一下,他家的不管是PY32F003 ,还是6毛钱的PY32F002, 其实内部晶圆都是PY32F030的,
主频可以跑 ...

楼上确实是好消息。

网友G:
好消息是好消息,但是对我这种进入stm32 HAL陷阱的菜鸟来说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消息是好消息,但是对我这种进入stm32 HAL陷阱的菜鸟来说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

PY32的库抄的是HAL啊。。。 我只试了LL, 你可以试试它的HAL啊。

网友:
国产芯片这么多,
价格已经很满意了,
国产芯片,加密哪家做得强?

网友:
24M主频, -Os编译时10.7DMIPS, 0.45DMIPS/MHz; -O3编译时17.6DMIPS, 0.73DMIPS/MHz.

这个怎么测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py 厂家还是有实力的,002现在跑巨量,tssop20 封装的才6毛多,

名称都表明了 PY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名称都表明了 PY “便宜”。。

你应该在二楼

网友I:
能不能共享一下学习资料?也想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共享一下学习资料?也想学一下

直接到官网找啊...

网友J:
这家的芯片做点简单的东西还行。对产品质量要求高的请慎重。

目前我们用这个做产品出货很多,该有的坑基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家的芯片做点简单的东西还行。对产品质量要求高的请慎重。

目前我们用这个做产品出货很多,该有的坑基本 ...

有哪些坑啊?说说呗,让大家好少走弯路。

网友K:
Ch32v003,这颗料怎么样?有朋友用了吗?
价格与py  差不多,不知道坑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Ch32v003,这颗料怎么样?有朋友用了吗?
价格与py  差不多,不知道坑多不多? ...

wch是吧, 他家还是有相当技术实力的, ch340系列起码流行了十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Ch32v003,这颗料怎么样?有朋友用了吗?
价格与py  差不多,不知道坑多不多? ...

差很多,
1. ch是risc-v内核,开发环境、仿真工具、批量烧录….没m0 成熟。
2. ch才16k+2k, 加上risc 代码密度赶不上arm 的,所以16k 写不了多少程序。py002 可是32K+4K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名称都表明了 PY “便宜”。。

二楼有请,哈哈哈

网友:
这个系列的内部FLASH就算低主频时也不是零等待,这点影响了些性能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参考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J:
这家的芯片做点简单的东西还行。对产品质量要求高的请慎重。

目前我们用这个做产品出货很多,该有的坑基本 ...

Mark 一下,有什么坑?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L:
我遇到了一个坑,就是无法设定下降沿中断。我做红外接收,是只设定下降沿中断,结果测出来,下降和上升沿都会进入中断,问过厂家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个费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了一个坑,就是无法设定下降沿中断。我做红外接收,是只设定下降沿中断,结果测出来,下降和上升沿都 ...

改查询方式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改查询方式吧

查询方式的思路怎样?请教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了一个坑,就是无法设定下降沿中断。我做红外接收,是只设定下降沿中断,结果测出来,下降和上升沿都 ...

在中断里判断一下当前是 下降和上升沿 就可以了。将就着用:

if(pin.read() == high){
//上升沿
}else{
//下降沿
}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中断里判断一下当前是 下降和上升沿 就可以了。将就着用:

if(pin.read() == high){

明白,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查询方式的思路怎样?请教一下

是的,按43楼的方法就可以了。实际使用时,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查询方式好过中断方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是的,按43楼的方法就可以了。实际使用时,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查询方式好过中断方式

请教下查询方式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下查询方式的思路

设定一个定时中断,在中断中判断IR的电平
如果上次查询是高,本次是低,说明是下降沿了
反之是上升沿。

后面就与你的中断方式一样了

网友:
下了固件库,怎么都没看到ll库读引脚电平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了一个坑,就是无法设定下降沿中断。我做红外接收,是只设定下降沿中断,结果测出来,下降和上升沿都 ...

找一个有定时器捕获输入功能的引脚作为红外的输入,然后用捕获中断代替外部中断。定时器通道可以配置捕获沿,捕获值可用于遥控解码。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了一个坑,就是无法设定下降沿中断。我做红外接收,是只设定下降沿中断,结果测出来,下降和上升沿都 ...

不会吧,我之前解码红外的时候,不需要这样,我反而觉得这样更不方便

设置中断,中断后关闭外部中断,然后设置定时器捕获,这样高低电平时长都能采集到

全部用外部下降沿中断不是更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会吧,我之前解码红外的时候,不需要这样,我反而觉得这样更不方便

设置中断,中断后关闭外部中断,然 ...

可以发个例程我参考一下吗?我也觉得你这种方法方便

网友:
我做红外接收,就是用的47楼方法,定时器100uS查询,IO口随意,可以方便的移植在任意一个MCU。

网友O(2023-07-05):
请教楼主,下载程序用的什么工具?有配置j-link的方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楼主,下载程序用的什么工具?有配置j-link的方法不?

pwlink2, 国内各种山寨***32基本都能支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网友O:
引用 楼主:
pwlink2, 国内各种山寨***32基本都能支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2c141b4c ...

非常感谢,现在下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O:
非常感谢,现在下单去。

其实里面就是个daplink,国内各家的xxxlink应该都是用daplink魔改的...

不过他们自己可能又加了什么东西,我用公版daplink配他们的软件不能用,但是用这个pwlink2配gd32的gdlink软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里面就是个daplink,国内各家的xxxlink应该都是用daplink魔改的...

不过他们自己可能又加了什么东西 ...

明白了,感谢。

网友P:
合宙的001貌似7毛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合宙的001貌似7毛

是个鬼才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个鬼才

这真的是营销鬼才。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了一个坑,就是无法设定下降沿中断。我做红外接收,是只设定下降沿中断,结果测出来,下降和上升沿都 ...

他们家的EXTI 有可能导致死机的BUG,大家要小心。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他们家的EXTI 有可能导致死机的BUG,大家要小心。

这个坑有途径避开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O:
这个坑有途径避开吗?

按键不能够用扫描的,

不然 看门狗都看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大家透露一下,他家的不管是PY32F003 ,还是6毛钱的PY32F002, 其实内部晶圆都是PY32F030的,
主频可以跑 ...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很有竞争力,一定要试一试。

网友R(2023-08-20):
引用 网友J:
按键不能够用扫描的,

不然 看门狗都看不住。

   这个芯片是不是IO在浮空输入和推挽输出频繁动态切换时会损坏IO?   我4个IO(都有对外串接1K电阻了)复用输入输出扫描LED(8个LED是串接在4个IO之间),  做了5个板子其中有一个LED扫描异常,替换一片PY32后工作正常。
按理说对外接了1K电阻了无论外部是高或低电平,都不可能损坏IO的。    故障现象时将IO设置为输入依然会有电流从IO流出,更换一片新的就不会,再把出问题的片子焊上去故障重现。
说明是芯片存在损坏。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个芯片是不是IO在浮空输入和推挽输出频繁动态切换时会损坏IO?   我4个IO(都有对外串接1K电阻了)复 ...

如果是真的则表示芯片的抗静电能力差,可以对地放一个下拉的 100K~1M ohm 电阻试试,对损坏率应该有改善。

网友J:
引用 网友R:
这个芯片是不是IO在浮空输入和推挽输出频繁动态切换时会损坏IO?   我4个IO(都有对外串接1K电阻了)复 ...

他们家的IO不能浮空的,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
个人推测里面很可能没有TVS管。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如果是真的则表示芯片的抗静电能力差,可以对地放一个下拉的 100K~1M ohm 电阻试试,对损坏率应该有改善 ...

打开内部下拉电阻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T:
打开内部下拉电阻是否可以

也可以,但 IC 内部的电阻是用半导体模拟实现的,也容易被击穿,所以没有外部添加的真实电阻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们家的IO不能浮空的,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
个人推测里面很可能没有TVS管。 ...

   不会这么脆弱吧,我看用户手册对这个也没有提及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我就在用,特点就是非常之便宜,用着还好

兄弟用得多不?有没有碰到容易损坏或者有BUG的地方?看楼下一些回答,有些怕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兄弟用得多不?有没有碰到容易损坏或者有BUG的地方?看楼下一些回答,有些怕怕。 ...

用了2万片,还没有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2万片,还没有遇到

好的,感谢,我放心多了。

网友R(2023-09-19):
引用 网友E:
用了2万片,还没有遇到

   这个片子的AD性能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片子的AD性能怎样?

不知道啊,没测试过AD性能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这个片子的AD性能怎样?

听说ADC精度不行,稳定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U:
听说ADC精度不行,稳定度不够

确定吗

网友:
参考这份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5386-1-2.html

网友V:
XL32F001   0.5元   资料里面有PY32F002   估计是一样的圆晶。 有批量用过XL32F001  说一声 有bug否? 谢谢

网友W(2023-11-09):
引用 网友V:
XL32F001   0.5元   资料里面有PY32F002   估计是一样的圆晶。 有批量用过XL32F001  说一声 有bug否? 谢谢 ...

你好,XL32F001 像stm32f003一样开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好,XL32F001 像stm32f003一样开发的吗?

应该类似,我还没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E:
用了2万片,还没有遇到

67楼大神发帖说碰到10%的比例掉程序等各种问题,不过帖子已被举报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67楼大神发帖说碰到10%的比例掉程序等各种问题,不过帖子已被举报屏蔽了

已经有3万多片了,还没有遇到

网友X:
引用 网友J:
他们家的IO不能浮空的,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
个人推测里面很可能没有TVS管。 ...

83楼大神用了3万多片,没发现问题

网友R:
PY新出了颗2元出头的071    USB DAC  运放应有尽有,逆天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X:
83楼大神用了3万多片,没发现问题

这个数量太少,所有的问题不是没有出现,只是出现的时候,没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R:
PY新出了颗2元出头的071    USB DAC  运放应有尽有,逆天了?

哪里有芯片资料?

网友Y:
引用 网友J:
这个数量太少,所有的问题不是没有出现,只是出现的时候,没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而已。 ...

3万个里面有3000个掉程序,还需要慧眼去发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XL32F001   0.5元   资料里面有PY32F002   估计是一样的圆晶。 有批量用过XL32F001  说一声 有bug否? 谢谢 ...

淘宝看了一下,真的便宜,最贵的TSSOP20 ,转了几手的淘宝也才5毛钱,代理商出来那价格不敢想象,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Y:
3万个里面有3000个掉程序,还需要慧眼去发现吗?

当我没说,,,请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们家的IO不能浮空的,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
个人推测里面很可能没有TVS管。 ...

配置为输出也不能浮空吗?

网友:
  官网就有

网友Z:
PY官网只看到了003和030,方便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Z:
PY官网只看到了003和030,方便给个链接?

    找卖这家片子的要个资料,很容易要到的。或者网上搜PY32F071 一大堆了。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J:
按键不能够用扫描的,

不然 看门狗都看不住。

看来大神对这个片子理解挺深的

我后面有一个项目是用这个MCU的,“按键不能够用扫描的”这里的意思是读按键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去扫,否则会死机?

网友:
总结了上面坛友遇过的可能BUG:
1)可能会丢掉程序
2)EXTI可能会异常
3)  IO不能悬空,IO不能频繁地切换输入/输出状态?

还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