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PnP 新增器件底部拍照对准模式

楼主(2023-03-07):
对于脚密的芯片,之前版本的软件只有 Put down 选框可以取消勾选:器件移动到 pcb 焊盘上方一点点高度,自动暂停,如果对的不准,用户可以通过键盘手动对准后再继续贴片。

最新版本软件,增加了 2nd check 选项,选上后:器件抓取之后,会先移动到 2 号摄像头上方,用户可以手动对准十字标线,然后再按空格键取消暂停,以继续贴片。

譬如下面的芯片,刚吸到 2 号摄像头上方,使用的是 502 小吸头,芯片有点点歪(图中为 0.4mm pitch 的 BGA 芯片):

使用快捷键手动移动对齐后:

取消暂停,手动下降高度查看对齐情况(仅下降,没有再次手动移动,可见已经对的非常准):

可以点 Detect bottom 按钮自动下降元件,也可以手动下降元件让引脚接触锡膏,最后按空格键取消暂停,气泵会关闭、吸嘴会升起。

为了让 CDPnP 继续不用怎么配置就可以使用,所以此模式还是用快捷键手动移动对准比较方便,增加自动识别的话要提前录入元件信息。

打算明天新拍一个贴片视频,贴 0201 器件,0201 阻容直接贴片,不需要手动对准。

网友A:
well done

顺便问下,这个下摄像头和上摄像头的位置是怎么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ll done

顺便问下,这个下摄像头和上摄像头的位置是怎么校准的?

见这个帖子,开头有校准操作的视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6898-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这个帖子,开头有校准操作的视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6898-1-1.html

噢!!那是个显微镜的十字刻度片吗?好方法!也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那是个显微镜的十字刻度片吗?好方法!也挺方便!

是的

最早打算在外圈放四个点,然后在软件上连在一起,画一个虚拟的十字标线

不过还是实物的十字刻度盘更稳妥,不用担心摄像头本身的画面畸变会产生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最早打算在外圈放四个点,然后在软件上连在一起,画一个虚拟的十字标线

好方法,显微镜的刻度片应该是很靠谱的东西,也有带尺寸刻度的,可能以后还能用于校准画面畸变实现准确的尺寸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