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赞美一下嘉立创

楼主(2023-03-08):
嘉立创帮我解决两个大问题:

1、PCB和STM贴片,让我把电路图纸变成具有供能电路板。
2、CNC加工把机械工程图变成设备配件,组装后设备机械部分就做好了。

这样一台机电一体化仪器仪表就出现了,现在我把用在工业探测上效果很好,给嘉立创一个大大的赞。

建议嘉立创CNC加工增加合金钢和电工铁DT4C材质,尤其DT4C是仪器内电磁阀重要零件,其他厂家加工费时费力很麻烦。

祝嘉立创生意越来越好!

我的客户号是593628A ,记住我,我是你们的合金钢粉

网友:
值得夸,对小规模和个人最友好的了,没有之一。后面希望把注塑和成品代工做起来。

网友:
嘉立创铝件加工过几次,挺赞的。

网友:
嘉立创对电子行业的发展,的确功不可没。

网友:
发几个图片下你的产品,哈

网友A:
错别字咋这么多。1、PCB和STM贴片,让我把电路图纸变成具有供能电路板。

网友B:
个人做机械图有没有简单点的工具。我只需要做一些简单外壳设计。也不会3D设计工具

网友C:
还有一个3D打印不知道能不能用于产品级

网友D:
还有面板打印业务  楼主体验过没,也很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3D打印不知道能不能用于产品级

打样可以,产品不现实,注塑才行。其实JLC可以注塑一些常用的公模,加上机械加工部门可以开孔,就可以满足不少外壳需求,当然可以定制模具注塑才是最好的,现在条件上来了,很多小规模也能踏进开模的门槛了,无奈没有一家像JLC这样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面板打印业务  楼主体验过没,也很赞

面板最有竟争力的是软件,这个做好了可以像PCB一样无沟通下单,体验不要太友好,可惜面板软件一直没能注重起来,很难用。软件如果跟不上,目前也就只能打打样方便点,其他没有优势,特别是小批量价格不友好,加上打印品质比印刷多少差点意思,很难抢到小批量的客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个人做机械图有没有简单点的工具。我只需要做一些简单外壳设计。也不会3D设计工具 ...

3D设计软件如果你只设计外壳类的零件说实话比AD类的软件要简单的多,基本就是做草图,拉伸、除料。。。零件完成后再装配、检查干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3D打印不知道能不能用于产品级

光固化的时间长了会老化,尼龙烧结的强度可以,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D设计软件如果你只设计外壳类的零件说实话比AD类的软件要简单的多,基本就是做草图,拉伸、除料。。。零 ...

有没有啥推荐的。我也就是做个简单外壳。开孔和固定柱之类的。哪些大型3D软件学习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啥推荐的。我也就是做个简单外壳。开孔和固定柱之类的。哪些大型3D软件学习成本太高了 ...

SOLIDWORKS很好用,学习资料也多,建议从这个软件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别字咋这么多。1、PCB和STM贴片,让我把电路图纸变成具有供能电路板。

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面板打印业务  楼主体验过没,也很赞

面板打印都没听过,那个小熊软件上也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光固化的时间长了会老化,尼龙烧结的强度可以,就是成本有点高。

我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打样可以,产品不现实,注塑才行。其实JLC可以注塑一些常用的公模,加上机械加工部门可以开孔,就可以满 ...

其实嘉立创从开始就想着解决用户小批量200套以下的产品的方案;  也就是硅胶复膜 业务,做出来的强度可以用于产品,不用开价格昂贵的模具;

硅胶复膜业务前期的人员储备,设备选型都做好了,但前面因为场地不够 及 环保资质(喷油喷漆)没有下来,所以一直没能提供这个服务;

今年这两块都有望得到解决,硅胶复膜业务会上线,可以解决 50-200套 小批量 非金属外壳材料的 需求;

另外,最近我们的3D打印也逐步可以做喷油,上色的服务,这块也能给客户多一些的便利;

网友:
感谢合金粉的支持,您的建议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打样可以,产品不现实,注塑才行。其实JLC可以注塑一些常用的公模,加上机械加工部门可以开孔,就可以满 ...

搞个外壳众筹 是否可以 ?  大家选几种通用外壳我们开模,  在这个通用外壳基础上,我们提供打孔,开槽,开窗服务?

网友I:
嘉立创现在是不是都有 金属粉末 3D打印的生产线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嘉立创现在是不是都有 金属粉末 3D打印的生产线 了?

是的,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个外壳众筹 是否可以 ?  大家选几种通用外壳我们开模,  在这个通用外壳基础上,我们提供打孔,开槽, ...

希望能有。就直接开市面上常用的就可以

网友J: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图无真相

要什么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个外壳众筹 是否可以 ?  大家选几种通用外壳我们开模,  在这个通用外壳基础上,我们提供打孔,开槽, ...

支持邮寄开孔也是一个选项,其实市面上开孔加工的很多,但没有一家能像JLC这样不用考虑信任问题的,不是说没有值得信任的,而是要花很大成本在茫茫商家中去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个外壳众筹 是否可以 ?  大家选几种通用外壳我们开模,  在这个通用外壳基础上,我们提供打孔,开槽, ...

我觉得这个有市场,比如目前的设备很多都用触摸屏,不再需要键盘,大大简化了前面板结构,提供不同触摸屏的通用外壳应该有需求,另外触摸屏的位置换一下,就可以做几个通用模板。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H:
其实嘉立创从开始就想着解决用户小批量200套以下的产品的方案;  也就是硅胶复膜 业务,做出来的强度可以 ...

啥时候能上开模注塑啊,现在习惯了JLC的下单模式,去外面找开模注塑厂家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3D设计软件如果你只设计外壳类的零件说实话比AD类的软件要简单的多,基本就是做草图,拉伸、除料。。。零 ...

心动了
哪款软件最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