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一台至少10核的电脑,能完美运行win7,求推荐配置

楼主(2023-03-08):
主要是用场景为:
AD21、PADS9.5、cadence17.4、matlab2020、solidworks2019、AutoCAD2020等软件
同时开4个虚拟机无压力。
内存计划32G、系统盘M.2 512G
由于最新的CPU和芯片组很多都不支持win7了,希望有经验的坛友给推荐下。

网友:
32GB 内存在开浏览器和 IDE 的情况下,也就能开一个虚拟机,现在内存好像比较便宜了,建议上 64GB
系统盘我去年装机都用的 1TB 的了,现在占用 70% 了

网友A:
现在用 Win10 比较好, Win7 太老了,如果开发 Windows 程序就知道 Win8 是个分水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 Win10 比较好, Win7 太老了,如果开发 Windows 程序就知道 Win8 是个分水岭了

怎么分水岭了?

网友:
"由于最新的CPU和芯片组很多都不支持win7了"
----------------
现在很多软件也已经不支持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 Win10 比较好, Win7 太老了,如果开发 Windows 程序就知道 Win8 是个分水岭了

我不开发Windows程序,之所以用win7主要是我有几个用wordpress搭建的网站,更新网站文章时经常需要处理一些图片,需要查看图片的大小,分辨率等一些信息,但是win10查看图片信息不如win7方便。

网友B:
32G开4个虚拟机也可以,一个虚拟机4G内存。但是你10核是不是少了点,弄个16核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使用习惯问题,可以看看我这几篇文章, XP 之后的系统不配置一下都不太好用

配置出一个更好用的 Windows 10
修改 Windows 10 的中文输入法配置,使其像 Win7, XP 一样易于使用
自己写了个 Windows 10 上用的快速启动栏,解决系统自带功能的对齐和缩放问题

查看和处理图片的话,装个 XnView, IrfanView 之类的软件就可以了吧,功能比系统自带的功能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G开4个虚拟机也可以,一个虚拟机4G内存。但是你10核是不是少了点,弄个16核比较好。 ...

兄弟推荐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帮助。
参考一下。

网友:
要不买个二手X79的,比如华南主板,**** V3处理器,稳定运行WIN10

我现在用的28核56线程,三级缓存72M

网友:
至强系列符合要求

网友:
选只有大核心的CPU,加个30系或之前的独显,没有不兼容的,当然还是要折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推荐下

推荐关注中正评测的公众号,自己先做做功课,然后直接找客服

网友:
之前配了一个i9 11900k + 华硕Z490丢在生产线,费了老大的力气才装上Win7, (主要是usb驱动不支持,听说用有PS2接口的新主板在win7下依旧能使用ps2键盘鼠标)不过还好,运行稳定,差不多半年也不用重启一次。

网友:
X99平台也很不错的选择,CPU 内存 都很便宜,我的2666 V3 开软件都不飘一下,以前的E3-1230V3 就差不多70%了。等2696 V3掉价了再升级一下。

网友:
好像6代之后的cpu都对win7支持不好了,

现在win10也挺好用的

网友C:
现在的浏览器 特别chrome系 吃内存吃的蛋疼,再加上现在的软件好多都用electron这些框架,吃内存吃的呱呱叫。
同时开4个虚拟机32G估计够呛,我电脑32G平时开两个虚拟机和一堆网页 再挂个微信旺旺就基本吃满了

网友:
我前年装了一台i5-10400F的主机,就可以安装WIN7系统....忘了是技嘉还是华硕的主板,10代有很多主板都可以安装win7系统!
最近搞了一个“尔英”8核16线程的64G主机...威力相当可以....

网友:
你这些软件在win10上都支持的很好。现在ssd1T就比512G贵了100多块钱,512G没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浏览器 特别chrome系 吃内存吃的蛋疼,再加上现在的软件好多都用electron这些框架,吃内存吃的呱呱叫 ...

火狐的也占内存。

网友:
T5820&T7920

网友:
虽说这个需求指明了就是洋垃圾
但是吧,大多数性能还不如最新的i3,还费电

网友:
说个符合楼主文字意义的办法
新cpu装个win10,然后装虚拟机,设置16个核给虚拟机,在虚拟机装win7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2023-04-12):
服务器主板搭载2个 E5处理器

网友:
为啥要死磕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