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群晖型号

楼主(2023-03-08):
自己用,存存视频照片,存存代码,做个个人博客和网站。够用就行,目前那个型号比较合适呢?

网友A:
我用的ds220+,再买个ups,设置定时开关机,自我感觉完美。

网友:
“推荐个群晖”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DS920+ ,4盘位, RAID 1, 用起来还行,一步到位。

网友:
我也是920+,也是raid1,然后赔了一个apc的u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ds220+,再买个ups,设置定时开关机,自我感觉完美。

请教,不看视频, 只用来储存和同步工作上的文件.  是否 DS220J 就够了?

网友C:
399买个网件的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99买个网件的路由器就可以了

数据无价, 路由器充当NAS不可取

网友:
买的威联通264,比群辉性价比高

564大一点,贵100多

网友:
群晖定价统一,去闲鱼有惊喜

网友:
要存代码和照片,建议RAID5或6.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数据无价, 路由器充当NAS不可取

哈哈,我就是做个家庭的网盘,电视电脑都可以访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不看视频, 只用来储存和同步工作上的文件.  是否 DS220J 就够了?

那完全够用,上x86主要是用docker扩展功能,如果不折腾,还是用arm版的把。
arm版比x86版弱的是docker
除此之外,网络传输速度会慢点。
耗电会低点。
其他没啥。
我以前用asus的900ha装了一个黑的DS214Play,用了2年,感觉也非常好用。

网友E:
搭车出售蜗牛星际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搭车出售蜗牛星际一套

几米?什么配置

网友:
我改了全静音的好电源,500元包顺丰。
配置好像是A配置,单网口。赠送两个500G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完全够用,上x86主要是用docker扩展功能,如果不折腾,还是用arm版的把。
arm版比x86版弱的是docker
除 ...

谢谢,TB下了一台220J 刚好38节优惠有点优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就是做个家庭的网盘,电视电脑都可以访问

请推荐个网件路由?如何搭成家庭存储?

网友:
这个不是看楼主自己么,要大空间就选4盘位的,小就两盘位的。DS923+据说没核显别买。
我黑的24*7开机,软路由也在上面
强烈建议楼主折腾下里面的Hyper Backup灰常好用,外挂多种介质备份都行。总之一个字香。

网友:
先入门版本吧 预算够 就带显核,如果有点技术底子 最好做黑裙,硬件稳定点就行 能做的事儿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推荐个网件路由?如何搭成家庭存储?

网件(NETGEAR)RAX20 wifi6无线路由器
官翻版,才369,插个U盘或者移动硬盘什么的在路由器上,点路由器管理界面进入易共享,简单弄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件(NETGEAR)RAX20 wifi6无线路由器
官翻版,才369,插个U盘或者移动硬盘什么的在路由器上,点路由器 ...

多谢,回去弄个玩玩。

网友:
蜗牛星际呀,我最近搞了一个,半白,感觉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