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是什么igbt

楼主(2023-03-08):
拆开那个没有G极,旁边没拆的见过很多,这是igbt吗,
还以为G极断了,拆开发现不是,原来就没有G极的引脚,请教坛友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一般边上那4个小的不就是吗?里面没有连接?
那该不会是只能当二极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边上那4个小的不就是吗?里面没有连接?
那该不会是只能当二极管用了? ...

坛友好,我也觉得应该是有g集,发现没有,还以为断了,拆开发现就是没有

网友:
应该就是二极管了,反正共用一个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好,我也觉得应该是有g集,发现没有,还以为断了,拆开发现就是没有 ...

它不能在别处出去了,如果里面不是断了是真的没有接,那可能是双二极管使用了IGBT模块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能在别处出去了,如果里面不是断了是真的没有接,那可能是双二极管使用了IGBT模块外壳 ...

谢谢坛友,旁边马哥黑色就是没有接线,下边啥都没有,好好地一个大功率二极管,拆报废了

网友:
半桥,整流二极管模块,共阳与共阴两个模块组合成一个桥式整流器,或者单个使用在光伏发电汇流。

网友:
类似于可控硅,场效应管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