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四十九章

楼主(2023-03-08):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紫光PGL22G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3-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435699340

第四十九章 MDIO接口读写测试实验

在以太网通信中,设备之间的物理层链路均由PHY芯片(物理层芯片,本文指YT8511)建立。PHY芯片有一个配置接口,即MDIO接口,可以配置PHY芯片的工作模式以及获取PHY芯片的若干状态信息。本章我们来学习如何通过ATK-DFPGL22G开发板实现对PHY芯片的MDIO接口进行读写测试。
本章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49.1简介
49.2实验任务
49.3硬件设计
49.4程序设计
49.5下载验证

49.1简介

以太网概述
以太网(Ethernet)是当今现有局域网采用的最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该标准定义了在局域网中采用的电缆类型和信号处理方法。以太网凭借其成本低、通信速率高、抗干扰性强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在网络远程监控、交换机、工业自动化等对通信速率要求较高的场合。
以太网是一种产生较早,使用相当广泛的局域网。其最初是由Xerox(施乐)公司创建并由Xerox、Intel和DEC公司联合开发的基带局域网规范,后来被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所采纳作为802.3的标准。
以太网的分类有标准以太网(10Mbit/s),快速以太网(100Mbit/s)和千兆以太网(1000Mbit/s)。随着以太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上也出现了万兆以太网(10Gbit/s),它扩展了IEEE802.3协议和MAC规范,使其技术支持10Gbit/s的传输速率。在实际应用中,千兆以太网理论上最高通信速率为1000Mbit/s,可以胜任大部分的使用场景。
以太网通信离不开连接端口的支持,网络数据连接的端口就是以太网接口。以太网接口类型有RJ45接口,RJ11接口(电话线接口),SC光纤接口等。其中RJ45接口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网络设备接口(如:电脑网口),我们开发板使用的就是这种接口。
RJ45接口俗称“水晶头”,专业术语为RJ45连接器,由插头(接头、水晶头)和插座(母座)组成,属于双绞线以太网接口类型。RJ45插头只能沿固定方向插入,设有一个塑料弹片与RJ45插槽卡住以防止脱落。
RJ45接口样式如图 49.1.1所示:
图 49.1.1 RJ45插头(左)、插座(右)

RJ45接口定义以及各引脚功能在不同通信速率下的定义有区别,图 49.1.2是在10M/100M通信速率下的定义,由下图可知,RJ45插座只使用了1、2、3、6这四根线,其中1、2这组负责传输数据(TX+、TX-),而3、6这组负责接收数据(RX+、RX-),另外四根线是备用的。
图 49.1.2 RJ45插座10M/100M接口定义

而在1000M的通信速率下,RJ45插座的8根线都有用到,且都是双向引脚。需要说明的是,支持千兆网通信的RJ45接口是向下兼容的,即也支持10M/100M通信速率,只不过不同的通信速率,其引脚功能有区别。千兆网各引脚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 49.1.3 RJ45插座1000M接口定义

从硬件的角度来说,以太网接口电路主要由MAC(Media Access Control)控制器和物理层接口PHY(Physical Layer,PHY)两大部分构成。MAC指媒体访问控制子层协议,它和PHY接口既可以整合到单颗芯片内,也可以独立分开,对于本次设计来说,MAC控制器由FPGA实现,PHY芯片指开发板板载的以太网芯片。
PHY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接收MAC发过来的数据(对PHY来说,没有帧的概念,都是数据而不管什么地址,数据还是CRC),把并行数据转化为串行流数据,按照物理层的编码规则把数据编码转换为模拟信号发送出去,接收数据时的流程反之。PHY还提供了和对端设备连接的重要功能,并通过LED灯显示出自己目前的连接状态和工作状态。当我们给网卡接入网线的时候,PHY芯片不断发出脉冲信号来检测对端是否有设备,它们通过标准的“语言”交流,互相协商并确定连接速度、双工模式、是否采用流控等。通常情况下,协商的结果是两个设备中能同时支持的最大速度和最好的双工模式。这个技术被称为Auto Negotiation,即自协商。
MDIO接口
MAC和PHY芯片有一个配置接口,即MDIO接口,可以配置PHY芯片的工作模式以及获取PHY芯片的若干状态信息。PHY芯片内部包含一系列寄存器,用户通过这些寄存器来配置PHY芯片的工作模式以及获取PHY芯片的若干状态信息,如连接速率、双工模式、自协商状态等。FPGA通过MDIO接口对PHY芯片内部的寄存器进行配置。通常情况下,PHY芯片在默认状态下也可以正常工作,在做以太网通信实验时,对MDIO接口的配置不是必须的,本章旨在向大家介绍MDIO接口以及如何对MDIO接口进行读写操作。MAC和PHY连接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图 49.1.4 MDIO接口示意图

MDIO接口也称为SMI接口(Serial Management Interface,串行管理接口),包括ETH_MDC(数据管理时钟)和ETH_MDIO(数据管理输入输出)两条信号线。ETH_MDC为ETH_MDIO提供时钟,ETH_MDC的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2.5Mhz。ETH_MDIO为双向数据引脚,既用于发送数据,也用于接收数据。
MDIO接口的读写通信协议如下图所示:
图 49.1.5 MDIO接口通信协议

Preamble:32位前导码,由MAC端发送32位逻辑“1”,用于同步PHY芯片。
ST(Start of Frame):2位帧开始信号,用01表示。
OP(Operation Code):2位操作码,读:10 写:01。
PHYAD(PHY Address):5位PHY地址,用于表示与哪个PHY芯片通信,因此一个MAC上可以连接多个PHY芯片。
REGAD(Register Address):5位寄存器地址,可以表示共32位寄存器。
TA(Turnaround):2位转向,在读命令中,MDIO在此时由MAC驱动改为PHY驱动,在第一个TA位,MDIO引脚为高阻状态,第二个TA位,PHY将MDIO引脚拉低,准备发送数据;在写命令中,不需要MDIO方向发生变化,MAC固定输出2’b10,随后开始写入数据。
DATA:16位数据,在读命令中,PHY芯片将读到的对应PHYAD的REGAD寄存器的数据写到DATA中;在写命令中,PHY芯片将接收到的DATA写入REGAD寄存器中。需要注意的是,在DATA传输的过程中,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IDLE:空闲状态,此时MDIO为无源驱动,处于高阻状态,但一般用上拉电阻使其上拉至高电平。
MDIO接口读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图 49.1.6 MDIO接口读时序图

上图是以PHY地址为0x01,从寄存器地址0x00读出数据为例。整个读操作过程的MDC时钟由MAC驱动,同时MAC驱动MDIO引脚输出前导码+帧开始+操作码+PHY地址+寄存器地址,随后MDIO引脚切换至PHY驱动。在第一个TA位,MDIO引脚为高阻状态,第二个TA位为低电平,表示PHY芯片成功响应,并且接下来会输出16位寄存器数据;而如果第二个TA位处于高电平,则PHY芯片响应失败,有可能PHY地址不正确或者其它时序的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PHY在MDC时钟的上升沿采集数据,为保证数据的稳定传输,MAC在MDC的下降沿更新MDIO引脚的数据。当MDIO引脚切换至PHY驱动时,MDIO数据在MDC时钟的下降沿更新,因此MAC在MDC时钟的上升沿采集数据。在读操作结束后,MAC将MDIO引脚输出高阻,此时MDIO引脚的外部上拉电阻会将MDIO引脚拉高,此时MDIO接口处于空闲状态。
MDIO接口写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图 49.1.7 MDIO接口写时序图

上图是以PHY地址为0x01,向寄存器地址0x00写入0x1340为例,在整个写操作过程中,MDC时钟和MDIO引脚一直由MAC端驱动,按照MDIO接口写通信协议开始传输数据。需要注意的是,PHY在MDC时钟的上升沿采集数据,为保证数据的稳定传输,MAC在MDC的下降沿将数据更新至MDIO引脚。在写操作结束后,MAC将MDIO引脚输出高阻,此时MDIO引脚的外部上拉电阻会将MDIO引脚拉高,此时MDIO接口处于空闲状态。
以太网PHY芯片(YT8511)
1)PHY地址
YT8511芯片的PHY地址由LED_ACT和RXD[1:0]引脚决定,如下图所示:PHY地址一共有五位,其中高两位固定为00,LED_ACT和RXD[1:0]引脚表示低三位,我们可以通过硬件电路设置LED_ACT和RXD[1:0]引脚引脚为上拉或者下来,即分配为高低电平,0或1,从而表示不同的地址。
图 49.1.8 PHY地址选择

LED_ACT和RXD[1:0]取不同的值表示的地址范围从00001到00111。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以太网PHY芯片LED_ACT接上拉电阻,RXD[1:0]接下拉电阻,因此PHY地址为5’b00100。
2)复位
YT8511芯片复位后,PHY内部寄存器的数据会恢复默认的状态,并且重新开始和MAC进行自协商。YT8511支持两种复位方式,一种是硬件复位,另外一种是软件复位。硬件复位时通过ETH_RST_N引脚实现对PHY芯片的复位,当ETH_RST_N引脚持续10ms的低电平时,即可实现对PHY芯片的复位。软件复位通过向寄存器地址0x00的Bit[15]写入1进行复位,并且在完成复位后,该位会自动清零。
3)寄存器
YT8511共有22位寄存器,这里我们仅介绍本实验用到的三个寄存器,控制寄存器、状态寄存器以及PHY芯片具体状态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Basic Mode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0x00),简写为:BMCR,用于芯片的复位和其它功能的控制,各个位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49.1.9 控制寄存器说明

部分常用位的说明如下:
Bit[15]:软件复位,1:PHY复位 0:正常模式;
Bit[14]:内部环回模式,1:内部环回模式 0:正常模式;
Bit[6] Bit[13]:选择网速带宽 只有在自动协商使能不开启的情况下有效,10:1000Mb/s 01:100Mb/s 00:10Mb/s;
Bit[12]:自动协商使能 1:自动协商使能 0:自动协商不使能;
Bit[9]:重启自协商,1:重新开始自协商 0:自协商重启完成。
基本状态寄存器(Basic Mode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0x01),简写为:BMSR,各个位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49.1.10 :状态寄存器说明

对我们用位的说明如下:
Bit[5]:自协商完成 1:自协商完成 0:正在进行自协商;
Bit[2]:连接状态, 1:连接成功 0:连接失败。
PHY特定状态寄存器(PHY Specific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0x11),简写为:PHYSR,各个位的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49.1.11 特定状态寄存器

Bit[15:14]:连接速度
11:保留
10:1000Mbps
01:100Mbps
00:10Mbps
49.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以太网接口,完成MDIO接口的读写测试实验。板载的触摸按键(TPAD)控制MDIO接口进行软复位,并通过两个LED灯实时指示当前网口的连接速度。

49.3硬件设计
ATK-DFPGL22G开发板上有一个千兆网口,本次实验使用该网口进行网络试验。RJ45接口用于连接网线,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9.3.1 RJ45接口原理图

上图中的LED_1000和ENET_ACT是PHY输出的LED信号,用于控制RJ45接口上的LED灯, MDP0/N0~ MDP3/N3是PHY和RJ45接口间的差分信号线,用于传输数据。
以太网的数据传输离不开以太网PHY(物理层)芯片的支持,物理层定义了数据发送与接收所需要的电信号、线路状态、时钟基准、数据编码和电路等,并向数据链路层设备提供标准接口。我们的ATK-DFPGL22G开发板上使用的PHY芯片为裕太车通公司的YT8511,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9.3.2 以太网接口原理图

YT8511是一个千兆以太网物理层收发器,支持1000/100/10Mbps通信速率,该芯片内部的参数可以通过MDIO接口进行配置。由上图可知,开发板上的以太网PHY芯片LED_ACT接上拉电阻,RXD[1:0]接下拉电阻,图中管脚RXD[1:0]的上拉电阻是没有焊接的,因此PHY地址为5’h04。
原理图中的ETH_MDC和ETH_MDIO引脚均连接了上拉电阻,在空闲状态下,当FPAG控制ETH_MDIO引脚输出高阻状态时,ETH_MDIO会被上拉至高电平。
本章主要完成MDIO接口的读写测试功能,因此以太网的引脚只用到了ETH_RST_N、ETH_MDC和ETH_MDIO引脚。本实验中,各端口信号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49.3.1 MDIO接口读写测试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FDC约束语句如下所示: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LOC} {B5}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VCCIO} {3.3}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STANDARD} {LVCMOS33}
define_attribute {p:sys_clk} {PAP_IO_NONE} {TRUE}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LOC} {G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sys_rst_n} {PAP_IO_NONE} {TRUE}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LOC} {J6}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NONE} {TRUE}
define_attribute {p:led[1]}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LOC} {F3}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NONE} {TRUE}
define_attribute {p:led[0]}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io} {PAP_IO_DIRECTION} {INOUT}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io} {PAP_IO_LOC} {T18}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io} {PAP_IO_VCCIO} {3.3}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io} {PAP_IO_STANDARD} {LVCMOS33}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io}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io} {PAP_IO_NONE} {TRUE}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io}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c}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c} {PAP_IO_LOC} {T17}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c} {PAP_IO_VCCIO} {3.3}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c} {PAP_IO_STANDARD} {LVCMOS33}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c}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c} {PAP_IO_NONE} {TRUE}
define_attribute {p:eth_mdc}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eth_rst_n} {PAP_IO_DIRECTION} {OUTPUT}
define_attribute {p:eth_rst_n} {PAP_IO_LOC} {D10}
define_attribute {p:eth_rst_n} {PAP_IO_VCCIO} {3.3}
define_attribute {p:eth_rst_n} {PAP_IO_STANDARD} {LVCMOS33}
define_attribute {p:eth_rst_n} {PAP_IO_DRIVE} {4}
define_attribute {p:eth_rst_n} {PAP_IO_NONE} {TRUE}
define_attribute {p:eth_rst_n} {PAP_IO_SLEW} {SLOW}
define_attribute {p:touch_key} {PAP_IO_DIRECTION} {INPUT}
define_attribute {p:touch_key} {PAP_IO_LOC} {F1}
define_attribute {p:touch_key} {PAP_IO_VCCIO} {1.5}
define_attribute {p:touch_key} {PAP_IO_STANDARD} {LVCMOS15}
define_attribute {p:touch_key} {PAP_IO_NONE} {TRUE}
49.4程序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我们可以大致规划出系统的控制流程:首先每隔一段时间通过MDIO接口从PHY内部寄存器中读取基本状态寄存器(BMSR)和特定状态寄存器(PHYSR)的值,从而获取到自协商完成状态、连接状态和连接速度,将网口的连接速度通过LED灯进行指示;当FPGA检测到TPAD触摸按键按下时,开始通过MDIO接口对PHY进行软复位,在软复位完成后,PHY会重新开始自协商,此时LED灯仍然会每隔一段时间获取当前网口的连接状态以及连接速度。由此画出系统的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9.4.1 MDIO接口读写测试系统框图

MDIO接口驱动模块实现了对MDIO接口的读写驱动。MDIO接口控制模块根据输入的触摸按键,实现了对MDIO接口驱动模块的写操作,并每隔一段时间对MDIO接口驱动模块进行读操作,将获取到的网口连接状态与速度通过LED灯进行指示。
FPGA顶层模块例化了以下两个模块,MDIO接口控制模块(mdio_ctrl)和MDIO接口驱动模块(mdio_dri),实现了各模块之间的数据交互。其中MDIO接口驱动模块预留了用户接口,方便对MDIO接口进行读写操作。
当FPGA通过MDIO控制模块向MDIO驱动模式读写数据时,拉高触发控制信号op_exec来触发MDIO驱动模块,op_rh_wl用于表示读或者写操作,当op_rh_wl为低电平时,MDIO驱动模块执行写操作,当op_rh_wl为高电平时,MDIO驱动模块执行读操作。op_addr表示读写寄存器地址,op_wr_data信号表示写入的数据,op_rd_data信号表示从MDIO接口的寄存器中读到的数据。当读或者写操作完成时,MDIO驱动模块会产生一个时钟周期的op_done信号,表示MDIO驱动模块读或者写操作完成。
顶层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mdio_rw_test(
2      input          sys_clk  ,
3      input          sys_rst_n,
4      //MDIO接口
5      output         eth_mdc  , //PHY管理接口的时钟信号
6      inout          eth_mdio , //PHY管理接口的双向数据信号
7      output         eth_rst_n, //以太网复位信号
9      input          touch_key, //触摸按键
10     output  [1:0]  led        //LED连接速率指示
11     );
13 //wire define
14 wire          op_exec    ;  //触发开始信号
15 wire          op_rh_wl   ;  //低电平写,高电平读
16 wire  [4:0]   op_addr    ;  //寄存器地址
17 wire  [15:0]  op_wr_data ;  //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18 wire          op_done    ;  //读写完成
19 wire  [15:0]  op_rd_data ;  //读出的数据
20 wire          op_rd_ack  ;  //读应答信号 0:应答 1:未应答
21 wire          dri_clk    ;  //驱动时钟
23 //硬件复位
24 assign eth_rst_n = sys_rst_n;
26 //MDIO接口驱动
27 mdio_dri #(
28     .PHY_ADDR    (5'h04),    //PHY地址
29     .CLK_DIV     (6'd10)     //分频系数
30     )
31     u_mdio_dri(
32     .clk        (sys_clk),
33     .rst_n      (sys_rst_n),
34     .op_exec    (op_exec   ),
35     .op_rh_wl   (op_rh_wl  ),
36     .op_addr    (op_addr   ),
37     .op_wr_data (op_wr_data),
38     .op_done    (op_done   ),
39     .op_rd_data (op_rd_data),
40     .op_rd_ack  (op_rd_ack ),
41     .dri_clk    (dri_clk   ),
43     .eth_mdc    (eth_mdc   ),
44     .eth_mdio   (eth_mdio  )
45 );
47 //MDIO接口读写控制
48 mdio_ctrl  u_mdio_ctrl(
49     .clk           (dri_clk),
50     .rst_n         (sys_rst_n ),
51     .soft_rst_trig (touch_key ),
52     .op_done       (op_done   ),
53     .op_rd_data    (op_rd_data),
54     .op_rd_ack     (op_rd_ack ),
55     .op_exec       (op_exec   ),
56     .op_rh_wl      (op_rh_wl  ),
57     .op_addr       (op_addr   ),
58     .op_wr_data    (op_wr_data),
59     .led           (led       )
60 );
62 endmodule
顶层模块主要完成对其余模块的例化。在程序的第24行将系统复位(sys_rst_n)直接赋值给以太网的硬件复位信号(eth_rst_n),当复位按键按下时,会对PHY芯片进行硬件复位。
在程序的第28行和29行代码例化了两个参数,分别表示PHY地址和ETH_MDC相对于输入时钟的分频系数。这里将PHY地址设置为5’h04,如果PHY地址设置错误,会导致对MDIO接口的读写操作失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ETH_MDC的时钟频率不能超过12.5Mhz。
由前面的MDIO接口读写时序图我们可以发现,MDIO驱动模块非常适合采用状态机来编写。状态机的状态跳转图如图 49.4.2所示,总共有6个状态,分别为st_idle(空闲状态)、st_pre(发送前导码状态)、st_start(发送帧开始+操作码)、st_addr(发送PHY地址+寄存器地址)、st_wr_data(发送TA+写入数据)和st_rd_data(接收TA+接收数据)。当状态机处于空闲状态时,如果触发信号拉高(op_exec=1),状态机进入发送前导码状态。另外当状态机处于st_addr时,在发送完PHY地址和寄存器地址之后,接下来状态机根据读或者写操作来跳转至st_wr_data状态或者st_rd_data状态。在读或者写完数据后,状态机重新跳转至空闲状态。
图 49.4.2 状态跳转图

程序中我们采用的是三段式状态机,由于代码较长,这里仅贴出部分代码,代码如下:
65  //wire define
66  wire          mdio_in    ; //MDIO数据输入
67  wire   [5:0]  clk_divide ; //PHY_CLK的分频系数
69  assign eth_mdio = mdio_dir ? mdio_out : 1'bz; //控制双向io方向
70  assign mdio_in = eth_mdio;                    //MDIO数据输入
71  //将PHY_CLK的分频系数除以2,得到dri_clk的分频系数,方便对MDC和MDIO信号操作
72  assign clk_divide = CLK_DIV >> 1;
74  //分频得到dri_clk时钟
75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76      if(!rst_n) begin
77          dri_clk <=  1'b0;
78          clk_cnt <= 1'b0;
79      end
80      else if(clk_cnt == clk_divide[5:1] - 1'd1) begin
81          clk_cnt <= 1'b0;
82          dri_clk <= ~dri_clk;
83      end
84      else
85          clk_cnt <= clk_cnt + 1'b1;
86  end
88  //产生PHY_MDC时钟
89  always @(posedge dri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90      if(!rst_n)
91          eth_mdc <= 1'b1;
92      else if(cnt[0] == 1'b0)
93          eth_mdc <= 1'b1;
94      else
95          eth_mdc <= 1'b0;
96  end
省略部分代码……
225             st_wr_data : begin
226                 case(cnt)
227                     7'd1 : mdio_out <= 1'b1;         //发送TA,写操作(2'b10)
228                     7'd3 : mdio_out <= 1'b0;
229                     7'd5 : mdio_out <= wr_data_t[15];//发送写寄存器数据
230                     7'd7 : mdio_out <= wr_data_t[14];
231                     7'd9 : mdio_out <= wr_data_t[13];
232                     7'd11: mdio_out <= wr_data_t[12];
233                     7'd13: mdio_out <= wr_data_t[11];
234                     7'd15: mdio_out <= wr_data_t[10];
235                     7'd17: mdio_out <= wr_data_t[9];
236                     7'd19: mdio_out <= wr_data_t[8];
237                     7'd21: mdio_out <= wr_data_t[7];
238                     7'd23: mdio_out <= wr_data_t[6];
239                     7'd25: mdio_out <= wr_data_t[5];
240                     7'd27: mdio_out <= wr_data_t[4];
241                     7'd29: mdio_out <= wr_data_t[3];
242                     7'd31: mdio_out <= wr_data_t[2];
243                     7'd33: mdio_out <= wr_data_t[1];
244                     7'd35: mdio_out <= wr_data_t[0];
245                     7'd37: begin
246                         mdio_dir <= 1'b0;
247                         mdio_out <= 1'b1;
248                     end
249                     7'd39: st_done <= 1'b1;
250                     7'd40: begin
251                                cnt <= 7'b0;
252                                op_done <= 1'b1;      //写操作完成,拉高op_done信号
253                            end
254                     default : ;
255                 endcase
256             end
257             st_rd_data : begin
258                 case(cnt)
259                     7'd1 : begin
260                         mdio_dir <= 1'b0;            //MDIO引脚切换至输入状态
261                         mdio_out <= 1'b1;
262                     end
263                     7'd2 : ;                         //TA[1]位,该位为高阻状态,不操作
264                     7'd4 : op_rd_ack <= mdio_in;      //TA[0]位,0(应答) 1(未应答)
265                     7'd6 : rd_data_t[15] <= mdio_in; //接收寄存器数据
266                     7'd8 : rd_data_t[14] <= mdio_in;
267                     7'd10: rd_data_t[13] <= mdio_in;
268                     7'd12: rd_data_t[12] <= mdio_in;
269                     7'd14: rd_data_t[11] <= mdio_in;
270                     7'd16: rd_data_t[10] <= mdio_in;
271                     7'd18: rd_data_t[9] <= mdio_in;
272                     7'd20: rd_data_t[8] <= mdio_in;
273                     7'd22: rd_data_t[7] <= mdio_in;
274                     7'd24: rd_data_t[6] <= mdio_in;
275                     7'd26: rd_data_t[5] <= mdio_in;
276                     7'd28: rd_data_t[4] <= mdio_in;
277                     7'd30: rd_data_t[3] <= mdio_in;
278                     7'd32: rd_data_t[2] <= mdio_in;
279                     7'd34: rd_data_t[1] <= mdio_in;
280                     7'd36: rd_data_t[0] <= mdio_in;
281                     7'd39: st_done <= 1'b1;
282                     7'd40: begin
283                         op_done <= 1'b1;             //读操作完成,拉高op_done信号
284                         op_rd_data <= rd_data_t;
285                         rd_data_t <= 16'd0;
286                         cnt <= 7'd0;
287                     end
288                     default : ;
289                 endcase
在程序的第69行,通过mdio_dir(MDIO引脚方向选择)信号控制eth_mdio引脚的方向,当设置成输入时,FPGA将该引脚输出高阻(1’bz);当设置成输出时,将FPGA驱动的mdio_out信号连接至eth_mdio。
由于eth_mdc需要在输入时钟的基础上进行分频,为了方便操作,这里先对输入的时钟进行分频,得到一个dri_clk时钟,作为MDIO驱动模块和MDIO控制模块的操作时钟。eth_mdc在dri_clk的基础上进行2分频,由于输入的参数CLK_DIV为eth_mdc相对于输入时钟的分频系数,因此为了得到dri_clk的分频系数,需要将CLK_DIV除以2,如代码中第72行所示。
程序中第74行至第86行根据分频系数(clk_divide),得到dri_clk的时钟。在程序的第88行至第96行代码,当cnt一直累加时,eth_mdc的时钟相当于对dri_clk进行2分频。当开始对MDIO接口进行读写操作时,cnt累加,此时才会产生eth_mdc时钟;当读写操作结束后,cnt等于0,eth_mdc将一直处于高电平。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clk_divide等于CLK_DIV除以2,程序中第74行至第86行代码只支持偶数分频,所以最终生成的eth_mdc的时钟频率相比于输入的CLK_DIV可能产生偏差。本次实验中,CLK_DIV等于10,因此clk_divide等于5,dri_clk的时钟频率为12.5Mhz,eth_mdc为6.25‬Mhz。‬
程序的第255行至289行代码为状态机的st_wr_data(发送TA+写入数据)和st_rd_data(接收TA+接收数据)状态。在st_wr_data状态下,数据是在eth_mdc的下降沿写入,而在st_rd_data状态,数据在erth_mdc的上升沿读出。值得一提是,在st_rd_data状态下,程序中根据TA的第二位,判断PHY芯片有没有应答,如果没有应答,则说明读取数据失败,如程序中第264行代码所示。
MDIO接口读写操作驱动模块的仿真代码:
1   module  tb_mdio_dri;
3   //parameter  define
4   parameter  T = 20;                      //时钟周期为20ns
5   parameter  OP_CYCLE = 100;              //读写操作周期
6   parameter  PHY_ADDR = 5'h04;            //设置PHY地址
8   //reg define
9   reg          sys_clk;                   //时钟信号
10  reg          sys_rst_n;                 //复位信号
12  reg          op_exec   ;
13  reg          op_rh_wl  ;
14  reg   [4:0]  op_addr   ;
15  reg   [15:0] op_wr_data;
16  reg   [3:0]  flow_cnt  ;
17  reg   [13:0] delay_cnt ;
19  //wire define
20  wire  [15:0] op_rd_data;
21  wire         op_done   ;
22  wire         op_rd_ack ;
23  wire         eth_mdc   ;
24  wire         eth_mdio  ;
25  wire         dri_clk   ;
27  //*****************************************************
28  //**                    main code
29  //*****************************************************
31  //给输入信号初始值
32  initial begin
33      sys_clk            = 1'b0;
34      sys_rst_n          = 1'b0;     //复位
35      #(T+1)  sys_rst_n  = 1'b1;     //在第21ns的时候复位信号信号拉高
36  end
38  //50Mhz的时钟,周期则为1/50Mhz=20ns,所以每10ns,电平取反一次
39  always #(T/2) sys_clk = ~sys_clk;
41  always @(posedge dri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42      if(!sys_rst_n) begin
43          op_exec <= 1'b0;
44          op_rh_wl <= 1'b0;
45          op_addr <= 1'b0;
46          op_wr_data <= 1'b0;
47          flow_cnt <= 1'b0;
48          delay_cnt <= 1'b0;
49      end
50      else begin
51          case(flow_cnt)
52              'd0 :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53              'd1 : begin
54                  op_exec <= 1'b1;                 //拉高触发信号
55                  op_rh_wl <= 1'b0;                //写操作
56                  op_addr <= 5'h05;                //写地址
57                  op_wr_data <= 16'h55aa;          //写数据
58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59              end
60              'd2 : begin
61                  op_exec <= 1'b0;
62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63              end
64              'd3 : begin
65                  if(op_done)
66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67              end
68              'd4 : begin
69                  delay_cnt <= delay_cnt + 1'b1;
70                  if(delay_cnt == OP_CYCLE - 1'b1)
71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72              end
73              'd5 : begin
74                      op_exec <= 1'b1;
75                      op_rh_wl <= 1'b1;           //读操作
76                      op_addr <= 5'h05;
77                      op_wr_data <= 16'h55aa;
78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79              end
80              'd6 : begin
81                  op_exec <= 1'b0;
82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83              end
84              'd7 : begin
85                  if(op_done)
86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87              end
88              default:;
89          endcase
90      end
91  end
93  pullup(eth_mdio);      //MDIO信号上拉
95  //为PHY寄存器赋初始值
96  reg         we_i;
97  reg         strobe_i;
98  reg  [7:0]  address_i;
99  reg  [7:0]  data_i;
101 initial begin
102     we_i           = 1'b0;
103     strobe_i       = 1'b0;
104     address_i      = 8'd0;
105     data_i         = 8'd0;
106     #(10*T)
107     we_i           = 1'b1;         //像地址5'h05写入16'h55aa
108     strobe_i       = 1'b1;
109     address_i      = 8'h0a;
110     data_i         = 8'h55;
111     #T
112     address_i      = 8'h0b;
113     data_i         = 8'haa;
114     #T
115     address_i      = 8'h40;        //设置PHY芯片的PHY地址
116     data_i         = PHY_ADDR;
117     #T
118     we_i           = 1'b0;
119     strobe_i       = 1'b0;
120     address_i      = 8'd0;
121     data_i         = 8'd0;
122 end
124 //例化MDIO接口驱动
125 mdio_dri #(
126     .PHY_ADDR    (PHY_ADDR), //PHY地址
127     .CLK_DIV     (6'd10)     //分频系数
128     )
129     u_mdio_dri(
130     .clk        (sys_clk),
131     .rst_n      (sys_rst_n),
132     .op_exec    (op_exec   ),
133     .op_rh_wl   (op_rh_wl  ),
134     .op_addr    (op_addr   ),
135     .op_wr_data (op_wr_data),
136     .op_done    (op_done   ),
137     .op_rd_data (op_rd_data),
138     .op_rd_ack  (op_rd_ack ),
139     .dri_clk    (dri_clk   ),
141     .eth_mdc    (eth_mdc   ),
142     .eth_mdio   (eth_mdio  )
143 );
145 //例化MDIO接口从机仿真模型
146 mdio_slave_interface u_mdio_slave_interface(
147         .rst_n_i    (sys_rst_n),
148         .mdc_i      (eth_mdc),
149         .mdio       (eth_mdio),
151         //wishbone interface
152         .clk_i      (sys_clk),
153         .rst_i      (~sys_rst_n),
154         .address_i  (address_i),
155         .data_i     (data_i),
156         .data_o     (),
157         .strobe_i   (strobe_i),
158         .we_i       (we_i),
159         .ack_o      ()
160     );
162 endmodule
我们仿真的是MDIO接口的驱动模块,所以需要一个MDIO从接口mdio_slave_interface.v文件(该模型是从网上获取的),将该模块例化在仿真代码的145~160行。
MDIO接口读PHYSR寄存器的仿真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49.4.3 MDIO接口读操作仿真波形图

由上图可知,op_exec的脉冲信号作为MDIO接口读写的触发信号,图中op_rh_wl为高电平,表示读操作,op_addr寄存器地址为5’h05。在TA位时,mdio_dir由高电平切换至低电平,表示MDIO引脚由输出切换至输入,随后op_rd_ack变为低电平,说明PHY芯片应答成功。在整个读操作结束后,MDIO驱动模块产生一个脉冲的op_done信号,此时从状态寄存器中读出的数据为16’h55aa。
MDIO控制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mdio_ctrl(
2       input                clk           ,
3       input                rst_n         ,
4       input                soft_rst_trig , //软复位触发信号
5       input                op_done       , //读写完成
6       input        [15:0]  op_rd_data    , //读出的数据
7       input                op_rd_ack     , //读应答信号 0:应答 1:未应答
8       output  reg          op_exec       , //触发开始信号
9       output  reg          op_rh_wl      , //低电平写,高电平读
10      output  reg  [4:0]   op_addr       , //寄存器地址
11      output  reg  [15:0]  op_wr_data    , //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12      output       [1:0]   led             //LED灯指示以太网连接状态
13      );
15  //reg define
16  reg          rst_trig_d0;
17  reg          rst_trig_d1;
18  reg          rst_trig_flag;   //soft_rst_trig信号触发标志
19  reg  [23:0]  timer_cnt;       //定时计数器
20  reg          timer_done;      //定时完成信号
21  reg          start_next;      //开始读下一个寄存器标致
22  reg          read_next;       //处于读下一个寄存器的过程
23  reg          link_error;      //链路断开或者自协商未完成
24  reg  [2:0]   flow_cnt;        //流程控制计数器
25  reg  [1:0]   speed_status;    //连接速率
27  //wire define
28  wire         pos_rst_trig;    //soft_rst_trig信号上升沿
30  //采soft_rst_trig信号上升沿
31  assign pos_rst_trig = ~rst_trig_d1 & rst_trig_d0;
32  //未连接或连接失败时led赋值00
33  // 01:10Mbps  10:100Mbps  11:1000Mbps 00:其他情况
34  assign led = link_error ? 2'b00: speed_status;
35  //对soft_rst_trig信号延时打拍
3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37      if(!rst_n) begin
38          rst_trig_d0 <= 1'b0;
39          rst_trig_d1 <= 1'b0;
40      end
41      else begin
42          rst_trig_d0 <= soft_rst_trig;
43          rst_trig_d1 <= rst_trig_d0;
44      end
45  end
47  //定时计数
4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49      if(!rst_n) begin
50          timer_cnt <= 1'b0;
51          timer_done <= 1'b0;
52      end
53      else begin
54          if(timer_cnt == 24'd1_000_000 - 1'b1) begin
55              timer_done <= 1'b1;
56              timer_cnt <= 1'b0;
57          end
58          else begin
59              timer_done <= 1'b0;
60              timer_cnt <= timer_cnt + 1'b1;
61          end
62      end
63  end
65  //根据软复位信号对MDIO接口进行软复位,并定时读取以太网的连接状态
6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67      if(!rst_n) begin
68          flow_cnt <= 3'd0;
69          rst_trig_flag <= 1'b0;
70          speed_status <= 2'b00;
71          op_exec <= 1'b0;
72          op_rh_wl <= 1'b0;
73          op_addr <= 1'b0;
74          op_wr_data <= 1'b0;
75          start_next <= 1'b0;
76          read_next <= 1'b0;
77          link_error <= 1'b0;
78      end
79      else begin
80          op_exec <= 1'b0;
81          if(pos_rst_trig)
82              rst_trig_flag <= 1'b1;             //拉高软复位触发标志
83          case(flow_cnt)
84              2'd0 : begin
85                  if(rst_trig_flag) begin        //开始对MDIO接口进行软复位
86                      op_exec <= 1'b1;
87                      op_rh_wl <= 1'b0;
88                      op_addr <= 5'h00;
89                      op_wr_data <= 16'h9140;    //Bit[15]=1'b1,表示软复位
90                      flow_cnt <= 3'd1;
91                  end
92                  else if(timer_done) begin      //定时完成,获取以太网连接状态
93                      op_exec <= 1'b1;
94                      op_rh_wl <= 1'b1;
95                      op_addr <= 5'h01;
96                      flow_cnt <= 3'd2;
97                  end
98                  else if(start_next) begin       //开始读下一个寄存器,获取以太网通信速度
99                      op_exec <= 1'b1;
100                     op_rh_wl <= 1'b1;
101                     op_addr <= 5'h11;
102                     flow_cnt <= 3'd2;
103                     start_next <= 1'b0;
104                     read_next <= 1'b1;
105                 end
106             end
107             2'd1 : begin
108                 if(op_done) begin              //MDIO接口软复位完成
109                     flow_cnt <= 3'd0;
110                     rst_trig_flag <= 1'b0;
111                 end
112             end
113             2'd2 : begin
114                 if(op_done) begin              //MDIO接口读操作完成
115                     if(op_rd_ack == 1'b0 && read_next == 1'b0) //读第一个寄存器
116                         flow_cnt <= 3'd3;                      //读第下一个寄存器
117                     else if(op_rd_ack == 1'b0 && read_next == 1'b1)begin
118                         read_next <= 1'b0;
119                         flow_cnt <= 3'd4;
120                     end
121                     else begin
122                         flow_cnt <= 3'd0;
123                      end
124                 end
125             end
126             2'd3 : begin
127                 flow_cnt <= 3'd0;          //链路正常并且自协商完成
128                 if(op_rd_data[5] == 1'b1 && op_rd_data[2] == 1'b1)begin
129                     start_next <= 1;
130                     link_error <= 0;
131                 end
132                 else begin
133                     link_error <= 1'b1;
134                end
135             end
136             3'd4: begin
137                 flow_cnt <= 3'd0;
138                 if(op_rd_data[15:14] == 2'b10)
139                     speed_status <= 2'b11; //1000Mbps
140                 else if(op_rd_data[15:14] == 2'b01)
141                     speed_status <= 2'b10; //100Mbps
142                 else if(op_rd_data[15:14] == 2'b00)
143                     speed_status <= 2'b01; //10Mbps
144                 else
145                     speed_status <= 2'b00; //其他情况
146             end
147         endcase
148     end
149 end
151 endmodule
程序中第48至第63行代码实现计数定时的功能,每当计数器计数到1000000-1时,会产生一个周期的脉冲信号(timer_done)。该模块输入的时钟频率为12.5Mhz,因此定时周期为80ms。
程序中第81行至第125行代码根据软复位信号对MDIO接口进行软复位,并定时读取以太网的连接状态。其中程序中第138行至145行代码,根据状态寄存器的值,为连接速率状态位(speed_status)赋值。
49.5下载验证
编译工程并生成比特流.sbit文件后,此时将下载器一端连接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下载口连接,将网线一端连接开发板的网口,另一端连接电脑的网口或者路由器,接下来连接电源线,并打开开发板的电源开关,网口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49.5.1 网口位置

点击PDS工具栏的下载按钮,在弹出的Fabric Configuration界面中双击“Boundary Scan”,我们将生成好的sbit流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去。
程序下载完成后,等待几秒即可看到开发板LED灯的点亮状态,如下图所示:
图 49.5.2 开发板实验现象

如上图可知,两个LED灯都处于点亮状态,因此通信速率为1000Mbps。如果按下复位按键可以对PHY进行硬件复位,按下TPAD触摸按键会对PHY进行软复位,此时PHY芯片会重新开始与另一端设备进行自协商,等待几秒后,LED灯重新点亮。
另外,如果开发板另一端连接的是电脑的网口,此时可以查看自协商后的通信速率。查看方法是点击电脑右下角的网络图标,会看到本地连接刚开始显示的是正在识别,一段时间之后显示未识别的网络,打开方式如下图所示(WIN7和WIN10操作可能存在差异,但基本相同)。
图 49.5.3 点击网络图标

点击图 49.5.3中的“未识别的网络(无Internet)”,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图 49.5.4 网络设置界面

点击“更改适配器”选项,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图 49.5.5 “网络适配器界面”

如果看到上图“以太网”显示未识别的网络之后,说明硬件连接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鼠标右击以太网,选择“状态”,如图 49.5.6和图 49.5.7所示。
图 49.5.6 鼠标右击后选择“状态”

图 49.5.7 以太网连接速度

由上图可知,开发板和电脑自协商的通信速率为1Gbps(1000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