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种无源IP网络RJ45摄像头转75-5同轴电缆的朋友吗?

楼主(2023-03-08):
家里的旧监控全是模拟输出,已老化,近日全换成网络摄像头,但原来布线只是用双绞线来传输,换成网络摄像头就只好全改成无线网络了,但这样自然就是不够稳定,就想利用原来的双绞线,网上的一通居然后发现这有个:

和原来用过无源同轴信号转双绞线来长距传输模拟信号差不多,这个无源网络RJ45摄像头转75-5同轴  是什么原理,有源的我理解,但无源我就不明白了??能用吗?

网友:
一般要选强制10Mbps双工 模式来使用,这样就理解了吧
十几米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A:
两个转换器价格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转换器价格不便宜

无源10M的,一对就20块,7年前这个价

甚至能直接找这网变厂家订货自己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10M的,一对就20块,7年前这个价

原来这样,再上一对同轴转双绞线转换器,就能实现双绞线传网络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再上一对同轴转双绞线转换器,就能实现双绞线传网络了吗?

是可以的,
当然也要确定你的网络设备有没有强制10M半双工模式,有一边设置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10M的,一对就20块,7年前这个价

网上的这个可不便宜,单个是24,一对要48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这个可不便宜,单个是24,一对要48

估计是被淘汰 厂家少了吧 这价格都购 买整管用的变压器的了
以前监控同轴切高清时间段,这玩意可是烂大街
本身成本如何 看拆解图也足够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
当然也要确定你的网络设备有没有强制10M半双工模式,有一边设置过就行 ...

直接到普通的交换机可以吗? 现在普通的交换机是没有任何设定的,自适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到普通的交换机可以吗? 现在普通的交换机是没有任何设定的,自适应的 ...

有一边要能强制指定,摄像机后台设置里翻一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边要能强制指定,摄像机后台设置里翻一翻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要折腾利用原来的双绞线了,10mbps网络调通了也无法满足现在的高清摄像头速率了,监控要考虑可靠性不然经常需要维护很花时间的。

直接换网线,走poe加n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折腾利用原来的双绞线了,10mbps网络调通了也无法满足现在的高清摄像头速率了,监控要考虑可靠性不然经 ...

我明白,但线不是可能重布了,全是暗线,10MBPS是要能通也差不多了,摄像头只是200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但线不是可能重布了,全是暗线,10MBPS是要能通也差不多了,摄像头只是200W的 ...

买个路由器和cpe,sma头接同轴就可以了。跑满百兆不是问题。电力猫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源10M的,一对就20块,7年前这个价

这个买成品回去还要做bnc接头都是隐患(成本),干脆直接买插件百兆网络变压器与两个电阻回去自己焊接一下算了。
连防水都帮忙楼主想好了,直接16pvc管子剪成12cm一段,中间打一个5.5的孔,从一边插入转换器后用打火机加热软化pvc两边捏扁做成枕头形状,用胶枪把结构胶从5.5打孔挤入灌胶处理。

技术难点如下:
1需要确认摄像头是否支持强制设为10mbps半双工
2无源ip同轴转换器用的变压器是否通用的百兆变压器,转换器原理接线图。可以买一个成品回去后逆向出电路图,然后找个百兆变压器焊接一个与买的配对调试成功后就可以批量施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买成品回去还要做bnc接头都是隐患(成本),干脆直接买插件百兆网络变压器与两个电阻回去自己焊接一下 ...

已弄了一对回来测试,现在的交换机都是自适应,没设定,摄像头是无线,有线两用也没有半双工10Mpbs的设定,注定不成功,怎么也无法联通。。。

只好某宝再找了有源百兆双绞线转网络,号称作500M距离回来测试。。

这个应该可以了,但成本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弄了一对回来测试,现在的交换机都是自适应,没设定,摄像头是无线,有线两用也没有半双工10Mpbs的设定 ...

这么高的成本还麻烦,干脆换线用室外4芯网线还可以走po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成本还麻烦,干脆换线用室外4芯网线还可以走poe

确实是很难再重新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很难再重新拉线,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90%8C%E8%BD%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