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23-03-08):
现在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器,通带1.1k,衰减在3dB以内都行,但是要求在频率2K之后衰减大于30db,请教哪位大神提供下思路?(输入信号为正弦波,幅值为+-10V)

网友:
一眼电赛训练题

普通的6阶有源低通,找工具生成就是了

网友A:
直接采用数字开关电容滤波器算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采用数字开关电容滤波器算了,^_^

一直有个疑问,采用数字开关滤波,如果频率比比较高,会不会出现混叠。造成干扰。

网友:
https://tools.analog.com/cn/filterwizard/
ADI和TI都有对应的工具,你把你的参数填进去电路就出来了!

网友:
零件选择、安装工艺、测量方法,对曲线有问题,
还有噪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