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usb3.0的移动硬盘拷贝速度只有几兆

楼主(2023-03-08):
电脑是thinkpad x270,usb口是黑色的,不过标着“ss”,查了一下应该是usb3.0的。移动硬盘也是usb3.0的,发现拷贝速度10M不到,拷大文件也是这个速度。把移动硬盘换到X230的usb3.0口拷贝相同的文件,速度能达到100多兆,不知道什么原因,按照网上的一些方法设置了也是一样。x270的系统是win10 ltsc 企业版,x230的系统是win7

网友:
USB3.0口接触不良是很正常的事情。接触不良后就降级为2.0使用了。

网友A:
看USB内芯触点是不是不止4个,10M刚好是USB2.0的普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USB内芯触点是不是不止4个,10M刚好是USB2.0的普遍速度

你这没理解到,内芯触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没理解到,内芯触点是什么意思?

我意思大多数是蓝色的3.0,你这个有可能不是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没理解到,内芯触点是什么意思?

你确定是3.0的话,就下载一个驱动人生,驱动精灵,看看是不是要额外安装3.0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没理解到,内芯触点是什么意思?

USB3.0除了正常的4个触点,
你从口子往里面看,还有5个触点。

这个设计虽然兼容了2.0,但极其容易接触不良。

电脑用几年后,就没有几个USB3.0是正常的。

网友:
usb2.0 理论速率没记错是480mbps吧,你这速率是usb1.1的样子,下载一个ChipGenius可以查看连接usb速率。可能是usb接口损坏后降速usb1.1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大多数是蓝色的3.0,你这个有可能不是3.0

我也怀疑可能不是,但是查了一下X270的配置,是说3.0的,网上有些人说虽然不是蓝色的,标着“ss”的也是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3.0的话,就下载一个驱动人生,驱动精灵,看看是不是要额外安装3.0的驱动。 ...

看了设备管理器,有装着usb3.0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除了正常的4个触点,
你从口子往里面看,还有5个触点。

3.0居然还有一个触点?头一回知道,你说的有可能哦,我这x270是二手的

网友C:
用这个软件看usb硬盘是什么usb模式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居然还有一个触点?头一回知道,你说的有可能哦,我这x270是二手的

里面5个,外面4个,一共9个触点。

你用手机闪关灯照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除了正常的4个触点,
你从口子往里面看,还有5个触点。

看了一下,3.0的接口确实有5个触点,分2层,里面那层是4个触点,口最外面这层是5个触点。这个270确实也是3.0的结构,可能是触点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3.0的接口确实有5个触点,分2层,里面那层是4个触点,口最外面这层是5个触点。这个270确实也是 ...

3.0接口的可靠性非常垃圾。

所以win10都取消了3.0接触不良提示了。

网友:
有的3.0接口插到底会接触不良降为2.0,留个1~2mm不插到底就是3.0了。我这联想Y480的3.0口就这样

网友D:
还有电脑驱动有可能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软件看usb硬盘是什么usb模式就知道原因了

检测出来是usb3.1的,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接口的可靠性非常垃圾。

所以win10都取消了3.0接触不良提示了。

如果接触不好检测出来会是3.0的吗,我现在检测出来是usb3.1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脑驱动有可能没装好。

我看设备管理器里usb3.0的驱动是装了的,看我10楼贴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设备管理器里usb3.0的驱动是装了的,看我10楼贴的图

WIN 资源管理器,传输文件时,看看移动硬盘这个盘符的使用率是不是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 资源管理器,传输文件时,看看移动硬盘这个盘符的使用率是不是100%了, ...

大神,真的是,看上去是电脑里的源盘引起的,意思是源盘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接触不好检测出来会是3.0的吗,我现在检测出来是usb3.1协议的

你试试USB只插一半看看检测出来的是啥。

说不定还是3.0

网友:
其实,我发现usb3.0的hub芯片也有些兼容性问题;有些特定型号U盘插上去死活干活很慢

但是hub或者U盘,如果搭配其他的干活,却没啥问题,只能归类于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你最好用大文件测试,比如电影。你拷贝一堆小文件也就是这速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真的是,看上去是电脑里的源盘引起的,意思是源盘不好吗?

是的,大概率你的系统盘(源盘)的问题,

我之前遇到过,我那台电脑一直挖硬盘币的,用的台电固态,用U盘,NAS转存都是很慢的速度。

后来换了西数的SN570  就好了

网友:
源盘需要Secure erase了

网友:
即使3.0降速到2.0,正常情况下应该有30M+的速度。

网友:
当前速度:HighSpeed
已经很清楚了,就是480M bit/s

网友:
就好像4G手机,现在是工作在3G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