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4V适配器买哪种比较好?要求空载损耗低一些

楼主(2023-03-08):
网上直流适配器很多,效率也挺高,
交流24V的适配器很少,买到一个24V AC适配器,空载损耗竟然有5.1瓦
有空载损耗低一些的交流适配器么,买哪个牌子好呢?

网友A:
找台达 光宝的打品牌 都在毫瓦级别

网友B:
我猜直接插DC24V也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台达 光宝的打品牌 都在毫瓦级别

LZ要的是交流输出,只能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D:
5.1w应该有大部分是无功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要的是交流输出,只能是工频变压器。

那就工频变压器吧 大师说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w应该有大部分是无功把。

应该是变压器铁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直接插DC24V也能用

你怎么知道dc 24v也可用的
标配24v ac电源,实际上24v dc也能用的设备你见过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dc 24v也可用的
标配24v ac电源,实际上24v dc也能用的设备你见过么  ...

多得是 尤其是古董路由器

万用表量下设备供电输入的电阻就知道了,里面基本都是再整流成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得是 尤其是古董路由器

万用表量下设备供电输入的电阻就知道了,里面基本都是再整流成直流电 ...

古董路由器为啥不直接dc输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古董路由器为啥不直接dc输入呢

大师,古人为啥要用算盘,不用卡西欧计算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dc 24v也可用的
标配24v ac电源,实际上24v dc也能用的设备你见过么  ...

220V AC的开关电源,绝大部分给310V DC也能用的。

网友:
拆开设备分析可否用直流就可以,主要看有没有整流桥。如果可以用直流那就买32v的开关电源适配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V AC的开关电源,绝大部分给310V DC也能用的。

DC400V也可以,有APFC的基本都是在400VDC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dc 24v也可用的
标配24v ac电源,实际上24v dc也能用的设备你见过么  ...

24V的没见过,9V/12V的见的多了,写交流的插直流可以用

网友:
R型变压器空损比较小

网友E:
交流的 本来就能用直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的 本来就能用直流啊

交流摄像头你会接直流进去么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充vip++了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