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服务器

楼主(2023-03-08):
给客户做了套系统,有不超过几十台终端电脑,每台终端电脑每天上传数据量大概10M,数据库用MYSQL,需要365天*24小时不停机。
要是能带RAID更好,本来想用群晖 通过Docker 装个MYSQL,这样局域基本上不用配置,但是担心不稳定。有没有类似群晖这样的,买来装个MYSQL就能用的,不需要太复杂的设置,而且又十分稳定的。

网友A:
如果有稳定性要求,不建议用docker,还是老老实实装个linux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稳定性要求,不建议用docker,还是老老实实装个linux吧。

我N年前生产环境就已经是 docker 跑,稳定得很,并且升级维护方便,就算是数据库,对性能影响不大,只是配置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买阿里云,便宜实惠稳定

网友:
群晖很稳定,再配一个UPS,小系统足够用

网友:
直接买个台式服务器预算5000够了....

网友:
群晖  mariaDB代替mySQ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稳定性要求,不建议用docker,还是老老实实装个linux吧。

docker 装mysql 群晖的系统在局域网用好多年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cker 装mysql 群晖的系统在局域网用好多年了,没出过问题.

看到你这么用我就放心了,准备也上这套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你这么用我就放心了,准备也上这套系统

记得数据要挂外面,定时备份,有问题拿一台新机器安装docket再把数据挂上,可以快速恢复正常工作,我用是没出过问题,但是安全意识还是要有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数据要挂外面,定时备份,有问题拿一台新机器安装docket再把数据挂上,可以快速恢复正常工作,我用是 ...

挂外面是什么意思,MYSQL安装在Docker里面,数据存储在Docker外面。这样即使Docker出问题了,重装Docker,数据在NAS中。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外面是什么意思,MYSQL安装在Docker里面,数据存储在Docker外面。这样即使Docker出问题了,重装Docker ...

是的,可以把路径映射出来,你自己研究下就明白了,都图形化操作,简单。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群晖套间里面有一个MariaDB,装完后经过一些设置可以外网访问,但是问题是MariaDB的文件是FileStation访问不到的,当然可以通过winSCP进去看文件,我的问题是:

1,我设置了RAID 0,我的理解是组成raid0的两个硬盘保存的文件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包括FileStation访问不到的文件目录是吗? 因为群晖的RAID貌似是软RAID,所以不清楚是不是这样。

2,因为FileStation访问不到MariaDB文件目录,也没法使用备份套件对数据库文件备份,那么有什么靠谱的备份方法呢?我目前是写了一个任务每天定时将MariaDB整个目录备份一份出来,但是群晖的MariaDB好像做了一些修改,和一般的MariaDB文件目录结构不太相同,我一直没有找到数据库文件在哪个目录。这样备份出来,将来如果需要恢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恢复。

着实不想再Docker上跑MariaDB,套间里的MariaDB其实挺好用的,就是备份恢复麻烦,哪位有好的方法或建议吗?

网友:
顺带分享我的自动备份脚本,该脚本设定每天凌晨3点运行,将MariaDB目录打包后以日期命名保存在一个文件夹,文件目录是备份了,但是将来怎么恢复我却不太清楚

脚本如下,仅供参考。

#! /bin/bash
## author: Momo Wen
## date: Feb.18 2022
## Periodically move RCU Log logs to date folder
##cd /volume1/TFTP/
##源文件夹
##source_path='/volume1/TFTP/'
source_path='/volume1/@appstore/MariaDB10/'
##目标文件夹
##target_path='/volume1/TFTP/'
target_path='/volume1/MyNas/MySQL_AUTO_BACKUP/'
##获取当前时间
RUN_TIME=`date +%H%M%S`
##压缩文件夹
##tarFolder='/volume1/TFTP/tar/'
tarFolder='/volume1/MyNas/MySQL_AUTO_BACKUP/tar/'

##取当前日期前一天
get_ydate()
{
        ##设置当前年月日
        TODAY=`date +%Y%m%d`
        month=`date +%m`
        day=`date +%d`
        year=`date +%Y`
        ##字符转换称数字
        month=`expr $month + 0`
        ##取前一天
        day=`expr $day - 1`

        ##如果前一天为0,进行如下处理
        if [ $day -eq 0 ]; then
          ##取前一月月份.
          month=`expr $month - 1`
          ##如果前一月为0,则取前一年,月份取第12月
          if [ $month -eq 0 ]; then
            month=12
            day=31
            year=`expr $year - 1`
          ##如果前一月份不为零,则根据月份来判断该天是该月的第几天
          else
            case $month in
              1|3|5|7|8|10|12) day=31;;
              4|6|9|11) day=30;;
              2)
                if [ `expr $year % 4` -eq 0 ]; then
                  if [ `expr $year % 400` -eq 0 ]; then
                    day=29
                  elif [ `expr $year % 100` -eq 0 ]; then
                    day=28
                  else
                    day=29
                  fi
                  day=28
                fi
              ;;
              esac
          fi
        fi
        ##按照YYYYMMDD格式打印年日期
        acct_date=`printf "%04d-%02d-%02d" "$year" "$month" "$day"`
                echo $RUN_TIME
        echo $acct_date
        mkdir $acct_date
                mkdir $tarFolder
                target_path=$target_path$acct_date
                tarFileName="${tarFolder}${acct_date}.tar"
}
get_ydate
echo "--------------------------------------"
echo "target_path=${target_path}"
echo "source_path=${source_path}"
echo "acct_date=${acct_date}"
echo "tarFolder=${tarFolder}"
echo "tarFile=${tarFileName}"

cd $source_path

pwd

echo "--- CMD: ls -----------------"
ls

echo "--- CMD: cp -----------------"
cp -r $source_path $target_path

##echo "--- find files below -----------------"
##  find $source_path -type f -maxdepth 1 -ctime -1 -name "*.dat" -print -exec mv {} $target_path \;
echo "--- CMD: tar ----------------------------"
  tar -zcvf $tarFileName $target_path && rm -rf $target_path
echo "-finshi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群晖套间里面有一个MariaDB,装完后经过一些设置可以外网访问,但是问题是MariaDB的文件 ...

raid1多盘内容一致 提升的是可靠性,raid0为块散在不同盘上凑成完整文件 提升的是性能
软硬无关,一般raid只是针对的硬盘簇,不针对上层的文件系统和文件

备份策略倒是可以改成平时只备份binlog,定期完整备份(mysqldump)后清理上一轮binlog

数据内容要求更高些就搞异机主从库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aid1多盘内容一致 提升的是可靠性,raid0为块散在不同盘上凑成完整文件 提升的是性能

备份策略倒是可以 ...

关于raid的描述,是我描述错了,我用了两块企业盘组成了raid1。
关于数据库备份,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是ssh进去后备份吗?我备份了MariaDB目录,后面怎样恢复?可以在Win系统中直接恢复群晖里面备份出来的文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raid的描述,是我描述错了,我用了两块企业盘组成了raid1。
关于数据库备份,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

群晖没玩过
一般按经验,如果打包时没停止数据库服务,恢复到原位置时估计要修复下才能用

参考下别人的mysqldump脚本
https://community.synology.com/enu/forum/1/post/143095
备份出来是sql,用到的时候直接导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晖没玩过
一般按经验,如果打包时没停止数据库服务,恢复到原位置时估计要修复下才能用

感谢!
周末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id1多盘内容一致 提升的是可靠性,raid0为块散在不同盘上凑成完整文件 提升的是性能
软硬无关,一般rai ...

搞两台群晖同步,不要那些脚本了,群晖自带历史记录,这样更安全是吧。

网友(2023-09-16):
我们全部群晖上跑. 一边二十几个人